mf10型mf14型万用表要不要加装表头保护二极管?

楼主(2023-09-23):
今年入手一块mf10,一块14,这两款表都没保险丝,也没表头保护电路,问下师傅们要不要加装表头保护二极管?二极管怎么选?加装后对表有没什么不良影响?求有经验的,或者加装过的师傅们谈谈谈谈经验心得,谢谢了!

网友:
老衲干了几十年维修,从没烧过表,只因养成了一种用表习惯。就是表笔接触测试点之前再次确认档位是否正确。如果需要并联二极管,用硅管即可。就算硅二极管的导通压降为0.7伏。表头线圈电阻基本大于1kΩ。按表头电阻1KΩ计算。0.7×0.7÷1=0.49(mW),这么小的功率线圈都热不起来又怎么会烧呢。

网友A:
电工表不会装保险丝的,自己家用当然可以加上,所谓保护是对二把刀而言的,真正的电力工作中谁会把表烧掉?属于极少见情况。仪表的使用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干了一辈子电力,也没烧过万用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想当年,上四仪表从震华到遵义又到上海第四电表厂,属于国内仪表领军龙头,应该是人才济济,那么多人才都 ...

加个二极管多2个漏电流,又随温度变化,给自己找大难受,难道有厂家怕用户烧表吗?寄回来修就是了。

网友:
这个回答估计没人喜欢,MF10 ,MF14 两种表,最近入手?那就是请回家来的二位爷,不能干活的。干什么就用9205就行了所以加不加二极管不大是问题。这两个表要都是属于表盘没有反光镜的中低档表即使死了也不要太难过。所以没必要纠结那个二极管了。这两个表几十年后可能都是惊人的收藏,不加二极管更忠于原设计,更可取。

楼主:
遥想当年,上四仪表从震华到遵义又到上海第四电表厂,属于国内仪表领军龙头,应该是人才济济,那么多人才都想不到用二极管保护表头吗?是不是就没必要?,

楼主:
也不想加,加的话还得焊,破坏原始状态,还得讲究美观和谐统一工艺水平,可是管不住误测啊,古人云人有一天三迷,怕哪天一迷糊忘了换档了把表头搭进去了

楼主:
电力电工换挡频率低,就说农村电工吧他们就是是测下交流市电,一个250档就够了,有时间就拿一个电笔,表都不带,我们电子爱好者就不同了,一会切换一下,换档频率高,难免会误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工表不会装保险丝的,自己家用当然可以加上,所谓保护是对二把刀而言的,真正的电力工作中谁会把表烧掉? ...

想请教前辈。假设用灵敏度高的,表例如用MF10。用在电力工作,会有什么情况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前辈。假设用灵敏度高的,表例如用MF10。用在电力工作,会有什么情况出现?

电力系统中也有很多电子电路,比如高压线路保护装置,高灵敏度的表也是必备品。

网友:
表头用不用二极管保护,也有一个时代背景的问题,在用氧化铜做整流器的时代,是没有考虑的。

网友:
2只1N4148不同极性并联到表头就行

网友C:
保护二极管不能在表头满偏之前导通,否则会影响测量。MF10表头的满偏压降是10uA*3.76k=37.6mV,MF14是160uA*110欧=17.6mV,因此所有常见二极管都可以用(尽量用压降小些的为好),有没有影响试试就知道了。但毕竟多个香炉多个鬼,加不加全在自己。

楼主:
老郑老师这这段话说得太好了,很完美的解答,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护二极管不能在表头满偏之前导通,否则会影响测量。MF10表头的满偏压降是10uA*3.76k=37.6mV,MF14是160uA ...

按您所说10,14的满偏压降都不足50毫伏,硅管的压降一般都是0.6v,保护二极管应该选择压降更低的锗二极管才对,但是锗管穿透电流(漏电流)大,漏电流虽然很小但对于灵敏度高的10表来说还是有影响的吧?该怎么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您所说10,14的满偏压降都不足50毫伏,硅管的压降一般都是0.6v,保护二极管应该选择压降更低的锗二极管 ...

二极管的压降
是曲线,不是定值。

锗管。我认为可能不合适。

目的是保护动圈,接硅二极管,二极管导通后,过流损坏之前动圈会坏吗?如果不会坏,那么就保护成功了,没有必要更低的压降呀!

网友:
小心使用为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您所说10,14的满偏压降都不足50毫伏,硅管的压降一般都是0.6v,保护二极管应该选择压降更低的锗二极管 ...

假设在0.5V时保护管“导通”,此时表头已经有10多倍的额定电流了,因此要“尽量”低,至于这个上限是多少,要看具体表头的承受能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设在0.5V时保护管“导通”,此时表头已经有10多倍的额定电流了,因此要“尽量”低,至于这个上限是多 ...

我常用UT61E+测量MF47裸表头电阻,UT61E+的输出电压是0.6V,没发生过意外

网友:
漏电流必须得考虑,否则会有负作用,其实硅管理论上也有,只不过小很多,所以我说“多个香炉多个鬼”。

楼主:
吃不准,拿捏不稳,干脆还用数字表吧,指针表收藏,偶尔想起来拿出来当手把件玩玩!

网友:
二极管的导通电压远远大于表头满偏电压,等到二极管起到保护作用时表头应该早就烧了。所以接了也没用。

网友C:
这种问题,是没有固定答案的。表头二极管能否起作用,是因表而异、因档而异的。
以MF10的欧姆档为例,考察RX1和RX10档,仿真情况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是没有固定答案的。表头二极管能否起作用,是因表而异、因档而异的。
以MF10的欧姆档为例,考察 ...

从仿真看,并二极管之所以会有保护作用,是钳制电压在尽量低的水平,而不是分走更多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是没有固定答案的。表头二极管能否起作用,是因表而异、因档而异的。
以MF10的欧姆档为例,考察 ...

郑老师每发帖都是图文并茂言尽其详,一代宗师风范!

网友:
我不并在表头两端,我连表头串联电阻都一起保护,这样整个电路的电阻增大。虽然不多,蚊子也是肉。再就是不知道用肖特基二极管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C:
不少表是在输入端保护的,有的用TVS,有的用VDR。
电流档一般没有分压或分压很弱,所以是重点保护对象(欧姆档是电源内置的电流档)。
打错档捅220V的情况最多,所以是要重点考虑的。
以天宇MF47为例,它没有表头二极管,DCmA档的满偏压降为250mV,保护阈值是2只1N4007的压降,超满偏数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少表是在输入端保护的,有的用TVS,有的用VDR。
电流档一般没有分压或分压很弱,所以是重点保护对象(欧 ...

保护前置,平时不接入电路,还有整流管也是“现用现接”,我想有个好处,就是避免了管子漏电带来的负作用,至少不影响其它档。

网友(2024-04-22):
引用 楼主:
遥想当年,上四仪表从震华到遵义又到上海第四电表厂,属于国内仪表领军龙头,应该是人才济济,那么多人才都 ...

你这个是假设结局安装给别人,再讨伐他的路数。加上二极管就会有漏电存在,还能准吗??在MF14装保险那才是装孙子呢!!保险一断,如果表计接入电力系统中电流互感器次级就开路了,那非发生大事故不可。所以安全第一所有的安全措施都是相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吃不准,拿捏不稳,干脆还用数字表吧,指针表收藏,偶尔想起来拿出来当手把件玩玩!

指针表烧了还可以修,数字表烧了就成废品了。我手头虽然有几块数字表,但还是偏爱指针表。皮实耐用。

网友:
兩個二極管主要是防止電阻攩測量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