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您解释为什么这一侧的中轴碗为什么是反扣?

楼主(2023-09-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种落后的滚动轴承结构,因为钢珠没有保持架,在长期使用中,进灰导致钢珠和钢碗加剧磨损后,尺寸间隙变大,在骑行中,钢珠被踏脚偏载的中轴挤压逃逸到另一边,这样实际支撑接触中轴的承载钢珠会越来越少,这这样单颗磨损最厉害的钢珠往往会长期承载最大的受力,如不及时调整间隙和更换维护,最终尺寸最小的钢珠会最先碎裂,破坏中轴和轴碗,有的还会令中轴和中轴碗中间的孔洞边缘相摩擦,如果换成有像标准滚动轴承那样的钢珠保持架,这种结果就能延缓很长时间才会到来,在滚动轴承技术已经相当发达的今天,这种原始方式太

网友A:
我来专业解释吧

这个好像叫B型中轴部件,左中轴碗和右中轴碗都带有M35X1的螺纹,螺纹旋向相反,1楼图示为右中轴碗,它是反牙的,左旋拧入到拧紧,另外它不是全螺纹的,一头有个大一圈的台阶,所以可以拧到底和车架中轴螺纹座止口处拧死,因为细牙有自锁性,靠止口拧紧即能实现止退,而另一端的左中轴碗的螺纹是正牙的,右旋拧入,它是全螺纹的并没有台阶,如果已内装中轴棍和钢珠,也可以先右旋拧入到拧紧状态,但实际需要再稍微退出一点,并用锁母锁紧,然后测试中轴棍转动时和钢珠及轴碗之间的间隙大小,也就是要感觉一下中轴转运时的松紧是否适合,太紧太松时可以重新松开锁母来调整,重新调节好间隙再锁紧,反复尝试到最佳状态。

网友B:
一正一反是对的,你思路也是对的。但是为什么相反,可能需要你再重新考虑下。

设计的思路就是不能越走越紧,把自己抱死。而防止越走越松,靠的是外面还有个紧固螺母。

网友:
碗里有滚珠,滚珠的转动方向与牙盘的转动方向相反,使得右侧轴碗不至于松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力蹬牙盘始终给轴碗一个旋松的力?致使轴碗松动?紧固轴碗的力远大于牙盘旋紧轴碗的力怎么会使轴碗再 ...

这个事解释起来挺费劲的,没有图也说不清楚。
你比照着实物,反复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你说的没错,正常情况,那个螺母的力很大,一般是不会旋松的,因此有些轴不是正反丝,也未必不能正常工作。
但这是一层预防保护措施,在那个螺母的力气不大,稍微拧紧的情况就能保证不会把自己紧死。

网友:
滚珠和轴的转向是相反的。

网友C:
滚珠和轴的转动方向相同,但转速低二分之一,外圈原理上不动,但径向力较大,外圈固定又有间隙时外圈会缓慢反旋

可以用一个小酒杯试验一下,一只手松握酒杯,另一只手的手指用力使酒杯外边和手紧贴搅动酒杯,酒杯的运动方向和手指搅动的方向相反

网友:
水果浏览器不能编辑,重新电脑登录编辑汇总在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专业解释吧

这个好像叫B型中轴部件,左中轴碗和右中轴碗都带有M35X1的螺纹,螺纹旋向相反,1楼图示 ...

自行车的中轴分,A, B, C,三种类型 ,A型一般是加重和普通自行车,B型是轻便型自行车,C型只有青岛生产的金鹿自行车使用 。

网友D:
我那辆自行车中轴也是老松动。,把丝扣弄坏了 后来换成轴承,现在骑着很轻松,也不松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来专业解释吧

这个好像叫B型中轴部件,左中轴碗和右中轴碗都带有M35X1的螺纹,螺纹旋向相反,1楼图示 ...

调整方法是这样,感觉解答还不到位,接续补充,M35X1的细牙螺纹,右中轴碗有止口拧紧实的情况下可以实现自锁,其左旋的反牙螺纹加工的丝锥和套丝工具,因使用相对较少,一般工厂的出借刀具的工具间都备得较少,而正牙的常用就配得比较多,所以把反牙安排在不需要调整的右中轴碗,而经常需要不定期进行锁母调节左中轴碗,在调整中可能用力不当,正牙的锁母或左中轴碗因为细牙是比较容易损坏的,就需要更换这些配件,这些配件用正牙螺纹工具加工量就比较合适了,所以那些需要经常调整,或者受大力重载,导致易损的地方,常常优先使用正牙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那辆自行车中轴也是老松动。,把丝扣弄坏了 后来换成轴承,现在骑着很轻松,也不松动了,

您这是修改,我办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这是修改,我办不了。

不用改动车的部位,买成套的中轴组件,照着原样装回即可,中轴带锁母,装好就不会松动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外圈固定又有间隙时外圈会缓慢反旋”--------------这个不好理解。如图,是这个意思吗?异常情况会怎 ...

如图,造成中轴碗正旋的力从哪来?中轴不动轴碗不会正旋(松动)。什么情况下中轴和中轴碗旋转方向一致?不然中轴碗不会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改动车的部位,买成套的中轴组件,照着原样装回即可,中轴带锁母,装好就不会松动了

牙盘侧中轴碗没有锁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牙盘侧中轴碗没有锁母

他的意思是不用钢珠和钢碗了
换成标准系列的适用封闭轴承或防尘盖轴承
然后原来无牙的中轴需要换成带有带螺纹的,以及适配这种带螺牙中轴的锁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方法是这样,感觉解答还不到位,接续补充,M35X1的细牙螺纹,右中轴碗有止口拧紧实的情况下可以实 ...

左中轴碗有锁紧螺母,很少松动。而右中轴碗没有锁紧螺母(靠和五通拧紧固定)。当中周和轴碗磨损不圆时,中轴(和牙盘)正旋时会发生两侧滚珠横向两侧挤压的力(滚珠不再是滚动摩擦),再加上中轴正旋就会使右侧中轴碗受到反复旋松的力?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意思是不用钢珠和钢碗了
换成标准系列的适用封闭轴承或防尘盖轴承
然后原来无牙的中轴需要换成带有 ...

不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改动车的部位,买成套的中轴组件,照着原样装回即可,中轴带锁母,装好就不会松动了

“成套的中轴组件”?能和原来的牙盘和五通配合吗?改进型组件?给个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正一反是对的,你思路也是对的。但是为什么相反,可能需要你再重新考虑下。

设计的思路就是不能越走越 ...

“设计的思路就是不能越走越紧”??中轴碗和五通已经紧固固定了,怎么会“越走越紧”?旋紧的力从何而来?即使有的话力矩也不会比旋紧中轴碗的力矩大(来源于中轴旋转通过滚珠作用在轴碗上),怎么会进一步旋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中轴碗有锁紧螺母,很少松动。而右中轴碗没有锁紧螺母(靠和五通拧紧固定)。当中周和轴碗磨损不圆时, ...

你有实物模拟一下,当右中轴碗旋出来后,中轴和大链轮会不会往右窜动掉出,踩行中会不会导致链条和挡链板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实物模拟一下,当右中轴碗旋出来后,中轴和大链轮会不会往右窜动掉出,踩行中会不会导致链条和挡链板 ...

轮盘侧中轴碗旋松会造成中轴的径向摆动,造成摩擦噪音(很可能是滚珠缺油的摩擦声?)很是烦人。根本原因可能是中轴磨损的厉害?蹬车时用力方向不匀,中轴磨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滚珠和轴的转动方向相同,但转速低二分之一,外圈原理上不动,但径向力较大,外圈固定又有间隙时外圈会缓慢 ...

轴碗旋紧后。使轴碗正旋(旋松)的力怎么产生的?甚是不解?问题就是:中轴碗为什么随着中周转?

网友:
这个和汽车左右轮胎的紧固是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