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有经验的老手請教一下。

楼主(2023-09-24):
昨天外面下雨,没出去。于是在工作间里将以前的剩余㲺包线另头翻了出来,一一测量归类。发现品种不少!几乎各种常用的规格都齐全。因为多少年来各种变压器都是自己亲手绕制。但是昨天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所有㲺包线的标称外径是指銅线的实际外径还是包含㲺皮的实际外径?这个问题好像一般的线路参数中只介绍該变压器所用线的直径,並未说明是銅线直径或者是㲺包线的实际外径。在此向各位老手請教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A:
朋友东西真多啊,如果是我家里有这些东西,都会在矿坛处理了。。。

网友B:
一般均指裸铜线,不包含漆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均指裸铜线,不包含漆皮。

谢谢你的指教了。以后还是真的注意此问题。应该对负载匹配还是有些出入的。

网友C:
QZ系列漆包线表格可以查询QZ,  QZ-1,   QZ-2的线径和外径 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QZ系列漆包线表格可以查询QZ,  QZ-1,   QZ-2的线径和外径 尺寸。

我也是在对照了参数表后,发现线径表中銅线直径与㲺包线外径是分开列的。

网友D:
俺猜想可能是指铜丝的线径。因为类比塑料导线,其标称截面积是指铜芯的截面积,不包括外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在对照了参数表后,发现线径表中銅线直径与㲺包线外径是分开列的。

游标卡的分辨率是0.02测量漆包线完全满足要求,漆包线设计的级别差,可以准确的漆包线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猜想可能是指铜丝的线径。因为类比塑料导线,其标称截面积是指铜芯的截面积,不包括外皮。

是的。以后我要按銅芯的标准来制作了。保俭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游标卡的分辨率是0.02测量漆包线完全满足要求,漆包线设计的级别差,可以准确的漆包线的尺寸。

是的。我也是用游标尺来量的。但是近年来㲺包线外径误差有点大!普遍小了一些,可能是和外皮的材料有关!

网友:
漆包线线的标称线径是指导的的直径不含外皮,测量其线径应烧去外皮后用千分尺来测量。

网友:
平常所称漆包线直径是指漆包线铜芯线径,不包括外层漆皮。

网友:
自绕线包这漆包线哪种都剩一些,放着占地,暂时还用不上。

网友:
把这些直径研究清楚了,甚至阻抗也搞明白了,可以成为发财秘笈的。君不见minicircuits的大量射频微波电路都是用漆包线在磁芯上绕出来的吗?漆包线用在低频不值多少钱,加上自己的知识,用在微波,价值就翻几个数量级。

网友E:
         5、60年代我們去五金店買漆包線或鐵(鋼)線,或去倉庫領漆包線繞線圈都是靠 “線徑線規” 定線號的,線號已包含漆包線的漆。當年五金店和倉庫備有提供使用。現精密測量工具店都有賣, 但價格很貴, 每片要400多至500多元。

線徑線規

線徑線規

線徑線規

線徑線規

网友:
60後的工友可能少見這种線規,開開眼界吧!

网友:
剛打聽到,山寨廠出的線規很便宜100多至200多就有交易 。

网友F:
线径是指裸线直径,当年用飞跃50W电子管扩音机电源变压器,制作UPS电源还闹了个笑话,根据铁芯截面积计算可做200W逆变器,计算变压器次级使用线径2mm多漆包线,家里只有0.74mm漆包线,开始用了3根并绕,后来仔细一想不对,改成7根并绕。

网友G:
猫老哥存货还真多 我也有一些存贷.但规格不超过5种.与老哥比是小巫见大巫了

  记得应该是指线的裸直径.绕三相电机时是将烧毁的电机的任意的一根漆包线用打火机烧一下並清理干净.然后用干分卡尺卡出的就是实际直径

网友H:
        楼主的漆包线存货还不少呢,尤其是多种规格更是厉害,赞一个!
        我虽然自己也绕过变压器(几乎都是电源变压器)但次数不多,所以用量不大,存货自然就少一些,仅仅有几个常用的规格,而且都是陈旧货。这些年如果要使用漆包线都是到点击维修部现买,但价格有点贵。
        自己绕制变压器很有乐趣,现在手头还有一个40多年前购买的手摇机械计数的绕线机,前几天拆解清理了一下。
        漆包线线径指的是铜线的尺寸,不含漆皮。

楼主:
引用 网友G:
猫老哥存货还真多 我也有一些存贷.但规格不超过5种.与老哥比是小巫见大巫了   ...

好几天没上来看了。今天一来发现大家回复还真不少。谢谢大家的关心。学到老也学不了。这不又多了一个知识。手头存货确实是还有不;。零点六以上的还没有算进去呢。要不更多!因为几十年前曾经工余时在家修电动机,等等小电机所以各种规格的线都有。现在成了玩物!要称称份量可能要有几十公斤。不想卖废品了。留下来给自己找个乐子更好。到实在动不了手时再卖废品也不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漆包线存货还不少呢,尤其是多种规格更是厉害,赞一个!
        我虽然自己也绕 ...

谢谢你的关注。确实我一直都是自己绕各种变压器。旣学到了知识又增加了动手能力,一举两得。老来无事。动动手。其乐无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东西真多啊,如果是我家里有这些东西,都会在矿坛处理了。。。

我暫时留下玩玩。解解闷。有时候动动手做一些小变压器还是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5、60年代我們去五金店買漆包線或鐵(鋼)線,或去倉庫領漆包線繞線圈都是靠 “線徑線規” 定線號 ...

你这个比我更高挡!我只有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暫时留下玩玩。解解闷。有时候动动手做一些小变压器还是很方便的。

你兴致好的,我现在这种东西就网上买了。前面做的小音箱的电源变压器和整流电路都是网上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兴致好的,我现在这种东西就网上买了。前面做的小音箱的电源变压器和整流电路都是网上买的。。

反正是以前的剩货。消磨时间!另外也是过过手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径是指裸线直径,当年用飞跃50W电子管扩音机电源变压器,制作UPS电源还闹了个笑话,根据铁芯截面积计算可 ...

我也是这样的。有时候并线绕并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比我更高挡!我只有这个。

介只么事眼熟了伐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猫老哥存货还真多 我也有一些存贷.但规格不超过5种.与老哥比是小巫见大巫了   ...

细线打火机烧可以去皮粗线不行温度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比我更高挡!我只有这个。

用千分尺测漆包线径细线还可以粗线稍有弯曲误差就很大,要用带有刀口的量具才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