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丝可以采集温度吗

楼主(2023-09-24):
PN结温度越高压降越小,可以采集温度,比如二极管、三极管都可以
电阻可以吗?不使用热电偶,直接通过电阻丝来获取温度

网友:
应该不行,可能不耐高温,还有温漂的问题估计也不好解决。

网友A:
可以,只要电阻随温度变化而变化。铜丝都可以,工业上 就有铜50电阻做为温度探头使用。

Cu50即表示它在0℃时阻值为50欧姆,在100℃时它的阻值约为71.400欧姆。它的工业原理:当Cu50在0摄氏度的时候他的阻值为50欧姆,它的阻值会随着温度上升而成匀速增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很有意思了,可以让普通烙铁实现温控

各种测温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缺点的,有各自的适用范围,需要配以一定的接口电路。到了烙铁这个领域,温度在200——500℃,热电阻,热电偶,比较适合。CU50不太合适了。。。。。。。。。半导体的,也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要电阻随温度变化而变化。铜丝都可以,工业上 就有铜50电阻做为温度探头使用。

那就很有意思了,可以让普通烙铁实现温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很有意思了,可以让普通烙铁实现温控

完全可以,不是有铂电阻箱做的高温测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很有意思了,可以让普通烙铁实现温控

你是想借电烙铁发热丝电阻变化来控温吧那你得失望了,发热丝是合金温漂系数很小而且不是线性的。

网友:
T12烙铁,用2种金属材料来制作发热芯,即达到发热目的又有了热电偶。936则分成了几种,原装的是发热丝和测温电阻,国产有发热丝和测温热电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测温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缺点的,有各自的适用范围,需要配以一定的接口电路。到了烙铁这个领域,温 ...

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很有意思了,可以让普通烙铁实现温控

买了把大功率调温烙铁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57394&extra=

楼主:
黄花的还可以,烙铁头太长,回温比较慢
恒温没啥问题,电路是经典
但我觉得黄花这个电路可以有优化的地方
让我重新设计一遍,比较器那个部分肯定不那么做
然后想办法让电路工作负电压,晶闸管第三象限触发
加热效率还能提升一个小档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黄花的还可以,烙铁头太长,回温比较慢
恒温没啥问题,电路是经典

再次看了看这个烙铁是带热电偶的,记错了,还以为这个烙铁就是电阻丝测温的

网友:
買只熱敏電阻試試?

网友:
测温手段有非常多种。理论上,凡是可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物理特性都可以用于测温,但都有他们的局限性,也就是说测温范围有一定限度。工业上,常规低温和负温用热电阻传感器,中高温用热电偶传感器,再高温度用光谱分析测温。还有红外线测温,双金属测温等等。

网友:
T12芯应该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