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简易的四管直放机

楼主(2023-09-24):
连仿带试,搞出了个直放机……
它最大的特点是电路简洁清晰,元件寻常,没有多大要求,容易制作。要论灵敏度,还是可以的。不过声音烂的要命 。玩玩是可以的。
注意事项:音量只能开到约1/4处,否则自激。

网友:
发个实物图看看

网友:
4管来复机
我装过是1个高放,三个低放的, 声音可以的

你这是一个管子的低放,音量、音质都差些

楼主:
忘了说明了,在这三级高放之后(就是那个节点后),还有一级低放的,用几个三极管或芯片都可以。

楼主:
这是几个星期前搞的,现在都拆了(因为不想听那个声音)

网友A:
给你张参考的高放无噪偏置带AGC的

网友B:
声音烂的要命应该是调幅电平信号削波了,加上AGC拉回来应会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张参考的高放无噪偏置带AGC的

谢谢!这个R3是怎么回事,可调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烂的要命应该是调幅电平信号削波了,加上AGC拉回来应会改善。

是那一种……电音,导致听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R3是怎么回事,可调电阻吗?

是可调电阻,调偏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