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LED闪烁电路,推荐。

楼主(2023-09-24):
一个PCB板子基本画好,想加个贴片0805 LED闪烁的功能,也就是上电就开闪,频率1hz左右都可以。
板子富裕空间有限,最精简的LED闪烁电路,求推荐。谢谢。

网友:
如果非要使用电路的话,我觉得比较简单稳定的就是555电路了吧

网友:
某宝搜自闪烁贴片发光管试试

网友:
使用给死人发丧用闪光二极管即刻,它集成RGB发光芯,就俩脚,通三伏电就不断变颜色闪烁。

网友:
还用得着这么折腾?单色光闪烁的也就几分钱买一串,速度几档可切换。

七彩光自闪的,现成有发光二极管,50个几毛钱。

网友:
用plc编程简单,ne555我基本功还不够。不过ne555确实适合搞这个。

网友:
有单色自闪的0805贴片发光管。很便宜的。

网友:
现在自闪的led多去了,还热衷搭棚吗

网友A:
网上找了个觉得是非常简单的图,没做过不知道效果。
如果只想要个闪灯,直接买个自闪的灯更方便。

网友B:
这个也简单,还可以用来检测光耦好坏
来自 <http://www.51hei.com/bbs/dpj-214400-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了个觉得是非常简单的图,没做过不知道效果。
如果只想要个闪灯,直接买个自闪的灯更方便。

这个电路应该不行
1. 1.5V也点不亮LED,虽然有焦耳小偷类似升压电路,但那些电路LED是并联的,并不是串联在电路中的。
2.其次,那个电容极性肯定有错
3.估计他原本想画互补管多谐振荡器,但又忘记了电路,凭印象画了出来,常规的互补管多谐振荡器电路是下面这样

网友:
网上找的5个元件 3v闪灯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应该不行
1. 1.5V也点不亮LED,虽然有焦耳小偷类似升压电路,但那些电路LED是并联的,并不是串联 ...

串联也不一定就不行,这电路我也没做过,不好说,网上找来贴上来的。
以前我在书上找到一个类似的互补闪灯电路做成功,可惜都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简单,还可以用来检测光耦好坏

来自

这个光耦的不错,前两年就想做一个玩,就是光耦没找到就放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