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一个放大电路自激问题

楼主(2023-09-24):
最近心血来潮做一个高频放大实验,复制的天线放大器电路,结果第一级自激,一直没弄明白原因,目前确定问题出在前级滤波器上,只要接入线圈L3,放大器就变成振荡器。转方向,加屏蔽都不灵,麻烦前辈们给指点指点。

原理图

原理图

印版图

印版图

网友A:
电路板上那两个电感不能同向布置,应该互成90度放置,防止磁场相互感应产生自激。

网友B:
基极加电感会变成典型的电感三点式电路,加阻尼,用结电容小的管子,破坏振荡条件,

楼主:
这个电路也存在同样问题,只要接入基级那个电感,也立马开始振荡

网友C:
同学帮猜一下

大概看了AT-41511的规格书,工作频率很高,保护二极管(D1)结电容和电感(L3)并联与三极管易组成振荡器(拆除R3、C5试下),如果非要加保护二极管可前移放在输入端,建意换结电容更小的二极管(比如,LC03CI、BAV99)

初非是超大焊盘(比如安装孔),过孔最好不放在焊盘上,可在元件接地焊盘的下端适当密集的放置接地过孔,比如,紧挨着置3个或更多个过孔,高频走线两侧密集放置接地过孔, 2mm甚至1mm间距一个

三极管的发射极直接接地有益提升高频稳定性;除非这段走线有阻抗匹配的作用,否则,元件间的连线要尽可能的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学帮猜一下

大概看了AT-41511的规格书,工作频率很高,保护二极管(D1)结电容和电感(L3)并联与三极管易 ...

保护二极管拆了也震荡;过孔放焊盘上确实不大好,不过这几个过孔其实没啥用,那几个焊盘都是放铺铜上的(GND);我做3358放大实验的电路,过孔就是放焊盘两侧,也没有发射级电阻,一点也不妨碍它自激,只要基级接了那个0.x uH 的电感,就变100MHz左右的振荡器,这个电感影响震荡频率。也不知道和哪个地方的分布参数凑成了LC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极加电感会变成典型的电感三点式电路,加阻尼,用结电容小的管子,破坏振荡条件,

多谢指点,抽空试试

网友B:
你可以参考一下成品的高频中继,我抄过好几个,都是用电阻做负载,比较少用电感做负载的

网友D:
我的理解,滤波电感模块都是要屏蔽的;这么多电感容易级间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滤波电感模块都是要屏蔽的;这么多电感容易级间反馈。

我也有这个担忧,所以做的时候对电感摆放角度做了考虑,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小影响,而且我把部分认为影响大的电感往PCB背面挪过(双面铺铜,大面积接地),还扣铜箔进行屏蔽过,没效果。不过成品有源天线都直接整在一个壳子里,并没单独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参考一下成品的高频中继,我抄过好几个,都是用电阻做负载,比较少用电感做负载的

估计还是你前一个回帖所提可能性大。尝试过调整输出端的LC,有些自激震荡于此有关,但这次这个没啥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保护二极管拆了也震荡;过孔放焊盘上确实不大好,不过这几个过孔其实没啥用,那几个焊盘都是放铺铜上的 ...

电感L3和分电容一样可以谐振,从PCB截图上看,安全距离是不是太近小,走线也有点长,这样分布电容很大
输入端的带通最好换个结构,C13/L3及分布电容,就是个曲型振荡电路,还有发射极的R3/C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L3和分电容一样可以谐振,从PCB截图上看,安全距离是不是太近小,走线也有点长,这样分布电容很大
...

安全距离和走线长度有点矛盾,远了走线更长,走线短了安全距离更差。没有R3,C5放大结构,只要这个频段的高通滤波器在后面,也震荡。

网友E:
把R2接在R5下面降低放大倍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R2接在R5下面降低放大倍数试试

倒是可以抽空试试,不过负反馈弄多了影响增益,第一级增益是很宝贵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安全距离和走线长度有点矛盾,远了走线更长,走线短了安全距离更差。没有R3,C5放大结构,只要这个频段的 ...

安全距离和走线长度不矛盾

我指的是大面积接地拓扑和走线的间距,还有走线的宽度,从PCB截图上看,信号线的宽度和元件焊盘基本一样,如果贴片件用的是0805封装,估计走线宽度有1mm,距离近没那么大的电阻,小信号也没那么大的电流,除了增加寄生电容没有益处,0.508mm(或更小)的宽度足够了,如果担心接地拓扑时距离小了,可先加宽走线,接地拓扑后再改回期望值,另一个办法是用禁止布线层(KeepOutLayer)隔离,事后删除该层,当然,电源走线可适当加宽

另一个距离是元件之间,小信号而且是高频板子,让元件的丝印"边框"紧挨着,过长的走线会增加寄生电感,只要保证用摄子挟着元件,烙铁头能焊接的间距就行,自制电感最好根据实际尺寸画个丝印"边框",避免PCB做好了元件放不下;输入端像是SMA型PCB座,在每个接地焊盘附近(延焊盘一周)加4个(或更多)接地过孔

纯属个人观点,仅供业余制作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全距离和走线长度不矛盾

我指的是大面积接地拓扑和走线的间距,还有走线的宽度,从PCB截图上看, ...

    那部分线宽的确是1mm,这个板子其他地方一般是0.508或0.8mm宽,电源部分是1mm,这块是布电源线的时候忘了改了。走线和铺铜直接距离是0.254mm,是挺近的。又看了下001有源天线的pcb,人家距离留的挺大,不过走线也挺宽,估计与当年是纯手工画板有关,从那个板子,以及论坛里那个3358做的卫星信号的放大器看,似乎走线宽点问题不大,若是参考传输线理论,严格阻抗匹配,我这么随意明显有问题。
    关于插座位置补过孔,应该是有益无害。
    这个板子基本可以确定是滤波器部分电感L3和负载电感L4以及分布电容构成了电感三点式震荡导致,我尝试把L4上面的高频旁路电容挪到R5上面,让电阻串入电感,破坏起振的相位条件,但仅仅是振幅低了,应该是300欧电阻太小了。L3肯定不能串电阻,否则滤波功能被破坏了。能采取的措施还有加大那个300欧电阻,干脆去掉L4,或者把输入端滤波掉个个i,高通部分放前面,低通放后面,得逐个试试看效果了。由于用了贴片电容,临时搭建滤波器费点劲,抽空再试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部分线宽的确是1mm,这个板子其他地方一般是0.508或0.8mm宽,电源部分是1mm,这块是布电源线的时候 ...

001天线,很久远了;以前的敷铜板粘工艺接差,走线窄了铜铂易脱落,无论焊盘、焊孔还是走线都很"粗壮",主要考虑调试及后续维修,而且,那个年代受前苏联老大哥设计理念影响,产品"傻大黑粗"

如果不是为了消磨时间,截图的PCB没必要试了, 调到海枯石烂也不会有满意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001天线,很久远了;以前的敷铜板粘工艺接差,走线窄了铜铂易脱落,无论焊盘、焊孔还是走线都很"粗壮" ...

这个不是001的电路,001的反而没事,不同时期的001用料也不同,虽然板子画的不咋地,但是后期的管子性能好,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F:
楼主的自激解决了吗?解决了分享一下。我用场效应管也做了一个类似电路。栅极和漏极都有电感,接到收音机上,效果很好。但是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不接天线,输入端开路的情况下,也会自激。接上天线的情况下,自激消失。这个不稳定因素,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G:
只是有了原理图和印板图,没有装配后实物图,都是瞎指点^_^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只是有了原理图和印板图,没有装配后实物图,都是瞎指点^_^

我的板子是自己刻的,没有楼主的规范。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板子是自己刻的,没有楼主的规范。

你做的实物图,看到了。电源滤波貌似没有用到大体积一点的电解电容器,试着用电解电容器来加强滤波,看管不管用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做的实物图,看到了。电源滤波貌似没有用到大体积一点的电解电容器,试着用电解电容器来加强滤波,看管 ...

是的 用电池供电,就没装电解。可以焊上一个试试。现在是输入开路的情况下自激。接上天线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 用电池供电,就没装电解。可以焊上一个试试。现在是输入开路的情况下自激。接上天线就正常了。

用电池,也要用电解来退藕,保持供电的纯净~

网友C:
500KHz~2GHz,增益30dB,用集成电路做很容易实现

楼主:
3358那个重新做了一个板子,去掉了输入端的那个电感,不自激了。415三极管这个,还是自激,集电极电感串了电阻,振荡有所减弱,但还是振荡。假期忙着串亲戚了,没进一步实验。目前看,顶层大面积铺铜,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KHz~2GHz,增益30dB,用集成电路做很容易实现

做过一个类似的,挺稳定的。零件少的稳当,多的爱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板子是自己刻的,没有楼主的规范。

稳定工作是硬道理,其他都是浮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自激解决了吗?解决了分享一下。我用场效应管也做了一个类似电路。栅极和漏极都有电感,接到收音机上 ...

做实验的那块板子,还有一部分是用微波场管做的,那个自激的更夸张,L12换成 电阻也不行,抄的厂家说明,厂家原理图不应该有大错误,估计还是布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上那两个电感不能同向布置,应该互成90度放置,防止磁场相互感应产生自激。

L12换成电阻都不好使,这个零件要求有点太高了,极容易自激,有专门的计算程序,用来计算补偿电感,还得用微带线形式的。业余条件难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L12换成电阻都不好使,这个零件要求有点太高了,极容易自激,有专门的计算程序,用来计算补偿电感,还得 ...

这两天借助仪器看了一下,输入空载时自激的频率,在相频图上是0度的位置,我也尝试了,去掉栅极电感。相频图上带宽内都不会和0度有交叉。带宽内都大概都在-120度,就是增益大大降低了。只有10DB。 又焊回电感,加上电感以后相频会变的很复杂,调整输入电容电感都会变化,最后也没能调到理想状态,没办法 只能妥协了,降低增益到15DB左右,空载不在自激。凑合用了。

网友H:
bc结电容(密勒电容)引起振荡,L3与B之间加消振电阻50-100左右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bc结电容(密勒电容)引起振荡,L3与B之间加消振电阻50-100左右试下

基级串入50欧不行,100欧确实不振了,有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基级串入50欧不行,100欧确实不振了,有效。

串电阻增益降低吗 不影响的话 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电阻增益降低吗 不影响的话 我也试试

肯定降低啊,只是我没手段定量测量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串电阻增益降低吗 不影响的话 我也试试

你计算下输入阻抗多少,最好改成共基或共集或双管组合电路。
图一 339收信机高放电路,Q1共集(射随器),高输入阻抗隔离输入,低输出阻抗影响消密勒电容,双管组合,后管补偿放大位数。

WJ直接混频也放大电路, 是共G(共基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降低啊,只是我没手段定量测量

不会降多少的,谐振状态线圈并联阻抗不小,再加上Rbe 1.5K估计算,加上100的电阻没影响。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你计算下输入阻抗多少,最好改成共基或共集或双管组合电路。

图一 339收信机高放电路,Q1共集(射随器 ...

多谢老师提供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谢老师提供的方案

不敢当,共勉。

网友I:
引用 网友C:
500KHz~2GHz,增益30dB,用集成电路做很容易实现

芯片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I:
芯片什么型号??

BGA2869_宽带放大器

网友J:
输入和输出都要接上信号源和负载,会自激振荡是沒匹配丶幅射耦合以及加上增益过高,若不重新设计,就減少C5或者C5再串联电阻(不要用可变电阻,它寄生电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输入和输出都要接上信号源和负载,会自激振荡是沒匹配丶幅射耦合以及加上增益过高,若不重新设计,就減少C5 ...

确实与空载有关,输入端接上50终端电阻,示波器看不出第一级震荡了,但第二级仍然有输出,拆掉第一级输入耦合电容,彻底没了输出,输入不匹配容易引起震荡。当初输出接50欧负载电阻试过,没发现变化。

网友J:
引用 楼主:
确实与空载有关,输入端接上50终端电阻,示波器看不出第一级震荡了,但第二级仍然有输出,拆掉第一级输入 ...

电源电压多少,頻率多少。看R4=2k2代表不是甲类放大,最好采用甲类。这电路看起来本來就沒匹配只往谐振凑值。
功率級首重匹配。电压放大级首重低噪,失匹配不多也可以,失配阻抗偏高大多数容易自激振荡,阻抗偏低大多数让增益下降,因此L3可再并联电阻1k以下。L4(12T的)也可再并联电阻500欧以上,也是放假负載让Q下降。
L3及L4可換成贴片元件。您应该籍此练習匹配设计,各个电容电感自己求值花的时间比折腾还清松。

网友C:
1片射频宽带放大器芯片的价格 和1只超高频三极管的价格几乎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源电压多少,頻率多少。看R4=2k2代表不是甲类放大,最好采用甲类。这电路看起来本來就沒匹配只往谐振凑 ...

这级放大基级上偏电阻有调整,Ic约7-8mA,12V供电,肯定是甲类。阻抗失配诱发自激震荡确实存在,已经得到验证,您说的降低那俩电感Q值的法子我抽空再试试,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片射频宽带放大器芯片的价格 和1只超高频三极管的价格几乎一样

第一级用超高频管主要是基于低噪声考虑,LAN对于弱信号来说,噪声还是高了,如果用于抵消馈线衰减影响,直接用它没任何问题。但我这个实验电路总增益弄的太高,自寻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