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中周高Q值中放制作过程纪实

楼主(2023-09-25):
                追求中周高Q值中放制作过程纪实
      中放的增益重要,但就目前的接收环境,高选择性更重要。在干扰较重的环境中,要想接收到弱台,必须要有足够的选择性。要想做到高选择性,必须要求中周具有高有载Q值。
      记得xinjun5557坛友采用过雷达测距中周DIY调幅465KHz中周得到高Q值,在拆机中周中发现了一个雷达测距中周,配330p电容,采用0.08毫米3股漆包线,绕了78匝,4匝处抽头,经测量空载Q值能够达到160,一值梦想做一个高Q值中放,得到切比雪夫型幅频曲线。
     见图1-图4

     于是在网上邮购10只雷达测距中周。中周到货,发现型号买错了,本想买10×10 ,结果是8×8,打开看看,磁芯空间也很大。
     经测量:配330p电容,采用0.08毫米3股漆包线,绕了88匝,5匝处抽头,经测量空载Q值也能够达到160。
     见图5-图8
   未完待续

网友A:
常老师买的这种中周,我也买了一点,无论是10*10的,还是7.5*7.5的, 磁芯都很大(也有相对小点的,好像跟磁帽颜色有关), 都可用多股线绕制。常老师还可以尝试用5股线,谐振电容用470皮法或510皮法的,匝数会相应减少,Q值还要高一些。我用的是电桥测的,频率只有10K,达不到465,所以不准确,但Q值高是可以确定的。常老师可以用你的仪器检测一下,看看准确的参数。用470皮法电容谐振465,小花老师做过5股线实验,Q值可达200以上,不过,用的是10*10的530中周骨架。这两种骨架我都买过,其实磁芯的空间差不多。所以,用5股线绕制,Q值达到200应该可以。

楼主:
      一、        制作准备:
      中放采用红灯745电路图:
    1、计算:
经计算 B5:配振电容330p,初级88匝,在28匝处抽头。
       B6:配振电容330p,初级88匝,在5匝处抽头。
       B7:配振电容330p,初级88匝,在28匝处抽头。
       B8:配振电容330p,初级88匝,在5匝处抽头。
       B9:配振电容330p,初级88匝,在38匝处抽头,次级13匝。
    计算结果:中放增益约74分贝。初步选通频带5KHz,偏调±10KHz的选择性大于40分贝。
     其实中放幅频特性决定于有载Q值和耦合系数。有坛友说;中放的中周Q值不能做得太高,会导致通频带过窄,使音质很差,那只是对单中周而言。Q值过高容易自激,那是中周匝数比选择不正确,导致中放增益过高而自激。
    下图是在高Q下,有没有采用参差谐振的单中周的幅频特性计算结果:
    未完待续

网友B:
高手!
你那仪器可以买到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手!
你那仪器可以买到吗?

我也想知道,作者的高频扫频仪及其他调试设备(软件)在哪能买到?

网友:
电压增益只有在输入阻抗与负载阻抗在同一数量级的前提下才有参考价值,例如一中放电压增益,需测量一中放基极输入电压与二中放基极输入电压之比计算电压增益,电压增益应该与功率增益相同才具有可比性,上述的计算结果是相同的。
一个升压比为1:2的变压器,有6db的电压增益吗?功率增益肯定是0。

网友:
每个中周都不一样,绕起来太累了。

网友D:
中周购买链接有吗,我也想买几个

楼主:
    2、绘制PCB中放板:
  未完待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周购买链接有吗,我也想买几个

在淘宝上收索倒车雷达测距中周,很多家都卖此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作者的高频扫频仪及其他调试设备(软件)在哪能买到?

    高频扫频仪为自己制作的,软件是自己编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老师买的这种中周,我也买了一点,无论是10*10的,还是7.5*7.5的, 磁芯都很大(也有相对小点的,好像跟 ...

    想起来了,小花老师做过5股线实验,测Q值可达200以上,就工字磁芯,采用330p电容配振,4股也绕的下,下图是卖家提供的资料,252KHz测试Q值大于80.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淘宝上收索倒车雷达测距中周,很多家都卖此货。

买什么型号的

楼主:
最好买10×10的,工字型磁芯窗口要比8×8的大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2、绘制PCB中放板:

常老师打算把红灯745中频放大器重新再做一遍?王恭行老师的这个电路的确很优秀。

网友:
自制中周的都是狠人

网友E:
不过这种中周频率40khz,能在高频这么优秀我是没想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过这种中周频率40khz,能在高频这么优秀我是没想到的

     通过以下几点可以判断用在中频465KHz没问题:
     1、官方采用252KHz测量Q值大于80,一般都是采用电桥测量,若采用465KHz测量,电感量要比采用252KHz测量要大,所以工作在465KHz的Q值大于100应该没问题。
     2、将磁冒在细砂纸上打磨,发现打磨掉的颜色呈棕红色,跟短波磁棒颜色相近,所以判断应用频率较高。
     3、采用万用表×10k测电阻档,指针不动,说明磁材料电阻很大,用在中频465KHz没问题。
     4、从配300pF电容需要绕88匝,TTF-2-7需要120匝,但此测距中周的工字磁芯要比TTF-2-7工字磁芯粗一些,所以磁导率应该比较接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        制作准备:
      中放采用红灯745电路图:

31.76db和43.9db的电压增益是可信的,实际功率增益还要大一些。

楼主:
     二、中放板制作:
          由于是高Q中放实验,所以只制作了一块中放板,采用热转印,三碌化铁腐蚀,打孔,整个过程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完成。
        绕制中周和元件焊接
    未完待续

网友F:
请问老师,制作后,与一般收音机接受性能方面有什么区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常老师打算把红灯745中频放大器重新再做一遍?王恭行老师的这个电路的确很优秀。

前辈,假设将红灯745中频放大器替换成楼主的这个,接收起来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前辈,假设将红灯745中频放大器替换成楼主的这个,接收起来有什么区别?

你可能没注意到,楼主做的这个中频放大器,就是红灯745的原中频电路。只不过,楼主使用了新的中周磁芯,把原先中周的参数改变了一下而已。改变参数后的中周,Q值更高了,性能更好了。你问二者的区别,我觉得,如果仅用耳朵听,可能会觉得差别不大;但是用仪器检测,差别一目了然。楼主给出的实验图片,已经说明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老师,制作后,与一般收音机接受性能方面有什么区别?

     追求中周高Q值,主要目的是获得较宽的通频带和较高的选择性,就是提高矩形系数。其实中放增益达到70分贝就够用。不能偏激理解为只为提高增益。
      高选择性的中放,提高了双信号灵敏度,即在有强的临频干扰的条件下,能够清楚的收到弱台信号。如某一般的收音机选择性20分贝,一个强10mV/m,则他对临频就有1mV/m的干扰信号。若此时临频电台信号也是1mV/m,与干扰信号强度相等,导致无法正常收听。
     做高选择性,只有在收音机灵敏度很高,接收环境电台密集或环境干扰很强,就凸显他的优越性,选择性差的收音机,可能收到十几个强台,弱台根本收不清楚,淹没在噪声中。选择性好的可能将弱台也能收听清楚,会收清楚几十个电台。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没注意到,楼主做的这个中频放大器,就是红灯745的原中频电路。只不过,楼主使用了新的中周磁芯 ...

老师有没有FM的软件,输入VT,电容,知道电感量要多少

网友:
好制作!这中周竟能达到465频率下Q160,真令人吃惊!
我买多个收音机套件,现在新中周115左右很常见,160可能得益于3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师有没有FM的软件,输入VT,电容,知道电感量要多少

与调频相关的硬软件设备我基本没有,唯独有个信号发生器,其中几个波段还是有故障的。

网友:
效果怎么样

楼主:
              三、调试:
      Q值越高调试难度越大,中周只要调动一点点,幅频特性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调试结果1:耦合电容采用3.6p时,通频带约5.5KHz,偏调±10KHz时,选择性可达约46分贝。

楼主:
     调试结果2:耦合电容采用6.3p时,通频带约9.5KHz,偏调±10KHz时,选择性可达约36分贝。宽带时双中周耦合系数大于2,出现明显的双峰,中间下凹很严重,需要单中周5的有载Q值要高,调高单中周5的有载Q值的方法,将检波负载电阻R75和R73又10K改为20K,幅频曲线中间下凹有一定的改善,减小二中放的Ic,会使Rc变大一些,但会减小中放增益,所以,为了提高中周5的有载Q值,最好二中放也采用共发—共基双三极管,低放的前级采用高阻输入。

楼主:
此中放增益约73分贝。

楼主:
     终于调出了平顶型幅频曲线,通频带大于6KHz,选择性偏调±10KHz大于40分贝。
    下图是调试照片:
    下图是幅频特性截图:
    线图是理论计算:有了理论计算对比做参考,可以找出问题所在。
    将两级双中周和第三级单中周分开测量,和理论计算对比,发现第三级单中周有载Q值上不来,怀疑检波二极管有问题,测量检波二极管反向电阻太小。
     换上一只反向电阻500K,结果有载Q值与计算比较还低,最后找到由于焊接中周初级管教时,由于涂有焊锡膏太多,导致中周 初级对外壳又250K的电阻,擦干后焊回,故障排除,测量见下图。
     在实际调试中,将每个中周都调到465KHz,很难做到。由于AGC的作用,会随信号强度发生变化。

网友H:
老师,我是个初学者,读您这个文章后感觉特别有意思,想自己也手动绕中周试试。

您能不能给出一个 EXCEL 表格帮我列一下绕制的具体参数和方法?

比如常见的收音机里有3个中周,其中混频的,选频的和放大的初次级分别是多少圈,在什么位置抽头。是不是乱绕就可以,还是需要初次级分开在磁芯不同位置。0.08*3 这种线是不是纱包线就行?

另外自己绕制这种线圈应该是没有电容的吧,我看有的卖的中周是带电容的,所以这三个部位的中周分别要配合多大的电容也请您写一下。

感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师,我是个初学者,读您这个文章后感觉特别有意思,想自己也手动绕中周试试。

您能不能给出一个 EXCEL ...

   绕制中周没有什么神秘,乱绕就可以。线绕次级。后绕初级。初级连接三极管集电极的引线放在里面,然后抽头,热端放到最外面。
   关于自绕中周的数据,若是特殊中周框架,总匝数需要根据配振电容,通过测量电感确定总匝数。要是购买收音机专用中周框架,如TTF-1和TTF-2,具体匝数,可用资料中的数据。
   我绕制的是雷达倒车的中周,得到高Q值,所以中放需再用5只中周,不是3只,具体数据在本帖2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绕制中周没有什么神秘,乱绕就可以。线绕次级。后绕初级。初级连接三极管集电极的引线放在里面,然后 ...

感谢老师帮助,我找到一个在线的 LC 谐振计算器,等我找时间按照  223P 的双联容量来绕一个试试。

网友I(2023-10-30):
引用 楼主:
一、        制作准备:
      中放采用红灯745电路图:

中放的级联电路(共射共基极),增益比纯共射的要高多少分贝?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中放的级联电路(共射共基极),增益比纯共射的要高多少分贝?

     单级中放的增益主要决定于三极管的传输导纳和负载阻抗,传输导纳跟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电流成正比。所以当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电流不变和负载阻抗不变时,由共发改成共发—共基,增益不会发生改变。
    增大中放增益可以加大负载阻抗和加大静态工作电流Ic来实现,但三极管有最大稳定增益,如果当增大静态工作电流和负载阻抗使增益超出了三极管的最大稳定增益,就会自激。两只三极管组成共发—共基后,只是最大稳定增益显著提高,但实际增益还要看Ic和负载阻抗选择的大小。商品中周TTF-2-7和TTF-2-8的空载Q值好比TTF-2-1和TTF-2-2高,中周初级抽头比也比TTF-2-1和TTF-2-2高,所以他的负载阻抗也高,当三极管Ic一定时,增益也高,单管共发,就可能会增益不稳定,故大多采用共发-共基。
   其实三极管增大Ic,照样得到足够的稳定增益,但是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都减小,导致中周有载Q值下降,使选择性下降,若采用共发—共基,就可以不通过增大Ic,增大输出级的负载阻抗来增大增益,由于共发—共基测输出阻抗要比共发高很多,所以即使增大负载阻抗,也不会导致中周有载Q值降低,所以采用共发—共基,既保证了增益有保证了选择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级中放的增益主要决定于三极管的传输导纳和负载阻抗,传输导纳跟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电流成正比。所 ...

好像很神秘,慢慢复习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单级中放的增益主要决定于三极管的传输导纳和负载阻抗,传输导纳跟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电流成正比。所 ...

你提到;“采用0.08毫米3股漆包线,绕了78匝,4匝处抽头,”,中心抽头的地方不是在中间焊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提到;“采用0.08毫米3股漆包线,绕了78匝,4匝处抽头,”,中心抽头的地方不是在中间焊锡吧?

     我是用的漆包线不用特意去漆,把它绕到中周管脚上,用电烙铁焊接即可,漆皮自动融化,绕天线线圈的28股沙包线内部的漆包线也不用特意去漆,
把沙包线的焊接头插入融化的焊锡中,过了几十秒钟后,28股线就焊接在一起了。

网友J(2025-01-12):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漆包线不用特意去漆,把它绕到中周管脚上,用电烙铁焊接即可,漆皮自动融化,绕天线线圈的2 ...

请教老师一下,中周初级接入三极管是匝数多的还是匝数少的?共基极形式输出电阻大,怎样匹配中周好?按中周绕组一半匹配行吗?那样初级抽头就可以在绕组中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老师一下,中周初级接入三极管是匝数多的还是匝数少的?共基极形式输出电阻大,怎样匹配中周好?按中 ...

     我的做法是接匝数少的,这样三极管的输出阻抗对中周Q值的影响就非常小了。一般中周反馈给三极管的阻抗约在10—20K欧之间,即使采用共发也没有实现最佳匹配,中周跟三极管的“匹配”要综合中周的有载Q值、三极管的最大稳定增益(不自激增益)来设计,三极管的不自激负载阻抗根本达不到等于三极管的输出阻抗
    中放的增益够用就好,当增益足够时,灵敏度主要取决于自身的噪声,噪声控制不小,值最求提高增益是实现不了进一步提高灵敏度的。

网友K:
常老师研究透彻,学习了。

联想到集中参数滤波器,共用中周4个(3+1),两级中放,一二级间采用阻容耦合,末级输出单调谐;我用过产品机台式的,手动调谐旋钮时明显感觉到两侧有少量空余才变调(已经排除调谐机构机械回差),可以理解成回路带宽大于接收带宽?临频干扰会差还是会好?应该是更好吧。

而两级双调谐,在同等中周状态、同等耦合度状态下,总带宽是小于单级的双调谐的(书上有数学推导的,俺似懂非懂)。
因此,可推测集中参数的3+1组合(三调谐+阻容耦合+末级单调谐)的带宽好于双调谐 2+2+1组合,不知道说得通不?真想看到后者的通带扫频曲线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K:
常老师研究透彻,学习了。

联想到集中参数滤波器,共用中周4个(3+1),两级中放,一二级间采用阻容耦合 ...

   对于双中周的幅频特性只决定于有载Q值和耦合度,我得到了计算公式,并编写了计算软件,对于集中滤波器的幅频特性我没有找到计算公式,在收音机特辑一书中有集中滤波器的文章,相关计算有几页,计算选择性、通频带和损耗,没有给出幅频的计算公式。没有相应的计算比较,凭感觉判断,判断正确的概率太低,所以,我无法做出判断。
   从滤波上看,集中滤波器要比分开的好,因为在最前面就彻底的把无用信号滤除掉,但调试的难度要比分级滤波难度大得多,所以没敢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