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一个1968年发表的300B单端滑动甲类胆机电路

楼主(2023-09-25):
图片来自网络,向原作者致敬!

网友:
向原作者致敬。。

网友:
楼主的资料很好;
想起90年代无线电期刊(?具体记不清了,空了查查)上有文章是利用添加小元件做的动态提升电路,就相当于电子管的滑动甲类,很简单,可以在老电子管收音机上添加的。

找到了:1983.8期《无线电》第26页:扩大音频放大器动态范围的实验电路。
一会用手机版的论坛,拍照(自动压缩比较方便,但可能不是太清楚,能够看清意思。

网友A:
可能太简单了,另外如果从概念上字面上理解,动态范围扩大与工作点滑动有时间常数上的区别,不能套用。但这个简单图的滤波电容用到50uF又超过了一般滑动电路的时间常数,与楼主资料里的一样(?),就像文字里说的,适合在不同节目源之间的自动转换。而收音机里的滑动电路稳定电容通常在1~3uF,好像一般都这样,可能是为了较好跟随语言停顿而节省电池消耗。
个人理解不一定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太简单了,另外如果从概念上字面上理解,动态范围扩大与工作点滑动有时间常数上的区别,不能套用。但这 ...

还藏着无线电呢,必须点个赞。我的早进废品收购站了 。技术就是这样演进过来的,记得早年毛子的火花收音机也这样使用。早期收音机主要为了省电,后期的功放是为了榨取更大的输出功率,叫滑动应该是指输出管的屏流均值是在变动的,时间常数在收音机里影响不大的。不像HIFI里那么吹毛求疵了。

网友B:
这个300B哪里是滑动甲类?再说,动态扩展与滑动甲类又是两回事。前者是强音更强弱音更弱,后者是为了节能或者延长电子管寿命。

网友:
隔壁为300B能出24W吵翻天了!

网友C:
1楼的图跟滑动无关,只不过是一个直偶驱动的300B电路而已,优点是可以利用一部分正栅压,增大输出功率。4楼的两张图,有滑动,但是图1只滑动了音调级,但跟最耗电的功放级是交流耦合,并没有达到滑动的目的。图2倒是直流耦合,滑动一下还行。5楼的图才能体现出来滑动的意义,用音频信号整流以后影响最耗电的末级的工作点,达到小音量时小屏流,大信号时大屏流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楼的图跟滑动无关,只不过是一个直偶驱动的300B电路而已,优点是可以利用一部分正栅压,增大输出功率。4楼 ...

还真是哈,细看电路图,并没有从输出牛引出音频信号并整流呀

网友:
主帖無任何滑動,5樓是動態擴展,都不是滑動甲類。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楼的图跟滑动无关,只不过是一个直偶驱动的300B电路而已,优点是可以利用一部分正栅压,增大输出功率。4楼 ...

院长所言极是。

楼主(2025-03-22):
引用 网友B:
这个300B哪里是滑动甲类?再说,动态扩展与滑动甲类又是两回事。前者是强音更强弱音更弱,后者是为了节能或 ...

你说不滑就不滑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楼的图跟滑动无关,只不过是一个直偶驱动的300B电路而已,优点是可以利用一部分正栅压,增大输出功率。4楼 ...

你说不滑就不滑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