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都加了墨水了怎么还显示缺墨水?

楼主(2023-09-25):
我的打印机是佳能TS3480,都加过墨水了,为啥那个缺墨水的黄色指示灯会一直亮?每次打印前都会提示需要加墨水,但是打印不受影响,打出来的很清晰。我同事说,不用管它,直接打印就得了,如果打印字迹颜色淡了你就加墨水就行了,打印机出现提示会有误差,以实际打印质量为准。请问是这样的吗?我加完墨水后,怎样让缺墨水的黄色指示灯熄灭?

网友:
爱普生有清零软件,佳能没用过,不知道是不是也有同类型的,你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A:
不是墨仓的打印机的话,给墨盒加满了,但是不对墨盒芯片做破解处理,还是会有提示的,买个芯片也不贵,买杯奶茶都不够。

网友B:
对一次性墨盒来说,厂家不可能花大成本去实时计量墨盒里有多少墨水,而是给定一个数值进行减法计算,这样就会造成墨盒里的墨水用完后,添满墨水还是缺墨指示,这时找一个对应的软件,将原先的数值恢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墨仓的打印机的话,给墨盒加满了,但是不对墨盒芯片做破解处理,还是会有提示的,买个芯片也不贵,买杯 ...

我刚才搜了一下,各种打印机现在基本全是一次性耗材,国外大厂各种技术卡脖子,割你韭菜没商量!不是我加墨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一次性墨盒来说,厂家不可能花大成本去实时计量墨盒里有多少墨水,而是给定一个数值进行减法计算,这样就 ...

你说的对,我这个墨盒就没有加墨水的孔,是我自己钻了一个孔加进去的,开始我还以为卖家给我把墨盒装错了,后来又怀疑是自己加墨水的时候把墨盒上的芯片弄坏了,又怀疑是不是墨水没加满,直到眼看着墨水从孔里快溢出来了。。。。。。后来上网一搜才知道是我自己想多了,各种打印机现在全是一次性耗材,国外厂家技术各种卡脖子,买耗材赠送打印机这话一点不假,割你韭菜没商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才搜了一下,各种打印机现在基本全是一次性耗材,国外大厂各种技术卡脖子,割你韭菜没商量!不是我加 ...

平价卖机器,高价卖墨水,这个做法在有国产打印机前就这么玩了,墨盒带计数芯片,到了一定数值,你不换芯片,加再好的墨水还是提示换墨盒,和加墨水的技术无关,换了芯片,数值就固定不减了,

不过也有出厂自带墨仓的打印机,我这儿3个epson的打印机就是,原装的60元/瓶,买一回墨水能加好多次,

还有改装外挂墨仓的,改造后,也取消了计数

网友:
打印机可以便宜卖给你,从耗材中还是要赚回来的,这就是厂家精明之处。从网上查看了许多攻略,都是不能实际可行的,还真没办法解决。又不想买那种兼容墨盒,不像以前买爱普生的可以用清零软件

网友C:
我买的是MG3080,也是这样的,先是提示,然后到显示黑彩两个墨盒全部归零时,两个对应黄色指示灯跳闪,就只提示更换墨盒不再打印了!(其实这个随机的墨盒容量很小,根本没有介绍描述的可以打印几百上千的量!从加墨量5-7毫升就说明问题了!)先长按停止键10秒以上再开电源开机,自检之后可以重启开机,就又可以打印了,但是打没几次黄色指示灯又跳闪了,也不知道现在还能打几次,难道就这么耗着打印? 也不是个事儿呀!!。。。。
  同样在求索解决方法中,请大侠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平价卖机器,高价卖墨水,这个做法在有国产打印机前就这么玩了,墨盒带计数芯片,到了一定数值,你不换芯 ...

按理说外挂的连供墨盒倒是也不错,难不成怕他们也是存这个心眼,墨水配件卖你一堆,到时候甩手不干了,如之奈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是MG3080,也是这样的,先是提示,然后到显示黑彩两个墨盒全部归零时,两个对应黄色指示灯跳闪,就只 ...

有的人说这种情况不影响使用就行,只要能打印就可以,不管它黄灯闪不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理说外挂的连供墨盒倒是也不错,难不成怕他们也是存这个心眼,墨水配件卖你一堆,到时候甩手不干了,如 ...

暂时没发现,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D:
我的佳能打印机开始也是这样,再后来加满墨水也不打印了,提示墨盒缺墨水,这是厂家为了卖墨盒故意设置的,我现在就当扫描仪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佳能打印机开始也是这样,再后来加满墨水也不打印了,提示墨盒缺墨水,这是厂家为了卖墨盒故意设置的, ...

我搜了一下,我这个型号的可以操作计数清零,不知真假,我今天回去试一试才能知道

网友:
1毛钱卖你碗100块钱卖你菜,不用我这碗装呢可不行

网友:
建议你把那个指示灯干掉,看不见为好。

网友:
芯片计数,按打印张数计数
基本都不能清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搜了一下,我这个型号的可以操作计数清零,不知真假,我今天回去试一试才能知道

我的也是说可以清零,结果在网上找的软件都清不了,你试试看怎么样,有好消息说一声,我的还是扫描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墨仓的打印机的话,给墨盒加满了,但是不对墨盒芯片做破解处理,还是会有提示的,买个芯片也不贵,买杯 ...

但是买的芯片换上去不一定能被打印机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买的芯片换上去不一定能被打印机识别

要买对应型号的,不是一片通吃所有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说可以清零,结果在网上找的软件都清不了,你试试看怎么样,有好消息说一声,我的还是扫描仪呢 ...

网上这种攻略说法很多,但是试过都不行!而有些看着看着连接到某家卖墨盒或者卖连供墨盒的公司网页上去了,所以感觉两种都不靠谱,暂时就这样先用着再说,实在不行就上连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