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P6060与Hitachi8190调频灵敏度

楼主(2023-09-25):
以前我说过,1980年在广州市中心区SHARP6060的FM随便可以收到HK的FM广播。但是日立的8190,三洋的9930、9990、4500、9998都不能收到,现在以日立的8190、SHARP6060的电路图为例。向高手了解一下。6060的灵敏度高是因为那一部分。我之后将8190的高放混频管换成6060的535(后来又换成更好的3355),但是在楼下还是不及6060的灵敏度。

网友A:
个人以为:
1、灵敏度的问题涉及两方面:一是前部高频头部分,二是后部中放和鉴频部分
2、可以尝试把一台机器的10.7M中频信号引到另一台机器,先判断是前后哪部分的问题
3、高频头部分做统调(93M附近微调磁芯,103M附近调电容,论坛有方法),鉴频部分调中周
4、通常老机器中放和鉴频中周内部的电容容易失效,下面日立这台机器是分立鉴频,中周电容失效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以为:
1、灵敏度的问题涉及两方面:一是前部高频头部分,二是后部中放和鉴频部分
2、可以尝试把一台 ...

日立8190鉴频是下面的BA1330,比6060的BA1320更好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日立8190鉴频是下面的BA1330,比6060的BA1320更好一些。

再仔细看下,这两个是立体声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仔细看下,这两个是立体声解码

对,你说的对。6060的鉴频由TA7303P内部完成、。

楼主:
前天回家,还找到43年前的日立8190的收录机出来,不过没有试验,

网友B:
从电路结构上看,下面的机器,独立本振,两级陶瓷滤波器,似乎更优,
而集成中放鉴频,性能不会有太明显的差异。微小的差异有,但不会那么明显。

但是如果实际使用效果下面的不及上面的机器的话,
我感觉应该是天线与输入回路的设计不同。上面的一个似乎更优,不知问题是否出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电路结构上看,下面的机器,独立本振,两级陶瓷滤波器,似乎更优,
而集成中放鉴频,性能不会有太明显的 ...

现在已经没有当年的环境试验,因为80年,FM只有广东本地1个电台。香港的有三个。6060都能随便就收。其余的除了乐声的(松下)5300,没有当面见到其他收录机可以接收到的。但是我猜SHARP的555、777可以,但是没有亲自见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电路结构上看,下面的机器,独立本振,两级陶瓷滤波器,似乎更优,
而集成中放鉴频,性能不会有太明显的 ...

两级中频陶瓷滤波损耗太大,带通滤波器也是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级中频陶瓷滤波损耗太大,带通滤波器也是个坑!!

当年我拆掉一个,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年我拆掉一个,也不行

中放集成TA7303功能单一,比其他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放集成TA7303功能单一,比其他好多了!

想问问。假设能够清晰听到远处的电台。灵敏度是混频输出后的中放增益重要,还是中放前的混频、高放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放集成TA7303功能单一,比其他好多了!

例如:分立元件中FM通常是三级,假设增加到四级,灵敏度会更高吗?又例如,上面的8190会不会好像6060那样收到香港的电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问问。假设能够清晰听到远处的电台。灵敏度是混频输出后的中放增益重要,还是中放前的混频、高放更重要 ...

高放混频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信号进来的第一第二级放大,如果这两级放大的信号,信嗓比下降了,后面的中放再牛,也弥补不了。

也就是说,如果中放的增益足够满足设计要求,那么接收机的灵敏度,将取决于天线与高放的耦合传输,损耗尽可能的低,高放的噪声系数尽可能的低,并且增益适中不自激,混频级尽可能的输出的频谱干净,少产生干扰分量。

简单一句话,从天线下来的信号应该被尽可能的,不降低信噪比的情况下,被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放混频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信号进来的第一第二级放大,如果这两级放大的信号,信嗓比下降了,后面 ...

我的理解和你一样。所以我在多个贴都有跟帖说,更换了高放混频管为3355
又请教,上面的6060高放是共射极、混频是共基极。8190正好相反。哪一个增益更高 (整个“高频头”)?

楼主:
8190的BP101内部可能与6060的L1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例如:分立元件中FM通常是三级,假设增加到四级,灵敏度会更高吗?又例如,上面的8190会不会好像6060那样 ...

如果三级中放增益够了的情况下,再增加中放,没有意义,不但不能增加灵敏度,反而会自激不稳定,等等问题。

假如FM中放的限幅灵敏度是100mⅤ,也就是末级输出信号在100mⅤ时,鉴频器进入限幅状态,(集成中放大概在这个数值),
我们要求的这个机器的接收灵敏度是10uⅤ,也就是天线输入10uv的信号,未级中放要放大到100mⅤ。

这就要求高放,混频,中放的总增益,在100mⅤ÷10uV,是10000倍,也就是80dB,如果高放混频增益在20dB,那么中放只要求有60dB的增益就可以了,再大就没意义了。

有人说我要是再增加一级中放,再增加10倍的增益,能不能把增益提高到1uⅤ?

答案是,你增加了一级中放,是有可能把1uⅤ放大到100mⅤ,但是忽略了信噪比来谈灵敏度,是没有意义的,
灵敏度的定义是在约定的信噪比下,机器所能接收到的最低的信号强度,达不到信噪比,你接收到再低的信号,也听不清,听不见,没有意义。

收音机的灵敏度一般有AM:6dB(能分辨出噪音里有人声,但不一定能分辨具体内容),20dB(虽有噪声,但已不影响收听内容了),26dB(基本上可以称之为享受级的了),FM一般用30dB灵敏度(享受级)。所以抛开信噪比谈灵敏度,是没有意义的。

那就还剩下一个问题了:FM收音机,究竟可以做到的灵敏度极限是多少?
那就有一个公式可算,就是在100MHZ附近,256kHZ(调频立体声的带宽)天线端感应到的天电干扰的(宇宙背景辐射干扰,自然界的各种干扰,天线导体自身的热噪声等等)的幅度是多少,然后有用信号要比这个高10倍,或者20倍的幅度值,就是FM收音机的再大的极限灵敏度。
(别问我公式是什么,我记不住,感兴趣的自己查。)

另外减小带宽能,提高收音机的极限灵敏度,比如把FM的带宽减小到180khz,甚至150khZ,还是上面的原因,带宽窄了,天电干扰热噪声干扰都会下降,所以极限灵敏度可以提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和你一样。所以我在多个贴都有跟帖说,更换了高放混频管为3355
又请教,上面的6060高放是共射极 ...

共射极增益高,但是输入阻抗也高,应该在kΩ级别(我信口说的,没具体的计算)。
共基极增益低一些,但对高放管的ft要求低,而且低的输入阻抗,应该在百欧级别,可以更方便的与75Ω的拉杆天线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三级中放增益够了的情况下,再增加中放,没有意义,不但不能增加灵敏度,反而会自激不稳定,等等问题 ...

说的很明白,具体数据要复习才能明白,再发一张777的线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射极增益高,但是输入阻抗也高,应该在kΩ级别(我信口说的,没具体的计算)。
共基极增益低一些,但对 ...

我记得一天学习的时候提到,高放级共射极输入阻抗高,对前级索取的信号比较小,就是电压放大能力好,所以最好用场效应,777就是用双栅极场效应,555好像是用结型场效应。我曾经将8190的高放级改成共射极,但是效果几乎没有变化。甚至噪声大了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记得一天学习的时候提到,高放级共射极输入阻抗高,对前级索取的信号比较小,就是电压放大能力好,所以 ...

777的L1,我感觉,它应该是接成了升压式,升高了阻抗,用以和双栅场效应高放输入匹配,
这个777,设计的不错,灵敏度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一天学习的时候提到,高放级共射极输入阻抗高,对前级索取的信号比较小,就是电压放大能力好,所以 ...

阻抗匹配,才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777的L1,我感觉,它应该是接成了升压式,升高了阻抗,用以和双栅场效应高放输入匹配,
这个777,设计的 ...

这个777和6060的L1表面上看好像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777的L1,我感觉,它应该是接成了升压式,升高了阻抗,用以和双栅场效应高放输入匹配,
这个777,设计的 ...

请问,升压式是什么概念?

网友D:
我之前用TA7303配合AN7213做过FM接收,灵敏度可以达到-100dbm。极限灵敏度可以达到-105dbm。

试制TA7303P-FM中频放大板-学画电路板之一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8&fromuid=32267

试制AN7213 FM收音机高频接收板-学画PCB电路板之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fromuid=32267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用TA7303配合AN7213做过FM接收,灵敏度可以达到-100dbm。极限灵敏度可以达到-105dbm。

试制TA7303 ...

想请教,上面两个连接。哪一个灵敏度更高?

网友:
早些年前认为只要是独立的中频放大电路IC,综合指标主观上都比较突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三级中放增益够了的情况下,再增加中放,没有意义,不但不能增加灵敏度,反而会自激不稳定,等等问 ...

灵敏度和噪声!限噪灵敏度!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三级中放增益够了的情况下,再增加中放,没有意义,不但不能增加灵敏度,反而会自激不稳定,等等问 ...

末段的“带宽”是指中频?

网友A:
个人觉得决定灵敏度的关键在于高频头,
1、两级以上的调谐高放,使用双栅低噪声场效应管和对顶双变容二极管。
2、大部分调频头都是四联的,超过四联的比较少。
3、分享几个高频头电路供分析
典型高频头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决定灵敏度的关键在于高频头,
1、两级以上的调谐高放,使用双栅低噪声场效应管和对顶双变容二极 ...

很多用电调谐,比传统的调谐简单。但是振荡原理不懂

网友:
电调谐就是用变容二极管代替可变电容,本质上还是LC振荡。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上面两个连接。哪一个灵敏度更高?

两个链接的制作,一个是中放板TA7303,一个是高频调谐板AN7213,这两个板要连接起来完成一个FM接收。
TA7303P制作的中放板输入灵敏度在-82dbm左右10.7MHz中频信号,
两块板连接后可以达到的接收灵敏度-100dbm ~ -105dbm 频率100MHz的调频信号。
这样看高频头调谐板提供的增益在20db左右的样子。更多的增益是10.7MHz中放板提供的。
但是好的灵敏度更依靠高频部分的低噪音高增益。只是增益太高不稳定,不好制作。
中放板频率低,相对好制作些。但也不能无限制的放大。
所以高放板与中放板不好直接对比灵敏度,若说增益分配肯定是中放的增益要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没有当年的环境试验,因为80年,FM只有广东本地1个电台。香港的有三个。6060都能随便就收。其余 ...

楼主有没有试过收音头的效果?各种收音头,国产的进口的都有,高价低价都有,和6060比较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试过收音头的效果?各种收音头,国产的进口的都有,高价低价都有,和6060比较如何

那时候没有条件,后来因为工作没有时间,现在退休才慢慢想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