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里符号到底是什么

楼主(2023-09-25):
文件里的符号到底是什么?谢谢!

网友:
百度盘的分享链接

网友:
一个文件就是一堆数,从不同的地方断开表示不同的意义。至于从哪里断开,都是有规定的,阅读器和编辑器打开一个文件按照规定去解析这堆数,并展示出来文字和图形。向文件写入时,还是写入一堆数。也就是说,显示器上显示的是阅读器和编辑器加工后的效果。

网友:
TXT文件没有存储标准,但有编码格式,早期系统默认ANSI,后来默认UTF-8。对于英语来说,二者没有分别,对于其它语言有时会是悲剧。
因为从256往上,所有人类语言都占用这个区。所以会有中文版系统,俄文版系统,日文版系统等等,不能共存。
但有时需要共存,比如在同一个网页上把各种语言都想显示一遍,这是需要统一编码格式Base64。

网友:
楼主TXT文件里看样子像采用的16进制编码,不是10进制。ANSI或UTF-8存储格式。

网友:
手机上看不清,5#说错了。URL用的Base64编码格式。TXT本身用的UTF8或ANSI存储格式,到底用的哪一个依赖于用的系统。

网友A:
这一串用base64解不出有意义的字符来。

楼主:
已经搞清楚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串用base64解不出有意义的字符来。

URL浏览器能识别就行了,如果非要人看,那还得代换

网友:
瞎猜一下;可能就是所谓的Unix底层数据传输接口,用来在网络里标记地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