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热水炉风压开关老是出故障,有没有替代方案?

楼主(2023-09-25):
壁挂燃气热水炉风压开关老是出故障,这次使用好好的,下次用的时候就报错,实际风机都是正常运行的,就是风压开关没有动作,导致不点火,维修的都不厌其烦,这个东西原理很简单,就是当开启锅炉的时候风机先运转,风压开关再压力作用下微动开关闭合,锅炉主板检测到风压开关的信号后启动点火,直接短接后开机不行,应该是程序设定刚开机的时候要没风压信号,延时1秒左右后风压开关导通给信号才行,这玩意有没有替代方案啊?
因为压力很小,要求风压开关的灵敏度很高,很多新买的呀不好使,还要自己调整,但是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出问题,当然这本来是一项安全防护,防止燃气和烟气倒灌,但是现在的锅炉炉膛都是封闭式的,风机只要正常转,问题不大。
我的想法是做一个延时开关,当风机启动后开关闭合,给个信号就行,一直持续到风机断电关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又什么好的办法没?

网友A:
拆开微动开关,清理触点,可以几年不出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微动开关,清理触点,可以几年不出意外。

感谢分享,回去试试。

网友B:
能拆掉微动开关的,动手能力强的话,如下修复后基本不会坏了。
1,用钻头拆下开关,并打开,将触点在白纸上打磨使之光亮,并如图接线。
2,用尼龙扎带固定回原位置(定位销也要装回去)
3,整体用厚自封袋密封并开合适的洞,方便接电线和气管,用胶密封。
另:动手能力强的,可以改装成磁铁+干簧管,千年不坏!
借的图,鸣谢原作者
差评logo

网友C:
风压开关换过也不行,会不会是电机转速不够,或者出风口里面链接风压开关的喇叭口的方向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压开关换过也不行,会不会是电机转速不够,或者出风口里面链接风压开关的喇叭口的方向不对

应该就是风压开关的问题,每次只要把风压开关稍作处理或调整就好了,但是过段时间就又犯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拆掉微动开关的,动手能力强的话,如下修复后基本不会坏了。
1,用钻头拆下开关,并打开,将触点在白纸 ...

这个地方出问题还没考虑过, 我也试验一下,谢谢

网友:
见过万和故障,后来信后分柝排气管太小太长引起,拆掉排气管OK。

网友(2023-11-15):
我们家得壁挂炉是压力传感器的,也经常报压力开关故障E6,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室外往排气管灌风就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