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液晶电视背光灯条的应急处理

楼主(2023-09-25):
      朋友下午送来一台杂牌液晶电视,说是有伴音屏不亮。这台电视是他家老人用的,而老人一天也离不开电视。昨天电视坏了,老人家觉也没睡好。
      朋友让我想办法抓紧修好,我只能应急处理一下。
      从换下来的同型号废灯条上取下一个灯珠,取代了这台液晶电视坏掉的那个灯珠,电视机又能看了。
      先让朋友把电视机搬回去,上网再买一套同型号的灯条备用,哪天这台电视灯条再出问题,马上就能更换。

网友:
修的及时,为老年人解忧;

为你点赞!

网友:
小尺寸还可以,大尺寸必须换新,万一过几天又坏折腾一次不容易还有一定风险

网友:
亲戚的一台长虹LED50C2080i也是有很小的开机声没图无光。请问大佬怎样确定是灯条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强光手电照屏幕看看有没有隐约的图像

开机时红灯慢闪3下,然后又闪7下。然后有很小的开机声音用手敲屏幕没有反应,手机电筒也没看到图像,可能是没有信号输入,屏幕上没有图像。拿不准是灯条问题还是灯条驱动问题?LED驱动输出有200-300V直流电压。

网友:
  灯条找本省的店子买,一般隔天可以送达。直接换新比较好。

网友:
这东西拆装一次很麻烦,为了防止返修我是全部换新。

楼主:
应急!应急!!应急!!!

网友B(2023-11-03):
不懂就问,电视都用到换灯条了,液晶屏不老化吗?换了灯条色彩还能好不?

网友C:
搭车咨询,我现在用的电视是东芝52寸,型号:52C3000C,背光是灯管的,现在似乎灯管亮度降低了,才开机的时候亮度有点低,过几分钟就好了。电视机电耗320瓦,现在来说有点高,如果换成LED灯条后,电耗应该可以降低,也能解决背光亮度需要预热的问题。
请问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如果换LED灯条,购买哪种比较好,品牌?长度?这些灯条有没有色温的要求?.....

网友D:
尺寸很大的液晶电视,面板拆卸就很困难换灯条也部容易。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尺寸很大的液晶电视,面板拆卸就很困难换灯条也部容易。

换灯条,要将液晶屏拆开吧?拆液晶屏是个很麻烦,很小心的技术活,搞不好液晶屏就报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换灯条,要将液晶屏拆开吧?拆液晶屏是个很麻烦,很小心的技术活,搞不好液晶屏就报废了!

没有拆过液晶屏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很容易拆坏的。

网友F:
年轻就是好。上次我一不小心弄坏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年轻就是好。上次我一不小心弄坏屏幕

一个六十四岁的小老头、、、、、、

网友:
真想把我家墙上一年都不开一次都大电视打开看看灯条如何更换,以备不时之需,听邻居说他家某信的背光坏了,请厂家上门检修,检查后说需要拉回换灯条价格1200多元,邻居说现在网上买个新的都不用这个价格,决定不修了,上门师傅后来收了260元上门检测费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拆过液晶屏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很容易拆坏的。

我爹那个42寸的灯条坏了,某宝上买个吸盘几十元,我就用几根塑料管子均匀放在屏上,然后用透明胶带仔细粘牢,小心点取下液晶,慢慢的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就问,电视都用到换灯条了,液晶屏不老化吗?换了灯条色彩还能好不?

液晶屏耐老化要好得多,很少有老化的,我有个几十年前的笔记本,液晶屏也没有任何变化,不过楼主换单个灯不建议,毕竟拆屏风险不小,既然拆开了最好全换新为好,毕竟有一个坏掉代表其它的也可能快到寿命了

网友(2023-12-04):
随着年龄增长视力差胆子也小了,前期用了三年的兄弟彩色激光一体机,上一天还正常使用,第二天早上班使用发现操作显示屏黑了,电源指示灯也不亮,当时估计可能夜里电压高,损坏电源部分了,打算自己拆开看看是否烧坏保险丝了,就是电源有问题估计也好修。下手拆麻烦来了,结构太紧凑了根本无法下手,试着拆了一部分有点后悔了,早知道这么麻烦还不如找售后了,怎奈已经拆了一大摊了。只有硬着头皮拆下去。基本全部拆完了才找到电源板,换了一只焊在线路板上的白色保险管问题解决了,过后安装总结其实拆不用这么麻烦,由于不懂拆解原理,走了不少弯路,现在的电器已不像当年电视机那样,拆开外壳一目了然,从此以后下班就拔掉电源插头,早上用时再插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搭车咨询,我现在用的电视是东芝52寸,型号:52C3000C,背光是灯管的,现在似乎灯管亮度降低了,才开机的时 ...

大尺寸的电视灯管的换LED对于一般人来说难度太大, 基本不用考虑了, 首先背光分侧入式和直射式。你得看看你电视背光的接口 其次驱动方式也不一样,灯管是高压的 ,LED背光是恒流的。驱动板不一样。换完灯条和驱动板你还要到主板找到控制信号接好,这些对于专业维修人员来说都是个大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尺寸的电视灯管的换LED对于一般人来说难度太大, 基本不用考虑了, 首先背光分侧入式和直射式。你得看 ...

我还想的,背光启动的话,开机启动就可了。加个恒流源,在灯管位置换上LED灯条,开机就灯条全亮,关机灯条熄灭。没想到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