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场效应管

楼主(2023-09-26):
得到一些 2SK2685场效应管 看PDF上的参数还不错,低压低噪声,跨导也还不错。想搭个放大器试试,焊到板子上后,GD之间就击穿,连续三个都是这样,后来用风枪焊上后,测量没有再击穿。同时发现两个源极之间,并不是直通的,有50欧左右的电阻。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难道里面集成了其它原件?有用过这个原件的坛友,指点一下,提供个应用图。它的原厂PDF里也没有应用图。

网友A:
是结型场管

网友B:
焊接的时候,电烙铁要拔电源线,你不知道吗^_^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的时候,电烙铁要拔电源线,你不知道吗^_^

就是拔了焊的 这管太脆弱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拔了焊的 这管太脆弱了。

那就还得戴防静电环来操作^_^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还得戴防静电环来操作^_^

用风枪也可以,现在主要是两个S极不是直通的,不知道都直接焊在负极上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风枪也可以,现在主要是两个S极不是直通的,不知道都直接焊在负极上行不行

1、3脚图纸是同一个脚位,怎么会不通呢?仔细核实它先^_^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脚图纸是同一个脚位,怎么会不通呢?仔细核实它先^_^

我也奇怪 但确实是有50欧电阻。不敢试了 在损坏几个就没的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通过搬板德生9700dx,发觉这玩意儿焊接也不太难,你先将焊盘稍微加一点焊锡,然后定位一只脚,剩下就好焊 ...

焊接的问题不纠结了,大不了用风枪。主要是没有应用图。两个S极不是直通的。有50欧的阻值,不敢试了。怕再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的问题不纠结了,大不了用风枪。主要是没有应用图。两个S极不是直通的。有50欧的阻值,不敢试了。怕 ...

场效应管的识别方法及测量

一、 符号  “Q、VT” ,场效应管简称FET,是另一种半导体器件,是通过电压来控制输出电流的,是电压控制器件

    N沟道场管      P沟道场管

    场效应管分三个极:

       D极为漏极(供电极)

       S极为源极(输出极)

       G极为栅极(控制极)

       D极和S极可互换使用

    场效应管图例:

    场管图例1     场管图例2       场管图例3

二、 场效应管的分类

   场效应管按沟道分可分为N沟道和P沟道管(在符号图中可看到中间的箭头方向不一样)。

   按材料分可分为结型管和绝缘栅型管,绝缘栅型又分为耗尽型和增强型,一般主板上大多是绝缘栅型管简称MOS管,并且大多采用增强型的N沟道,其次是增强型的P沟道,结型管和耗尽型管几乎不用。

三、 场效应管的特性

    1、工作条件:D极要有供电,G极要有控制电压

    2、主板上的场管N沟道多,G极电压越高,S极输出电压越高

    3、主板上的场管G极电压达到12V时,DS完全导通,个别主板上5V导通

    4、场管的DS功能可互换

N沟道场管的导通截止电压:

    导通条件:VG>VS ,VGS=0.45--3V时,处于导通状态,且VGS越大,ID越大

截止条件:VG<VS ,ID没有电流或有很小的电流

四、 场效应管的作用

放大、调制、谐振、开关

五、 场效应管的测量及好坏判断

   1、测量

    极性及管型判断

     N沟道场管    P沟道场管

        N沟道场管测量   P沟道场管测量

    红笔接S、黑笔接D值为(300-800)为N沟道

    红笔接D、黑笔接S值为(300-800)为p沟道

    如果先没G、D再没S、D会长响,表笔放在G和最短脚相连放电,如果再长响为击穿

    贴片场管与三极管难以区分,先按三极管没,如果不是按场管测

    场管测量时,最好取下来测,在主板上测量会不准

   2、好坏判断

    测D、S两脚值为(300-800)为正常,如果显示“0”且长响,场管击穿;如果显示“1”,场管为开路

    软击穿(测量是好的,换到主板上是坏的),场管输出不受G极控制。

六、 场管的代换原则(只适合主板)

    场管代换只需大小相同,分清N沟道P沟道即可

    功率大的可以代换功率小的

    技嘉主板的场管最好原值代换

七、 主板上常见的场管型号

    N沟道:

      702、712、G16、SG、SS、7EW、12KSH、72KGG、KF

      中等大小的场管:3055、09N05、40N03、45N03

      外型较大的场管:L3103S、K3296、K3289、6030、7030

              55N03、76139D、76129S、10N03、15M03

       F827、F841、BPS100

    P沟道:

      352A、356

用万用表定性判断场效应管、三极管的好坏

一、定性判断MOS型场效应管的好坏

先用万用表R×10kΩ挡(内置有9V或15V电池),把负表笔(黑)接栅极(G),正表笔(红)接源极(S)。给栅、源极之间充电,此时万用表指针有轻微偏转。再改用万用表R×1Ω挡,将负表笔接漏极(D),正笔接源极(S),万用表指示值若为几欧姆,则说明场效应管是好的。

二、定性判断结型场效应管的电极

将万用表拨至R×100档,红表笔任意接一个脚管,黑表笔则接另一个脚管,使第三脚悬空。若发现表针有轻微摆动,就证明第三脚为栅极。欲获得更明显的观察效果,还可利用人体靠近或者用手指触摸悬空脚,只要看到表针作大幅度偏转,即说明悬空脚是栅极,其余二脚分别是源极和漏极。

判断理由:JFET的输入电阻大于100MΩ,并且跨导很高,当栅极开路时空间电磁场很容易在栅极上感应出电压信号,使管子趋于截止,或趋于导通。若将人体感应电压直接加在栅极上,由于输入干扰信号较强,上述现象会更加明显。如表针向左侧大幅度偏转,就意味着管子趋于截止,漏-源极间电阻RDS增大,漏-源极间电流减小IDS。反之,表针向右侧大幅度偏转,说明管子趋向导通,RDS↓,IDS↑。但表针究竟向哪个方向偏转,应视感应电压的极性(正向电压或反向电压)及管子的工作点而定。

注意事项:

(1)试验表明,当两手与D、S极绝缘,只摸栅极时,表针一般向左偏转。

但是,如果两手分别接触D、S极,并且用手指摸住栅极时,有可能观察到表针向右偏转的情形。

其原因是人体几个部位和电阻对场效应管起到偏置作用,使之进入饱和区。

(2)也可以用舌尖舔住栅极,现象同上。

网友B:
要想研究透彻,再买几十个它回来。昌邑王不差钱^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结型场管

应该是结型,PDF上写着是砷化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想研究透彻,再买几十个它回来。昌邑王不差钱^_^

刚刚又试了一下,把两个S极都接负极。栅极加负电压,随着电压的大小,DS的电流跟着变化。应该是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