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能不能教一下怎么算电感量

楼主(2023-09-26):
我有一收音头,已知VT为3-21V变化,对应电容为3V时为37P,21V时为16P,机器上还有微调电容10P+7P固定电容,请问各老师教一下怎么算电感量?还有想问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仪器,实时测量高频头高放频率

网友A:
网上好多   LC谐振计算器  搜索一下就有了,输入电容值和频率值,就算出电感值了。
使用扫频仪来检测高放槽路谐振在什么频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好多   LC谐振计算器  搜索一下就有了,输入电容值和频率值,就算出电感值了。
使用扫频仪来检测高放 ...

我有扫频仪,不会显示高放的实时频率啊

网友:
L=[1/f/(2*pi)]^2/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好多   LC谐振计算器  搜索一下就有了,输入电容值和频率值,就算出电感值了。
使用扫频仪来检测高放 ...

看一下我 这样算对不对,前面那个是低端,后面那个是高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扫频仪,不会显示高放的实时频率啊

老式的扫频仪通过接适当的检波点,配合频标来读取谐振点,并可以实时调整谐振点频率。
新式的可以使用带有跟踪源的频谱仪来测试高放电路,通过放置MARK点读取准确的谐振点频率,还可以看谐振回路的带宽。
也可以使用网络分析仪通过测试S21来看谐振电路的谐振点和带宽等。
目前没有简单的像频率计那用的直接显示频率值的仪器来测高放电路线圈的谐振频率的仪器。
哦,对了,还有一种早期使用的栅陷表可以来测高放槽路谐振频率。不过估计已经没人在用这东西了。估计你也用不来。

网友B:
频率计也能测,并且精度还挺高。扫频仪也行,示波器有也可以。当然精度高还是频率计最高。

这些仪器使用的时候都要注意接入方式,否则对频率影响很大。

网友C:
60nH,加上分布电容后20P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计也能测,并且精度还挺高。扫频仪也行,示波器有也可以。当然精度高还是频率计最高。

这些仪器使用 ...

谢谢回复,频率计怎么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nH,加上分布电容后20P

那个还有可调10+7P固定的不用算进去?你这个软件好面熟啊,好像是群里的,只不过我不会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还有可调10+7P固定的不用算进去?你这个软件好面熟啊,好像是群里的,只不过我不会用

算进去的总电容20.86P。测本振频率看我的帖子用收音机改,高放带宽3-4MH不用测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056346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频率计怎么测?

哦,没细看。想成本振了。如果是本振,频率计可以接在本振注入到混频的那个小电容后面,这个地方影响不大了。

如果是高放的线圈的话,不在振荡状态,没法看频率啊。只能说看固有的谐振频率。

1、要么你甩开本振。用扫频仪,或者信号发生器可以检查这个频率。不过貌似高放电路不是很方便做这个事。

2、调好本振频率,注入高频信号,检查高频头的输出信号(中频)幅度。
譬如你本振信号频率是(88+10.7),你注入88M的信号,调整高频放大的的LC参数,使10.7M的输出最大即可。高频头的10.7M输出,一般是低阻抗的,这个地方挂仪表,对频率影响不大,10.7M的滤波基本调准即可,也影响不大。

也就是说你需要高频信号发生器,然后加示波器或者高频毫伏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进去的总电容20.86P

这个软好像很好用,能不能上传一个给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软好像很好用,能不能上传一个给我

抱歉,我不会传。论坛上有可以直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歉,我不会传。论坛上有可以直接下。

老师请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B:
4楼都给了公式了,自己按照公式计算下就是了
>>> c=54
>>> l=65.81
>>> pi=3.1415926
>>> f=1/(2*pi*((l*10**-6)*(c*10**-12))**0.5)
>>> c
>>> l
65.81
>>> f
2669791.301472864
>>>

python3做的c的单位是pf,l的单位是uH

另外电路中最不好确定的是杂散电容的量,我的方法是:

1、先确定可变电容在某个定值时的频率,这个时候各个参数都不知道。方法就是我前面说的方法。
2、断电,拆下电感的1脚(或者从线路板最近的位置断开),用RLC测量精确的L的量。
3、套用公式计算出来总的C的量。
4、分别量下每个实物的电容的量,中间的差就是杂散参数。

我前面的改高频头频率的帖子就是这个思路。一般的电路在20-30pf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楼都给了公式了,自己按照公式计算下就是了
>>> c=54
>>> l=65.81

老师,我完全看不懂你这个,浪费你的精力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扫频仪,不会显示高放的实时频率啊

需要学习,别急!先说说扫频仪型号。先教你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学习,别急!先说说扫频仪型号。先教你这个吧。

目黑7124

网友E:
引用 网友C:
60nH,加上分布电容后20P

这是什么软件截图,谢谢!

网友:
感谢 圆成居士 朋友提供的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什么软件截图,谢谢!

上  面  的  一  个  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