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海康威视录像机,时间总是自动变回1970年

楼主(2023-09-26):
如题,录像机型号是,DS-7108N-F1(B),其他功能一切正常,唯独时间改不了。
在录像机端修改为正常时间之后,只要关闭配置页面,立马又变回1970年,录像回放则是回到2004年开始。
在电脑浏览器端手动修改为正常时间,点击保存,修改的时间立马又变成1970年。
电池也换过了,摄像头端的时间正常,现在怀疑是不是录像机的时间电路有问题?问题会出在哪?自动复位?

网友A:
录像机板子上有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录像机板子上有个电池

换过了。
和电池无关。
而且,理论上讲,电池不存电了会导致关机时间长了时间错误,但现在的问题是,修改不了 ,准确的说是,保存不了

网友B:
升级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软件试试。

所见略同。刚升级了。故障依旧

楼主:
刚才拆开顺着内置电池活动了几下电阻电容,现在倒是不是1970年了,现在又恢复到2014年2月22了。改完保存完转头就又变成2014年
现在这种状况,基本确定是硬件问题了,大概可能是某个阻容器件失效。可惜,没有电路啊,实在弄不了这贴片多层板子

网友:
联网没?
联网的话
应该可以设置为网络同步时间吧?

网友:
大概率是时钟晶振有问题

网友:
不会是时钟晶振有问题,而是CMOS电路有问题。查与电池有关联的部件,包括电池座。可以先取出电池测量电压,然后装到座子上再测量。如果电压一下下降很多,那就拆下电池座,装电池上去测量。曾经碰到过好多例电池座不良导致无法保存电脑主板时间。如果电池座是好的,查看一下主板上有无清零跳线。必要时查一下有无相连的贴片电容。

网友:
这样的情况升级一下固件就好了哦。

网友:
传说中的千年虫,2000年后才解决^_^

网友:
联网同步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