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DIY电动工具

楼主(2023-09-26):
几块钱买了一个小电机,18v,找个塑料管(建筑装修胶管)切割适当长度,在后盖(酸乳p瓶盖)上安装DC电源插头,开关,把电机固定在塑料管上,配上买来的连接轴和夹头,接上直流电源(18v以下),再装上合适的钻头、锯片、砂轮就可以钻、切割、磨了。试机的时候,各个连接件锯片都掉,应该越钻越紧,分析可能是电机反转就越来越松,正负极换了重新焊接才正常,劲还挺大,能切割塑料,木板。

网友:
友情提醒,钻卡头跟转换接头之间是锥度连接,并且没有拉丝,钻孔可以无忧,切割打磨承受径向力时,还需要多加小心,会掉。可以用胶水把夹头和转换接头之间,用胶水粘起来

网友:
真的不错,挺实用的。赞一个。

网友:
好是好,就是性价比太低,。。。。。。不值得、

网友A:
受累PM我这个是那个店铺购买的,之前海鲜市场买过,质量太差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累PM我这个是那个店铺购买的,之前海鲜市场买过,质量太差了。

谢谢!

pm?不懂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pm?不懂啥意思?

发消息给他
顺便也发给我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消息给他
顺便也发给我吧,谢谢

一般使用还可以,我不知道怎么太差了?

网友C:
做的挺好,省钱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挺好,省钱实用。

谢谢关注!

网友:
太危险了

网友:
一般使用还可以

网友:
不好用,晃动厉害,力矩不大。

网友D:
我用550电机也试过,没准头,还是微型锯床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550电机也试过,没准头,还是微型锯床好用。

可以把这个做个底座固定就是锯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把这个做个底座固定就是锯床了

我也有,还改成调速的,后面还是买专业微锯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