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T单片机控制5351的代码

楼主(2023-09-26):
之前的帖子没过审,再发一遍

楼主:
审核给我卡住了,待会儿回家发代码

楼主:
标题打错了,应该是 S T C单片机

网友:
把说明文档跟源代码打个包,发上来就可以了。

楼主:
这就是工程文件了

网友A:
输出的是方波,加滤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的是方波,加滤波器

可以使用模拟开关做混频,或者斩波混频,方波正好,不需要转换成正弦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的是方波,加滤波器

方波也可以直接混频的,反正后面要用LC回路选出中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模拟开关做混频,或者斩波混频,方波正好,不需要转换成正弦波。

本来以为方波的谐波成分太复杂,您说这个我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