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一个扬声器的真实阻抗和功率?

楼主(2023-09-27):
很多喇叭上多半都标注了阻抗和功率,但很多都是虚标的,如何测量它的真实阻抗和功率呀?请指导。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准备一可调电源,串联一功率计,施加短暂的电压,直至喇叭打底为止,两次施加电压要间隔几十秒,记录最大 ...

一个不小心,把喇叭音圈打瘪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就按照标的使用′

现在虚标的商品太多了,都是骗人的。有些鞋子,42码的实际上只有40,甚至39码,有的喇叭标注8欧16瓦,实际上有5瓦就不错了,都在骗人的,所以有时需要甄别

网友:
阻抗好办。基本都是测试1kHZ下的阻抗。上档次的,用网络分析仪。普通的用信号源+示波器或毫伏表。

标称功率吗?这个也有标准的,不过我不知道。

网友C:
一般就按照标的使用′

网友B:
功率我一般都是加瞬间直流电,加到喇叭打底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我一般都是加瞬间直流电,加到喇叭打底位置

陈述一下详细的操作过程和原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陈述一下详细的操作过程和原理。谢谢!

准备一可调电源,串联一功率计,施加短暂的电压,直至喇叭打底为止,两次施加电压要间隔几十秒,记录最大功率,原理如下(个人认为,喇叭最大功率处为喇叭最大冲程时功率,既喇叭打底的功率,喇叭打底以后,即时再施加电压,喇叭也不会再移动,既无法震动,无法发声)

网友:
连续功率信号损坏测试个人玩不了。噪声受不了,完成测试可能不止损坏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不小心,把喇叭音圈打瘪瘪了

慢慢加,慢慢加,不能步进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不小心,把喇叭音圈打瘪瘪了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慢慢来,着急什么

网友D:
喇叭串一个可变电阻。接到信号发生器上,调节可变电阻用交流档或毫伏表测量扬声器和电阻上的电压一样,这时喇叭的阻抗就等于电阻的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喇叭串一个可变电阻。接到信号发生器上,调节可变电阻用交流档或毫伏表测量扬声器和电阻上的电压一样,这时 ...

我象你一样测过,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喇叭串一个可变电阻。接到信号发生器上,调节可变电阻用交流档或毫伏表测量扬声器和电阻上的电压一样,这时 ...

阻抗是相对于交流的吧?不是指直流电阻吧?

网友:
好像是最大阻抗吧,结合你的设备

网友:
阻抗不一样,功率也跟着不一样,所以阻抗知道了,自然功率也就出来了。

网友:
42码的鞋子标40吗?这也差太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