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修复福禄克187笔座

楼主(2023-09-27):
低成本修复福禄克187笔座。以前收回来的福禄克187,用了一段时间,发现笔座左右摇摆。测量电阻会乱跳。拆除来看到是里面的笔座松了。挺喜欢的一款表,测量速度快,适合我这种没什么耐性的人用。上网买的万用表加长连接套。里面是黄铜的,比较薄,不能用砂轮机割。只能借用公司的打磨机来磨出另个针脚。完美修复

网友A:
手指,脚指,即是四指都要上图才能搞好。

网友B:
不错的经验,其他表也准备参照进行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经验,其他表也准备参照进行改造。

是呢,新的配件太贵了,没办法只能自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指,脚指,即是四指都要上图才能搞好。

请忽略那不好看的东西

网友C:
脚趾不像头像里的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脚趾不像头像里的人的

头像的脚你也没有看过吧

网友D:
同款187,长期稳定性,通断档速度,电压档精度都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187,长期稳定性,通断档速度,电压档精度都非常好

我的也是,速度适合我这种没耐心的人用,虽然不是经常用, 比那些15B强多了

网友:
这个187我竟然

楼主:
啥啥啥啥啥啥

网友E:
这个187我竟然有3个。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楼主:
主要是穷,买不起笔座。和喜欢这个表而已,所以想办法修好他,如果是其他垃圾表,懒得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不客气,喜欢这个论坛所以发布在这里给大家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187我竟然有3个。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羡慕,很惊喜很意外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断档滴滴滴滴滴的,不是长鸣,有点不习惯

网友(2023-11-16):
这个方案不错,学习了。

网友(2023-12-17):
没有看懂,是买插头里面的铜零件1:1改型复刻更换吗?貌似更换的薄很多 ,而且它原装的是分开的2个电极,目的是检测电流档时,表笔应该插在电流插座,而不是误插在+座上,声音屏幕提示laods , 它那个铜可能是有名堂的低热铜,4位半精度影响大不不知 ,个人猜的,不过是能用。

网友(2024-09-02):
就是屏幕支架容易坏,上次换了某鱼3D打印的支架屏幕一直缺字,要压下边框才行,前些天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一拆支架好脆,才轻轻掰一下支架卡扣又断了,这个支架不便宜五十元一个,太垃圾

网友F(2024-12-19):
正好我的187也是这个故障,没看明白,是将延长套加工成原来两脚的形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好我的187也是这个故障,没看明白,是将延长套加工成原来两脚的形状吗?

是的,外形要和原来的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外形要和原来的一样

明白了,谢谢!昨晚拆下来看了,是黑色的两个脚都断了。但有个问题是电流档的两个插孔用这种方法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