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胶粘磁芯,需要拆开时还能打开

楼主(2023-09-27):
绕开关电源变压器绕的少, 我都用钢片做个夹子固定磁芯,想换成胶试试, 哪位用过合适的胶 什么品牌 说说,

网友:
在磁芯截面上胶水不一定好使,因为交流电导致的震动会导致开胶,不愿意使用钢片,可以使用胶带缠上也是可以的

网友:
绕完线圈后,固定磁芯一般可以用哥俩好和绝缘漆,边让漆凝固边看电感量;
拆开一般用加热法;

网友:
没粘过,破了就换了,谁有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A:
不用胶(结合面涂胶水),直接用拉玛胶带缠。

业余条件下,在磁芯外面用拉玛胶带多缠几圈就可以了,不用在结合面涂胶水靠粘接固定。

网友:
用热熔胶,但不是粘在结合面,而是在缝隙的周边滴几滴。

楼主:
拆下的磁芯能用热风枪吹开,结合面确实没看到有胶,在结合面涂点清漆,再用玛拉胶带多缠几圈试试,谢谢楼上各位的高招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胶(结合面涂胶水),直接用拉玛胶带缠。

业余条件下,在磁芯外面用拉玛胶带多缠几圈就可以了,不 ...

我一般也是用拉玛胶带缠绕.如果还有高频振动声就在骨架和磁芯的间隙间滴点502胶水.简单而且固化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