袖珍收音机电池漏液导致漏电,想打算拆开大清洗

楼主(2023-09-27):
袖珍收音机电池漏液导致漏电,想打算拆开大清洗,请问用什么溶液较好?

网友:
用酒精,最好是无水酒精,医用75%的酒精溶液也可以。疫情期间都用来消毒的。

网友:
从电路板上将喇叭、变压器,可变电容器、焊下来,完了将电路板用95%以上的酒精棉球,细细的擦洗一遍
在擦洗的过程中注意,电路板的电路是否完整无腐蚀,元器件的脚有无断裂,因为电池的电解液有腐蚀性,有时只用水不一定完全有效,洗后晾干将机器复原检查,一切正常后,建议给机器的电路板上涂一层石蜡,防止这种问题再次发生

网友:
即使清洗,也不一定能解决漏电问题。
以前多次发现,电池漏液腐蚀后的塑料机壳会导电,清洗之后依然导电,造成电池被导电的机壳放电。

网友:
天那水 洗板水

网友:
先用开水浇一遍,一般就能除去电池漏液残留的腐蚀剂,我一直是这样做。把双联、中周适当做些防水措施(用胶布贴住)、喇叭远离电路板、开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