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关于超外差混频选频的视频教程?

楼主(2023-09-27):
各位老师好,单管机研究明白了现在开始向超外差发展了,但是卡在了中周混频和选频上,看了一些资料没看明白,请问各位老师手里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视频教程呢?     感谢!!!

网友A:
选频原理很简单,中周与电容形成的并联谐振回路的作用,可以理解为一个双层的筛子,筛子筛豆子,大石头被上面一层筛子挡住了下不去,细石子从第二层筛子孔里掉下去了,中间只留下了干净的豆子。

混频的原理,真正要搞清楚,就必须运用数学分析,混频器都类似有模拟乘法器的特性,信号和本振一同经过后会产生相乘的结果,运用积化和差公式,就能推导出输出是两者相加和相减的数值相乘的一半。

太复杂,几句话说不清,你慢慢找资料吧,现在玩这的原来越少,研究理论的也越来越少了,真正有用的
视频,估计不好找。

网友:
读懂这三本书:模电、高频、信号与系统

网友B:
楼主看懂《高频电子线路》就什么都懂了——可不是什么“高频电路设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频原理很简单,中周与电容形成的并联谐振回路的作用,可以理解为一个双层的筛子,筛子筛豆子,大石头被上 ...

感谢!  感觉豆子的举例通俗易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s4y1A7Jj/?vd_source=c4ff177f110a2a6c4128dbd5664cce2d

感谢   我下载了这三个视频  都看过了   似乎明白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懂《高频电子线路》就什么都懂了——可不是什么“高频电路设计”啊。

感谢冰岛老师提供书名     网上找了个pdf   下下来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