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开的那种大鼻子解放卡车,一路开,一路修

楼主(2023-09-27):
想当年开的那种大鼻子解放卡车,天天早上提前灌热水,摇把盘车,跑几百公里,跑一路,修一路,工具箱里工具能装配一个小修理部,缸垫,塞尺,扩管器,石棉绳还有一件破大衣当垫子,配件要常备火花塞,分电器,砂条及几段油管儿……这才四十多年,看看现在的卡车,从心里感觉高兴。

网友:
解放CA10系列吗?当年国之重器!
这是一汽解放的第一辆车,也是新中国的第一辆汽车!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这款CA10由苏联专家支持,车辆原型是苏联吉斯150车型,而吉斯150本身也是仿制美国的卡车。

1986年 第二代解放卡车CA141转产:
CA10已诞生30余年,面对市场上的压力,新产品换代是必然的事情。但是那时候条件艰苦,一汽只有一条生产线。
本来二汽那款经典的EQ140是一汽的研发成果,转给二汽之后,在市场上得到的反响很大。“老解放”的产品力日益下降,CA141就是在如此背景下被“逼”出来的一款产品。

1995年 解放第一款平头柴油CA150(J3)诞生

1997年 解放J4 9吨平头柴油卡车(CA1170P2K1L2)投产

从1998年到2004年期间解放J4连续7年取得了全国销量第一!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好成绩,可见当时运输人对他的拥簇有多热烈。
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当时真的没什么车可选,当年能买得起这车跑运输的人,真的算得上是“大户”了。

2004年 解放J5(奥威)上市
与J5同步研发的还有一款非常经典,也是一款“常青树”车型,就是解放J6。

2007年 解放J6诞生

这是一款解放真正意义上自主研发的车型,具有当时国际重卡标准。当然价格也是走的相对“高端”路线。
从这个时候开始,解放真正广泛地被南方用户认可。

2018年 解放旗舰重卡诞生——解放J7
解放J7的诞生,再次刷新了一汽解放的记录。这是一款从设计、研发,到制造水准都是对标欧卡来的。也是解放继J6之后的一款世界级高端重卡。
不得不说,外观的设计确实还是挺亮眼的,符合当下主流审美。并且在智能、配置以及舒适性方面有了全面提升,定位高端重卡的它,也让不少长途干线物流的卡友所青睐。

2022 解放鹰途/J6V
这两款“全新”车型其实也是基于解放J6/J7升级而来的。一汽解放为何现在销量如此之高的原因其实很容易发现,解放挖掘到了用户真正的需求。
例如单单解放J6一款车,一汽就给它细分成了各种:四季版、南方版、北方版、重载版等不同配置的车型,定位各种不同情况的运输人群。
现在的鹰途和J6V也是如此,就好比J6V吧,满足了J6P没有平地板设计的短板,能够更加适应现在的运输需求,也更能被运输用户所接受。
时代真的在变化,除去当年跑长途的那些运输户来说,很多在南方地区倒短的用户大多都还是会选择二汽东风的产品。
然而仅仅几年时间,小镇上的主力运输车型基本全都被解放所替代,这种情况在牵引车上出现得最多。
买的人多了,证明产品质量还可以,不否认解放系列的产品力确实还行。但是通过这几年的使用情况来看,解放车的电路问题遭到了用户的普遍反映:出故障比较频繁,并且不仅限于一汽解放产品,青岛解放产品也有同样的问题。
国产车几十年的发展下来,进步确实很大,解放称得上是“民族骄傲”,但是距离欧卡的那些“前辈”来说,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不能骄傲,还需继续努力!

网友:
没有它们,就没有今天的!

网友A:
当年学驾照可不是一个月就可以拿证的,
开学就要先学3个月的汽车原理和维修,随后才是学驾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学驾照可不是一个月就可以拿证的,
开学就要先学3个月的汽车原理和维修,随后才是学驾驶

理论和驾驶技术一共半年时间,之后还要实习呢!

网友:
老解放,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小时候经常钻进叔叔的驾驶室玩,现在也很喜欢这种粗矿的造型。

网友: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祖国发展一日千里,社会进步真的很快,那些老东东老生活犹如昨天。感谢党感谢政府给我们带来幸福生活。珍惜美好生活,珍惜当下时光,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

网友B:
这老解放车的样子其实我挺喜欢的,就搞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毛病呢?我接触得多的那个BJ212吉普车可是皮实耐用没毛病,记得当年在涠洲岛时经常七八个人挤在车上上南湾那个陡坡(现在早已封了N年不让车走,太陡怕出事故),最多的时候挤过10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老解放车的样子其实我挺喜欢的,就搞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毛病呢?我接触得多的那个BJ212吉普车可是皮 ...

212吉普确实比大解放耐操!
当年一辆偏三轮都能拉十几个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放C10A功率95马力载重5吨油耗20升/百公里?

后期一般见到的多数是CA10B了……
============================================================
解放CA10

解放牌汽车
解放CA10指的是第一批驶下生产线的解放牌汽车,较1955年以前生产的吉斯150做了部分改进,改进后的车型更适合我国燃料情况及公路、桥梁负荷等条件。
中文名解放CA10
最大功率90马力/2400rpm
生产时间1947年-1957年
生产厂家中国一汽
目录
1产品介绍
2历史沿革
产品介绍
一汽投产的吉斯150命名为解放CA10 ,其中C代表中国,也代表长春,而A是第一的意思。
历史沿革
吉斯150是苏联斯大林汽车厂在1947年-1957年间生产的车型,该车与美军万国收割机厂制造的KR11车型极为相似。吉斯150是一款长头卡车,载重量为4吨,搭载一台5.6升6缸发动机,最大功率90马力/2400rpm,匹配5速手动变速箱,最高车速65km/h,百公里油耗29L。
解放CA10的底盘、发动机、车身等主要部件,从毛坯到成品几乎都由一汽制造。生产过程中,60%的工程采用了工厂化、机械化的施工方法,各种构件先在预制厂制成后,再运到施工现场安装。而解放CA10所用的轮胎、轴承、玻璃和电器等附件,则由外厂供货。
量产后的解放CA10还被改装成为各种用途的汽车,如:公交急救车、加油车、运水车、倾卸车、起重车、工程车、冷藏车和闭式车箱载重汽车等。
1953年,第一汽车制造厂成功建厂。
1956年7月13日,第一辆解放CA10型载货车下线。
解放CA10型载货车,是以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出产的吉斯150型载货车为蓝本制造的。该车采用后桥驱动,空车重3.9吨,装有直列水冷六缸四冲程汽油发动机,功率为66千瓦,最大速度为65千米/小时,载质量为4吨,准拖挂4.5吨,每百公里油耗29升。这种汽车具有发动机启动后均速性好、制动系统安全可靠、结构坚固、使用寿命长等特点。更适合我国大规模建设,原材料、燃料供应及公路、桥梁负荷等条件,还可以根据需要改装成各种用途的汽车。以后又生产改进的CA15型,包括CA15K,CA15J等,外形与CA10相似,载质量为5吨,发动机功率85千瓦,最高车速80千米/小时。
1986年9月29日,生产了30年的“老解放”宣告停产。从CA10系列到CA15系列,“老解放”总计生产了128万辆,生产能力由原设计的年产3万辆提高到1985年的8.5万辆,产品由单一品种发展到3个系列、4个基本车型、30多个品种,产品技术改进1000多项。

网友D:
九几年公交还用CA10B发动机,缸盖是铝合金的,床子冲了是常事,三天两头就要磨白金,运气不好上午磨下午就烧蚀了,爬个长坡要把车灯全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九几年公交还用CA10B发动机,缸盖是铝合金的,床子冲了是常事,三天两头就要磨白金,运气不好上午磨下午就 ...

爬个长坡要把车灯全开?发电机没有调节器么?

网友:
当年学驾驶执照的时候,学习车辆就是CA141那种车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