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430-1型收信机6sg7电子管应该选择哪一种

楼主(2023-09-28):
坛里面的老师你们好!我有一台WS430-1型的收信机,图纸上标的是6SG7GT的管子。现在机器上用的是铁壳的6K4!现在机器中波和短波1效果很差,短波2短波3可以收到台短波4短波5效果很差!怎样的情况是不是管子型号不对引起的!谢谢!

楼主:
我查了一下!6SG7GT是有玻璃管,有铁壳的6SG7,据说6K4铁壳的可以代用!请问坛里面的大师!到底应该使用哪一种效果比较好!谢谢!

网友A:
中短波的高放和中放,只要是五极管基本都可以胜任,6K4,6米4都可以。

6SG7上闲鱼可以淘得到的,用途少这个管不贵。

中波你得拉个80米或者160米的长天线才行

电台集中在6-18M内,其它波段很少。但至少也得拉个40米天线。

电台的灵魂是天线,

网友:
6K4是苏联铁壳管,性能同6SG7

网友:
苏联的6K4铁壳管就是日美的6SG7,苏联改个俄文字母而已。

网友B:
天线与接收电台的波长有关。短波用鞭壮天线。

网友C:
你需要 强大的天线。

网友:
找找这本书。

网友:
我玩过WS430-2型的,也有帖子,可以参考下。

1、老机器大多失调,需要重新校准。
2、收信机需要一根好的天线。没有好天线的情况未必比普通收音机好多少。

3、里面的中周以及天线,一连串的可调电感,可调电容。调好了相当不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短波的高放和中放,只要是五极管基本都可以胜任,6K4,6米4都可以。

6SG7上闲鱼可以淘得到的,用途少这 ...

非常感谢!怎样的天线需要怎么去架设!我在上海的小区里面电磁干扰非常大!也不具备架设这么大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 强大的天线。

非常感谢版主的答复!我在上海的小区!不具备架设大天线!再说了上海的电磁干扰非常的大!看来我的机器是正常的!就是天线不到位!我拉十几米的天线勉强可以收到中波的几个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与接收电台的波长有关。短波用鞭壮天线。

非常感谢版主的回复!看来我的机器算是正常的!有没有简单又实用的天线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的回复!看来我的机器算是正常的!有没有简单又实用的天线方法!

你到矿石收音机技术区板块去找“环装天线”。

网友D:
于版让找的书找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于版让找的书找到了

好好的收藏吧,本来发行的就不多。搞通信的必备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好的收藏吧,本来发行的就不多。搞通信的必备书。

现在基本不用了,年青人都信奉软件仿真,都懒得看这些基础理论书籍。现在只当做古董收藏,等我们一闭眼就当废纸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短波的高放和中放,只要是五极管基本都可以胜任,6K4,6米4都可以。

6SG7上闲鱼可以淘得到的,用途少这 ...

高放和中放都是带自动增益控制的,所以必须用遥截止五极管,不能用锐截止五极管,效果大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的回复!看来我的机器算是正常的!有没有简单又实用的天线方法!

而且短波还需要一点点的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于版让找的书找到了

这里面都是公式,微积分。

网友:
扯一根长点的线扔出窗外,就是一个不错的天线,甚至用不长的线接到铝合金窗框等比较大的金属物上,也能取得不错的接收效果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答复!我试试改善天线!

网友:
WS430常见的问题是波段开关和带宽选择开关接触不良,年深日久也可能是统调失谐。上来就说天线的事恐怕是正确的废话,隔靴搔痒了。

网友:
WS430 不是军机,受成本因素限制,使用的元件与军品不是一个级别, 波段开关的确很容易接触不良,尤其是调谐轮十分的简陋,没一点手感,用了222再用这机操作手感就如玩玩具一样。不过这机的音质比军机要好 ,还带中波,可以直接4欧喇叭,这是它的特色,在状态的机器对喜欢玩胆收音的朋友来说听广播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能收到中波台,说明问题不大,

这个机器统调如果不是有一定的基础,还是别搞了,越搞越乱

底下那个空连的盖子别乱开,容易把度盘搞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