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脑问题

楼主(2023-09-28):
我使用的电脑是H61主板,W10系统,一开始系统安装好,可以使用光驱,现在不能使用光驱,一直提示请将磁盘插入DVD驱动器(安装有碟片)这中间有一次开机,光驱自己启动播放过一次,我换了一个碟片,它就又出现提示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有一块500G硬盘,电脑不识,在网上使用硬盘修复,可以读出硬盘内容,不过需要费用,我没有使用,就是疑问,硬盘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Bios里如能识别,恢复分区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里如能识别,复恢分区表试试。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硬盘里有重要数据,千万不要重新分区,用软件恢复分区。

网友B:
光驱拆掉试试。硬盘快坏了,赶紧往外拷贝有用的数据

网友C:
61主板 装win10 ?  你这是驱动不对导致的问题吧,   我到目前还是用XP 和win7, 从来不想上win10 , 驱动匹配不好,有些工程软件无法使用。

顺便打开机箱, 清理下灰尘,拔插一下内存条, 换一颗新的2032 的mos电池,

网友:
既然光驱自己能启动播放过一次;就可以说明光驱读盘不好了。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
换一根光驱数据线试试

网友D:
h61老主板对Windows10的支持不好,可能是它的uefi不完备吧?好像连安全启动也不支持,所以,大部分是兼容过去的BIOS启动。至于影不影响光驱,就不知道了。不过,光驱退出市场也不少年了,恐怕也到了出毛病的时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61主板 装win10 ?  你这是驱动不对导致的问题吧,   我到目前还是用XP 和win7, 从来不想上win10 , 驱动 ...

现在使用W10系统,除了光驱不能使用,这块板子整体还算可以,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h61老主板对Windows10的支持不好,可能是它的uefi不完备吧?好像连安全启动也不支持,所以,大部分是兼容过 ...

光驱没有问题,感觉还是系统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驱拆掉试试。硬盘快坏了,赶紧往外拷贝有用的数据

这块硬盘是破烂点收的,想着应该是好的呢,回来试机,是不能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驱没有问题,感觉还是系统问题吧?

有可能;如果不在意重装系统,可以全新安装一下试试。我也是有块华硕的h61,稳定性没有问题,就是有点老,装Windows 11采用uefi也可以,只是不支持安全启动。至于光驱,我用的是一块笔记本的sata光驱,弄了个外置盒,使用两条usb线连接到主机就行了,临时用一下,平时很少再使用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