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摄像头红外灯还有利用价值吗?

楼主(2023-09-28):
有个360摄像头D706摄像头高空摔在水泥地上,摔烂了。拆开看其它的部件大概都没用了,只有红外灯估计还能利用。

1、这10个红外二极管是串联连接的。

2、这块照明板后面有个6针连接口。

不知道还有没有利用价值?哪位知道怎么接线才能点亮红外灯?

先谢了!上图。。。

网友:
这个可以抓 老mao  用

网友A:
红外灯放在手机镜头前可以夜视

楼主:
不知道怎么点亮它

网友:
全部串联要用32V左右的电压,几十毫安的电流才能点亮。电源不好找,不怕麻烦可以刻断印版。用飞线把10颗灯珠并联,然后用5V充电器加一个限流电阻就可以点亮了。限流电阻可以用电位器调好后换固定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外灯放在手机镜头前可以夜视

可能不行吧?!每个手机摄像头前都有一片红外线过滤膜,红外线经过它基本都会被滤去。

网友B:
一般这类摄像头都是12伏供电,有光控和升压电路,点亮二极管,可以试着从5伏逐步提升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类摄像头都是12伏供电,有光控和升压电路,点亮二极管,可以试着从5伏逐步提升电压

感谢指教!

昨天在另一网站有人说这是3V的红外二极管。因为是串联连接,我手头又没有30V的电源,只找到一个27V的吸尘器电源,想了想应该可以试一试。

昨天晚上接触试了一下,电流500mA!超亮(以至于微微发现可见光)。但是,我的另一个正常摄像头,5伏USB用移动电源供电开启夜视时仅0.46A,约2.3瓦,还包括了不开启摄像头时的1.4瓦。功耗差了10多倍,说明27V供电肯定太高了!

然后就是采用您说的方法逐步升压试验。用了个3.7伏锂电池,接一个微型升压模块至12伏(实测12.2V),接线后输出端测得21mA,功率约0.26瓦,这个值低于正常发光功率。

土办法,加一节镍氢电池(刚充满电1.3V),合计13.5V,接入后输出端测得65mA,功率880毫瓦(升压模块按照80%效率加静态5mA,输入端功耗约1.1瓦)。基本确定这10个二极管长期串联使用,供电电压不应超过15V。

另外,这期间也用500型万用表电阻档测过,10K档9V供电应该可以点亮几个二极管。但是,手机没法显示这么微弱的光,没办法确认是否点亮。

网友:
红外发光管比起一般的管子电压低,只有一伏多一点。随便找个红外管测一下10毫安电流下的电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