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码训练器

楼主(2023-09-28):
该电码训练器使用了一片8脚的15F104W单片机,使用双键或单键工作且速度可调,另有呼叫电码输出。(自动呼叫电码输出呼号可以自行修改

          ;晶振频率12M
          ORG 0
          MOV P3,#00011111B
          MOV 10H,#3
          MOV R1,#125
          AJMP  STAR
STAR:     JB    P3.0,KK1             ;
          AJMP   D1                  ;点脉冲输出
KK1:      JB    P3.1,KK2             ;
          AJMP   D2                  ;划脉冲输出
KK2:      JB    P3.2,KK3             ;
          AJMP   D3                  ;加速
kk3:      JB    P3.3,KK4             ;
          AJMP   D4                  ;减速
kk4:      JB    P3.4,STAR        ;
          AJMP   D5                  ;自动

;*********点脉冲输出******************
D1:       SETB P3.5
          LCALL DELL
          CLR  P3.5
          LCALL DELL
          JB  P3.0,STAR
          AJMP D1
;*********划脉冲输出*******************
D2:       SETB P3.5
          LCALL DELL
          DJNZ  10H,D2
          CLR  P3.5
          LCALL DELL
          MOV 10H,#3
          JB  P3.1,STAR
          AJMP D2
;***********************************
D3:
;*****************加速**************
          CLR   A
          MOV   R1,#125              ;加速数据送R1
ZZ:       MOV   A,R1
          MOV   20H,A                ;加速数据送20
TT1:      CJNE  R1,#25,JRR           ;两数相等下去,不等跳到

TT1
          AJMP  STAR
JRR:      DEC   20H                  ;加速数据减1
          LCALL DELL
JRJ:      MOV   R1,20H               ;减好后送R1
          JNB    P3.3,TT1
          AJMP  STAR
;****************减速****************
D4:       CLR   A
          MOV   A,R1
          MOV   20H,A
FF1:      CJNE  R1,#250,DD1          ;两数相等下去,不等跳到TT
          AJMP  STAR
DD1:      INC   20H                  ;减速数据加1
          LCALL DELL
          MOV   R1,20H               ;加好后送R1
          JNB   P3.2,FF1
          AJMP  STAR
;**********自动发送呼号

**CQ,CQ,DE,BG4FTQ,PSE,K********************
D5:       LCALL   DAI   ;-
          LCALL   DII   ;.
          LCALL   DAI   ;- C
          LCALL   DII   ;.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AI   ;-
          LCALL   DAI   ;-
          LCALL   DII   ;. Q
          LCALL   DAI   ;-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AI   ;-
          LCALL   DII   ;.
          LCALL   DAI   ;- C
          LCALL   DII   ;.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AI   ;-
          LCALL   DAI   ;-
          LCALL   DII   ;. Q
          LCALL   DAI   ;-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AI   ;-
          LCALL   DII   ;.
          LCALL   DII   ;. D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II   ;. E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AI   ;-
          LCALL   DII   ;.
          LCALL   DII   ;. B
          LCALL   DII   ;.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AI   ;-
          LCALL   DAI   ;-
          LCALL   DII   ;. G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II   ;.
          LCALL   DII   ;.
          LCALL   DII   ;. 4
          LCALL   DAI   ;-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II   ;.
          LCALL   DII   ;.
          LCALL   DAI   ;- F
          LCALL   DII   ;.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AI   ;- T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AI   ;-
          LCALL   DAI   ;-
          LCALL   DII   ;. Q
          LCALL   DAI   ;-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AI   ;-
          LCALL   DII   ;.
          LCALL   DII   ;. B
          LCALL   DII   ;.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AI   ;-
          LCALL   DAI   ;-
          LCALL   DII   ;. G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II   ;.
          LCALL   DII   ;.
          LCALL   DII   ;. 4
          LCALL   DAI   ;-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II   ;.
          LCALL   DII   ;.
          LCALL   DAI   ;- F
          LCALL   DII   ;.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AI   ;- T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AI   ;-
          LCALL   DAI   ;-
          LCALL   DII   ;. Q
          LCALL   DAI   ;-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II   ;.
          LCALL   DAI   ;-
          LCALL   DAI   ;- P
          LCALL   DII   ;.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II   ;.
          LCALL   DII   ;.
          LCALL   DII   ;. S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II   ;. E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AI   ;-
          LCALL   DII   ;.
          LCALL   DAI   ;- K
          AJMP    STAR
;*********____**划脉冲输出*************
DAI:      SETB P3.5
          LCALL DELL
          DJNZ  10H,DAI
          CLR  P3.5
          LCALL DELL
          MOV 10H,#3
          RET
;********** . **点脉冲输出**************
DII:      SETB P3.5
          LCALL DELL
          CLR  P3.5
          LCALL DELL
          RET

;************延时1***********
DELL:     MOV   R2,20H
LD1:      MOV   R3,#25
LD2:      MOV   R4,#50
             DJNZ  R4,$
             DJNZ  R3,LD2
             DJNZ  R2,LD1
             RET
            END

网友A:
惊现汇编大佬!

网友B:
"自动"是指手键自动键转换吗?

网友:
小程序 用汇编 更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惊现汇编大佬!

你是大佬,我只能做些简单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是指手键自动键转换吗?

自动发送呼号和手键是分开的。该机输出部分去掉蜂鸣器,可以接入电台电键插口,这样呼叫时就可以不用手键拍发了,直接按自动拍发呼叫,且方便正确。

网友:
哇塞,好久不见汇编,也N年不写汇编,感觉都忘了

网友C:
前两年做过arduino类似的,曾经想考照玩玩,本地无线电管理部门距离我家3km,后来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两年做过arduino类似的,曾经想考照玩玩,本地无线电管理部门距离我家3km,后来放弃了。

考个照拿个呼号,小功率CW玩玩也蛮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个照拿个呼号,小功率CW玩玩也蛮好的。

我朋友拿到照了,验机是买的二手手台,我没去考,目前手里没电台,哪天淘个二手也去考下。

网友:
我只能看懂汇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大佬,我只能做些简单的东西。

您玩笑了,我觉得汇编很神奇啊,一直不很理解,加之网络上对于汇编的资料又比C语言少太多太多,您有何汇编方面的资料推荐一下吗

楼主:
给一个DL4YHF的PIC键控器,用PIC单片机汇编,这个汇编程序长得不得了,看不懂。

楼主:
优化了程序,修正了错误。加减速度程序优化一下更加简练。4是4点一划少了一点。

          ;晶振频率12M
          ORG 0
          MOV P3,#00011111B     ;初始化
          MOV 10H,#3            ;预置数3送10H
          MOV 20H,#125          ;预置数125送20H
          AJMP  STAR
STAR:   JB    P3.0,KK1
             AJMP   D1             ;点脉冲输出
KK1:     JB    P3.1,KK2        ;
            AJMP   D2              ;划脉冲输出
KK2:     JB    P3.2,KK3        ;           扫描按键
            AJMP   D3              ;加速
kk3:     JB    P3.3,KK4        ;
            AJMP   D4              ;减速
kk4:     JB    P3.4,STAR      ;
            AJMP   D5              ;

;*********点脉冲输出************
D1:    SETB P3.5
          LCALL DELL
          CLR  P3.5             ;输出一个点脉冲
          LCALL DELL
          JB  P3.0,STAR
          AJMP D1
;*********划脉冲输出************
D2:    SETB P3.5
          LCALL DELL
          DJNZ  10H,D2
          CLR  P3.5             ;划输出连续三个点脉冲
          LCALL DELL
          MOV 10H,#3
          JB  P3.1,STAR
          AJMP D2

;*****************加速***********
D3:
          MOV   R1,20H           ;加速数据送20
TT1:   CJNE  R1,#50,JRR    ;比较相等下去,不等跳到TT1
          AJMP  STAR
JRR:   DEC   20H                 ;加速数据减1
          LCALL DELL
          MOV   R1,20H           ;减好后送R1
          JNB   P3.2,TT1          ;按下连续减
          AJMP  STAR
;****************减速****************
D4:
          MOV   R1,20H            ;减速数据送20
FF1:   CJNE  R1,#250,DD1   ;两数相等下去,不等跳到FF1
          AJMP  STAR
DD1:  INC   20H                   ;减速数据加1
          LCALL DELL
          MOV   R1,20H            ;加好后送R1
          JNB   P3.3,FF1           ;按下连续加
          AJMP  STAR
;****自动发送呼号*CQ,CQ,DE,BG4FTQ,BG4FTQ,PSE,K*************
D5:    LCALL   DAI   ;-
          LCALL   DII   ;.
          LCALL   DAI  ;- C
          LCALL   DII   ;.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AI   ;-
          LCALL   DAI   ;-
          LCALL   DII    ;. Q
          LCALL   DAI   ;-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AI   ;-
          LCALL   DII    ;.
          LCALL   DAI   ;- C
          LCALL   DII    ;.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AI   ;-
          LCALL   DAI   ;-
          LCALL   DII    ;. Q
          LCALL   DAI   ;-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AI  ;-
          LCALL   DII   ;.
          LCALL   DII   ;. D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II   ;. E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AI  ;-
          LCALL   DII   ;.
          LCALL   DII   ;. B
          LCALL   DII   ;.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AI   ;-
          LCALL   DAI   ;-
          LCALL   DII    ;. G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II   ;.
          LCALL   DII   ;.
          LCALL   DII   ;.
          LCALL   DII   ;. 4
          LCALL   DAI  ;-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II   ;.
          LCALL   DII   ;.
          LCALL   DAI  ;- F
          LCALL   DII   ;.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AI   ;- T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AI   ;-
          LCALL   DAI   ;-
          LCALL   DII    ;. Q
          LCALL   DAI   ;-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AI  ;-
          LCALL   DII   ;.
          LCALL   DII   ;. B
          LCALL   DII   ;.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AI   ;-
          LCALL   DAI   ;-
          LCALL   DII    ;. G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II   ;.
          LCALL   DII   ;.
          LCALL   DII   ;.
          LCALL   DII   ;. 4
          LCALL   DAI  ;-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II   ;.
          LCALL   DII   ;.
          LCALL   DAI  ;- F
          LCALL   DII   ;.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AI   ;- T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AI   ;-
          LCALL   DAI   ;-
          LCALL   DII    ;. Q
          LCALL   DAI   ;-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II    ;.
          LCALL   DAI   ;-
          LCALL   DAI   ;- P
          LCALL   DII    ;.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II   ;.
          LCALL   DII   ;.
          LCALL   DII   ;. S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II    ;. E
          LCALL DELL
          LCALL DELL
          NOP
          LCALL   DAI   ;-
          LCALL   DII    ;.
          LCALL   DAI   ;- K
          AJMP    STAR
;*********____**划脉冲输出**********
DAI:   SETB P3.5
          LCALL DELL
          DJNZ  10H,DAI
          CLR  P3.5
          LCALL DELL
          MOV 10H,#3
          RET
;********** . **点脉冲输出***********
DII:    SETB P3.5
          LCALL DELL
          CLR  P3.5
          LCALL DELL
          RET

;************延时1***********
DELL: MOV   R2,20H
LD1:   MOV   R3,#50
LD2:   MOV   R4,#50
          DJNZ  R4,$
          DJNZ  R3,LD2
          DJNZ  R2,LD1
          RET
          END

396 Bytes, 下载次数: 47

874 Bytes, 下载次数: 42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工程量可不小了。。

还可以吧,这个属于小程序。

网友E:
看到了这个

想起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了这个

想起了这个

你这只双桨自动键不错啊,是仿美系抑杨格桨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只双桨自动键不错啊,是仿美系抑杨格桨键。

好眼力!30多年前在"中无协"邮购的,现在, 热情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