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轴牙盘侧的中轴碗为什么总是松?旋松力矩从何而来?

楼主(2023-09-28):
这个话题多谢各位坛友关注!目前还是松动!旋松力矩到底从何而来?希望高人给个简洁明确回答!这个话题最后一帖!多谢各位。

补充内容 (2023-10-2 14:29):
问题终于找到了:中轴磨损径向松动,外侧曲柄用力蹬车时中轴直接和轴碗孔摩擦(正旋)松动!

补充内容 (2023-11-20 13:05):
换中轴后不松了。看来还是中轴的问题?正常骑行时 中轴是顺时针旋转的(从外侧看)。顺时针旋转的中轴和轴碗摩擦就产生一个旋松的力矩,不断地有一个旋松的力,久而久之轴碗就顺时针旋松了

网友:
加个薄螺母

楼主:
原来就这结构无法改动

网友:
嗷嗷,我想错了。

我想成C型的了。

网友:
不是这边的事儿,另一侧的螺母调好中轴松紧,然后外圈大螺母锁死,试试看!

网友A:
为这事我找了个视频看了下
https://www.bilibili.com/?bvid=B ... rom=333.788.seo.out

供你参考。

根据我的学习:

1、你拍的那侧是靠近牙盘的一侧,大力拧紧就是了。如果还松动,用低强度螺丝防松胶水。拆的时候基本不影响,如果拆不开,加热一下即可松动。

2、另一个你自己看看,是调整松紧的,有一个轴碗,外圈带螺丝,调松紧。另外一个圈锁住这个轴碗,不让他松动。如果不放心,继续用低强度防松胶水,但不要整个螺纹都涂上,涂靠外的一点位置就够了。还是如果拆的时候费劲,就加热。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您的视频打不开?
牙盘侧的轴碗,拧紧后过不多久就又松!有一点可以肯定?轴碗旋松是顺时针旋转,中轴也是顺时针旋转的。轴碗旋松的动力一定来自中轴。中轴的旋转力是通过滚珠传递到轴碗的。正常的滚动摩擦如图。一定是滚动摩擦不正常所致?
关于您的第二点,旋紧轮盘侧轴碗一定要在另一侧轴碗放松的情况下进行,旋紧轮盘侧轴碗以后再调节外侧轴碗的松紧度,一定要曲柄旋转一周没有卡紧现象才可以。
经常发生外侧轴碗松动现象,主要应该是中轴,滚珠变形所致?(曲柄旋转360度大部分中轴松动较大,仅某一部分有旋紧现象)说明中轴,滚珠磨损严重需要更换了

网友B:
楼主说的这边的轴碗是反牙的,中轴骑行时是顺时针方向的,但轴碗与外圈螺纹间肯定是有间隙的,因此轴碗会在外圈螺纹间进行一个顺时针的滚动而这个滚动就会产生一个内圈逆时针的方向的转动,这样是会让这个轴碗越转越紧的。现在的情况是这个轴碗会产生顺时针方向的转矩,这个转矩的产生只可能是中轴引起的,而中轴是顺时针转动的,正常情况中间的滚珠会滚动,并不会造成轴碗跟转的,现在就是有点跟转了,最可能的情况就是中间的滚珠的滚动并不顺畅,一个是锈蚀了,另一个可能我估计最大的可能是楼主装的滚珠多了,压紧后滚珠滚动不畅了,应该有一个滚珠不到一点的空隙的。楼主拆下来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经常发生外侧轴碗松动现象,主要应该是中轴,滚珠变形所致?(曲柄旋转360度大部分中轴松动较大,仅某一部分有旋紧现象)说明中轴,滚珠磨损严重需要更换了

大致可以这么理解。
另外,不要觉着是滚珠摩擦力一定就很小。因为受力的情况比较复杂,以及零件加工精度不高。有时候这个力并不小,还是冲击类型的。你登自行车的腿的力道可不小,还有一个脚蹬子是个杠杆呢。

如果再松动,就按照我说的办吧,低强度螺纹密封胶(厌氧胶)。我家里自行车淘汰很久了,没在自行车上试过。但是在四轮车上测试过多次了,没有问题的。

一定要低强度的,高强度的,到时候拆不下来。这个东西怕热。十几块钱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发生外侧轴碗松动现象,主要应该是中轴,滚珠变形所致?(曲柄旋转360度大部分中轴松动较大,仅某一部 ...

“这个力并不小”同意这个说法。轴向压力很大!把轴碗向外顶松后不大的力就可以旋松。至于用胶的方法我觉得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补充内容 (2023-9-29 08:51):
我最后的结论是:一旦中轴产生轴向力顶紧轴碗,骑行时中轴的正旋(牙盘侧看)就会对轴碗产生旋松很大的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力并不小”同意这个说法。轴向压力很大!把轴碗向外顶松后不大的力就可以旋松。至于用胶的方法我觉 ...

你没观察过现在的机械设备出厂的时候关键螺丝都带胶吗?

这不算偏门了,算正宗的防松方法。比以前的弹簧垫片要好。

你这一套研究下来,快上升到机械设计和制造的水平上去了。我认为一个自行车大可不必。当然要研究的话,需要学习的内容可是很多的。不建议继续深究了。毕竟解决问题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观察过现在的机械设备出厂的时候关键螺丝都带胶吗?

这不算偏门了,算正宗的防松方法。比以前的 ...

“机械设备出厂的时候关键螺丝都带胶‘?-------我还真不知道。不过这种方法用于用自行车?总觉得必要性?我还是准备换中轴和滚珠了,磨损厉害寿命终结。买多长的轴?很费脑子,规格多差别又很小,,,,,我为什么认准了要自己弄?叫修车的修完了也是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发生外侧轴碗松动现象,主要应该是中轴,滚珠变形所致?(曲柄旋转360度大部分中轴松动较大,仅某一部 ...

10几块钱,刚刚买了一套中轴套件,我全换了看它还松!?我就不信破自行车就修不好!(零件质量太次是不可否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这边的轴碗是反牙的,中轴骑行时是顺时针方向的,但轴碗与外圈螺纹间肯定是有间隙的,因此轴碗会在 ...

“这个转矩的产生只可能是中轴引起的”---非常同意!原因终于找到了,中轴顺时针旋转直接和轴碗孔摩擦带动轴碗顺时针转,从而旋松。原因是中轴铛磨损引起的。
中轴和轴碗磨成这样!轴碗能不旋松吗?

网友C:
这种车子没骑过,只骑过大二八,中轴铛跟钢碗还有滚珠磨损后,要及时更换,要不然骑着相当的别扭。
你这个中轴蹭螺母了,轴肩圆弧磨成凹坑,并且是偏磨。骑行会比较沉,并且中轴螺母紧的已经很紧,但是旷量还仍然比较大,说明滚珠球道已经磨损失圆,这时候就应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车子没骑过,只骑过大二八,中轴铛跟钢碗还有滚珠磨损后,要及时更换,要不然骑着相当的别扭。
你这个 ...

现在大28车子很少见了,主要是26,24的比较多了。这类车子中轴主要是英式方孔中轴,型号很多,很容易搞错。从损坏情况看主要是中轴铛磨损厉害,自行车中轴的扭力,压力是周期性变化的不均匀受力特点,很容易磨偏。主要还是中轴材质硬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这边的轴碗是反牙的,中轴骑行时是顺时针方向的,但轴碗与外圈螺纹间肯定是有间隙的,因此轴碗会在 ...

两侧轴碗内滚珠都是个11粒,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这事我找了个视频看了下
https://www.bilibili.com/?bvid=BV1WG4y147PD&spm_id_from=333.788.seo.out

...

多谢关注!!
最后我终于把中轴套件全换了!(网购13.75)。新轴按上以后曲柄转一周松紧矿量还是不一致!(和零件加工精准程度有关)。考虑到自行车动力转到中轴上是一个在360度的方向上轴所受的扭力大小和轴对轴碗的压力大小是周期性变化的,这就使磨损部位在360度的方向上是不均匀的。势必形成一个破坏轴与滚珠,轴碗接触的精准度的外力,久而久之曲柄转一周不同位置松紧程度不一样就很自然了。一个主要问题还是零件制造材料(硬度)和加工精度的问题!话又说回来零件总不坏厂家何以生存?拉动内需就不要考虑产品耐久性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关注!!
最后我终于把中轴套件全换了!(网购13.75)。新轴按上以后曲柄转一周松紧矿量还是不一致 ...

自行车零件就这个德行,能转,但转不好。低速,扭矩也不算大,也就这样了。甚至还不如农用机械的精度。

要达到我们想的那个精度,我估计得弄赛车那个级别的自行车。那个级别的我没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