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LONGFEI收音机的简单改造

楼主(2023-09-28):
LONGFEI  310收音机使用了AKC6951芯片,共有3个波段,FM是从63MHZ开始,短波是5.9-21.85,频率是连续可调,芯片有立体声解码功能和功放直接输出,机器的缺点是调台时有滞后感,就是调到一个频率后过一秒后才出声,闲来无事,对其进行简单的改造。
中波波段:原机的中波磁棒有些短,正好手里有一个长一些的磁棒,随后进行了更换,并从新绕制,改造后在北京西四环的小区内1层收到了38 个频率,出乎预料,效果很好。
调频:原机使用9018对拉杆天线进来的信号进行放大,嫌弃噪声有些大,用贴片的2SC3356进行更换,再次使用感觉底噪降低不少,效果明显。
短波:想要短波出效果就要使用室外20米的大环天线,随接出两根导线连接大环,一根接在电池负极,一根接在3356的C级,即短波输入端,连接大环前串联炫彩老师的滤波电路,后效果马上有所提升,但是噪声也大了,效果比一根拉杆天线好多了,也把信号引到室内了。
改造完毕。

网友A:
我拿到这机子后试了一下,声音不是太好,50毫米的喇叭也就那样了;用镍氢电池,电压稍降一点(降到1.3V)仔细听声音就会不好,音量也不能开大,后来换一节磷酸铁锂电池声音就比较好,音量可以开到接近最大,接收效果也不受影响。总之,这机子不能和我现有的其它机子相比较,但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B:
调到一个频率后过一秒后才出声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原因是?

网友:
十几二十元的校园收音机,被楼主这么细心调教,佩服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到一个频率后过一秒后才出声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原因是?

没解决,一般人解决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解决,一般人解决不了。

没事,就你这个折腾劲,早晚能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拿到这机子后试了一下,声音不是太好,50毫米的喇叭也就那样了;用镍氢电池,电压稍降一点(降到1.3V)仔 ...

换个喇叭声音立马变大

O1CN01o39aW822GBboXYvL8_!!71977092(1).jpg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换个喇叭声音立马变大

请问这喇叭是淘宝上淘的?喇叭厚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喇叭是淘宝上淘的?喇叭厚度是多少?

是的  薄型喇叭

网友D:
请把新绕的中波线圈数据发上来,还有磁棒尺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把新绕的中波线圈数据发上来,还有磁棒尺寸。谢谢。

线圈就是机器自带的线圈,磁棒是德生DR920里面的。

网友:
这个机子的磁棒很短,而且固定在机壳的角落,远离电路板,这样的安排是有用意的,就是防止电路板的数字信号被磁性天线接收,产生干扰。这个干扰会在接收800—900KHz的电台时,会在喇叭里发出“哒哒哒”的时钟跳秒的声音。你把磁棒加长,可能不好在机壳内固定,而且引入干扰信号。

网友:
我买的是312,喇叭是5点几的。声音干燥的很。耳机听还不错。调频三波段增加了175MH-220MH。中波增加了150KH-285KH。觉得对得起20几元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