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AX31,真?假?

楼主(2023-09-28):
最近在网上淘了几个3AX31,五毛钱一个,运费六块,到手一看,上面什么也没有,看着还挺旧,完全不合他说的全新;另外,用万用表一测,有一个的hFE在100多,另两个都过1000了。用它们随便试了一个电路,倒也能工作。这个3AX31到底是真是假,是好是坏?

网友:
万用表测的放大倍数只能作参考,特别是锗管,因为锗管的穿透电流太大了,而万用表显示的放大倍数实际上是加了固定偏置后流过CE之间的电流,而这个电流是包括了穿透电流的,不信你把你买的3AX31的基极悬空,只插入CE二极,放大倍数照样不小

网友:
根据个人经历,北京产3AX21 ,22, 23 很好。

我买过一些,穿透电流都在0.1--0.2毫安左右。放大倍数80--100。

如果您真想用锗管,网上有时能碰到卖外国锗管的,价格贵一点。想五毛钱买到称心如意的锗管,结果谁都会茫然。

网友:
便宜没好货,之前也买过便宜的,结果参数不理想。仔细想想:买一次不理想,再买一次质量好的,结果总成本比直接买贵的还高,所以,除非是确定捡漏了,否则不要随便贪图便宜

网友:
无字的,当年就是废品。现在是废品再利用。

网友:
这样的老鍺管,只有用晶体管图示仪测量才是真是有效的,其他的测量方式,都不靠谱,误差很大。

网友:
库存老元件,卖家说的“新”指没焊接过,引脚氧化变黑、外壳没有光泽都是正常的。
3AX31应该没有假的,只有质量好和质量差的差别,印着型号和厂家代码、涂着色点的都是质量合格的(当时是合格品,放到现在未必),没字的难说。
锗三极管不能直接用万用表测放大倍数,要测真实的放大倍数需要使用稳压电源、电阻箱(或者电位器)和电流表,测试方法:一、三极管集电极串电流表接电源负极,发射极接电源正极,基极悬空,电流表读数为穿透电流;二、六旋盘电阻箱调到最大999999(近似值为1MΩ),一端接三极管基极,另一端接电源负极,再次记录电流表读数,此时电源电压U除以电阻箱值1MΩ就是基极电流①,电流表读数减去穿透电流值的差就是集电极电流①,集电极电流①除以基极电流①就是放大倍数①;电阻箱阻值减小为500k,记录电流表读数,减去穿透电流得到集电极电流②,并计算出基极电流②和放大倍数②;电阻箱阻值减小为250k,记录电流表读数,再次计算得到放大倍数③……须注意,测试时三极管会发热,并且电流会随着温度升高而增加,一旦三极管发烫必须立即停止测试,当流表读数接近3AX31超过允许的最大电流的一半,就不要再测试下一档。为了避免三极管烧毁,测试时间应该尽可能短,一旦电流表指针读数稳定,立即断开稳压电源。

网友:
1000多,是不是您测量的有误啊。
真是这么高,那就管子坏了。
锗管即使完全不用,存放也会坏的。

楼主:
重测了一下,有一个为90左右,一个为200多一点,最后一个900的样子。应该是坏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会造假吧,没油水啊

这怎么造假?拿别的锗管蒙混?本来也不多啊

网友B:
200左右的也不保险,早期的管子HEF都低

网友:
90也值得怀疑,早期的管子没这么大的放大系数,可能都是穿透电流大。

网友:
这玩意没有假的,只有品质好的和差的

网友:
老管子都是穿透电流大。

网友C:
用晶体管测试仪TC1, TC4, TC7测,可显示穿透电流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晶体管测试仪TC1, TC4, TC7测,可显示穿透电流的大小。

您这太高档了,咱寒碜的没有

楼主:
我也觉得,都有点废,穿透电流大

网友:
这种锗管没有在产的了吧?
估计是过去生产中挑选下来的次品,连标记都不打,不知什么原因保留了下来,又转悠到楼主手里了而已。

网友:
穿透电流很大很大,你自己简单地搭个电路,就是一个电源,一个电流表,再一个你的三极管,基极开路,就可以测量了。因为穿透电流很大,所以此时的Iceo=Ic就很大。万用表认为放大倍数是Ic/Ib,所以认为放大倍数很大。

网友:
有字标的管子在出厂时,是老练分拣测试合格的正品,保存到现在,在测试不一定是合格的。无字的管子也不一定全是不合格的产品,有个朋友在国营晶体管厂工作过,他说硅管取代锗管的年代,他们厂生产的锗管大量积压,就不在老练测试分拣了,最后就按废品处理了。这部分管子中有一部分是合格的,当时由于工艺的限制,合格率不是很高。

网友:
管子是全新的,这个没有错,但质量差是事实,这种管子质量真的不好。

网友:
捡漏了,说不定还是高频管呢,3AG1

网友:
能过100的就不错了。估计是有问题。

网友:
此管早已停产好多年,即使全新库存,由于存放原因管脚氧化很正常。至于放大倍数,过去的管子放大倍数也不怎么高,你用万用表测也是估测,达到100已经可以了。这种 不值钱的管子造假没意义,即使造假一般人再能造得出来吗?就好比给你100元你也再不出一根几分钱的缝衣针一个道理。

网友:
顶多是某场厂残留的残次品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左右的也不保险,早期的管子HEF都低

说的是,早期管子放大倍数本来就不高,200~900,真的有点意思了

网友:
锗管也有倍数高的,不过倍数也是指标之一,超出指标无法分档的也是等外品

网友D:
1000多是好管!收藏吧。

网友:
看封装,应该是“处理品”,正品的3AX31是有型号标识和倍数色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00多是好管!收藏吧。

3023年就是文物了,無價之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怎么造假?拿别的锗管蒙混?本来也不多啊

当时制作管子的成品率很低,大把筛选下来的管子没有商标,流落到社会上的也不少,是不是后来给印上字以次充好了?买这些管子当年有经验,副品不要,专买残品,就是帽子冲压歪了的外壳有压痕的与管脚有一两根很短的,这些管子没经过筛选有可能运气好碰上性能好的。

楼主:
穿透电流:分别约300、500、900μA,电源电压:3.3V

网友:
锗管中高频管有贝塔过百的,我手里就有110、150的整袋有印字的;但低频管3AX的好像很多都是几十的,再高可能是坏管。

楼主:
冰岛老师您好,我刚才按您说的方法重新测了一下,三个分别是:120、130、160左右。之前测出1000多的,是因为穿透电流很大。
3AX31说也有50-200的β,应该也能有吧。
也许那商家拿别的蒙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会造假吧,没油水啊

完全没油水的几分钱的零件都有假的,你无法想象多了,

网友:
都玩腻了!

对那个时候的锗管,灰心,没有好印象。

网友E:
5毛一个的东西运费倒要六元。太不合算了!还不如想想办法改用PNP型硅管。如9013。隨手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5毛一个的东西运费倒要六元。太不合算了!还不如想想办法改用PNP型硅管。如9013。隨手都是。

纯粹是玩玩而已。
还有,您说的应该是9012吧?

网友:
3AX31存放到现在,穿透电流大很正常。

网友F:
不能用数字万用表测的,要用指针表测。

网友G:
无字标的我一般不买,要说假货,那也不至于,最多也就是残次品而已,这东西现在销量小,造假肯定没利润。至于测放大倍数,我一般用以前的专用仪器测锗管,那些仪器使用1000赫兹的交流电进行测量,结果会比较准确。至于说高放大倍数,3 ax也有高放大倍数的,我以前买有几包包装内有小纸条的3 AX管子,放大倍数大多超过一百,那个小纸条上除了标注型号等,还直接写有汉字“军”,想来是经过筛选的管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用数字万用表测的,要用指针表测。

对呀,就是用指针表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无字标的我一般不买,要说假货,那也不至于,最多也就是残次品而已,这东西现在销量小,造假肯定没利润。至 ...

现在像这样的正品,很难买到
您说交流1kHz通过,这具体是怎么测的?如果我用一个1kHz信号,能行吗?

网友:
穿透电流大在电路中会有什么表现呢?比如在功放电路中会不会底躁声大?我有一台339收信机,底躁声比较大,比239-1的还大,一直没有动手看看,怕弄坏了。

网友:
如果是大厂生产的正品管子,只要保存完好,照样光亮如新,使用也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