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池內阻仪画好电路板了,大家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

楼主(2023-09-29):
今年这种表做了好几版都不怎么好用,这次做的这个也马马虎虎,主要移植上次做的电路,就是为了参加活动没准能薅点优惠券什么的,既然重新做一版就得改动点东西,不然没啥意思。 主要就是提高耐压,但是我不会设计不会算,反正测400V没炸,具体多少V会炸我不会算。

时间仓促赶在放假前发过去打样了,大家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等做回来只能飞线修改了,目前飞线做的电路没焊PWM滤波里面俩10K电阻,ADC进单片机的IO是P000和P001连接在一块的,放大电路放大21倍和10倍两级。LCD显示屏最高显示4万字,稳定度不好一直飘而且也不准,是不是该砍成4千字? 这单片机ADC也是12位的,这单片机刚学各部分都不熟悉,今天才发现ADC采样每个通道采集的数据放在对应寄存器里面,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加上电池电压检测,但是没试验这部分就不加了,反正评委估计就是看看外表做的漂亮不漂亮,应该不会浪费时间去看功能怎么样,毕竟好几千网友参加活动,每个看一眼都累,今年到目前只薅到个满11-10券,和16-15的券,买了12片活动用的单片机还赔好几十元。。。也不知道到最后是谁薅谁。。

嘉立创EDA专业版工程

目前程序只写好了ADC采样部分,按键、档位切换、校准都没写,今天测试采样率降到25KHZ,内存和FLASH很多空间都写不满太浪费了,程序也是从以前写的直接移植的。

上面程序和下面视频是对应的,切换在放大210倍单位显示毫欧。

我发视频可能会让我赚5元钱哦,我知道赚钱是不对的,大家是不是比较反感我发视频,反感的话我再不发了,我前些日子在隔壁21IC发视频被版主警告了。。

网友A:
pcb画的不错!瑞萨单片机 点赞!
就是外壳太寒碜

网友B:
看这板子好像是4层的,但是感觉布局有些不严谨,估计实际使用的时候会存在干扰

楼主:
耐压测试,测带400V电压的330UF电容,夹子正负交换分别个测一次,火花有点大

测试视频,大家放心这个视频我绝对不赚钱,因为昨天已经发了一个了,限时任务是发一个视频,发多了也没奖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画的不错!瑞萨单片机 点赞!
就是外壳太寒碜

外壳不会弄,看别人PCB搞的外壳很漂亮,等也学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板子好像是4层的,但是感觉布局有些不严谨,估计实际使用的时候会存在干扰

两层的,我不是专业的画板没什么经验,画出来能正常运行没画错就不错了

楼主:
这次做的还没搞校准相位部分,测电容的ESR明显不对,和今年做的别的表差很多,不过另外三个之间也差不少,今年做了好几个没一个可信的。。。

楼主:
测电阻时候看了下相位大概+12度左右,旋转到0度测电容ESR读数正常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读数一直不稳定一直飘

这下应该差不多了吧,恒流12毫安

100V 330UF

450V 100UF

450V 330UF

测100UF的应该不正常超量程了,还有这100V 330UF电容ESR这么小正常吗?买的是国产货,5.6元买了25个

测电容ESR读数一直飘,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次做的还没搞校准相位部分,测电容的ESR明显不对,和今年做的别的表差很多,不过另外三个之间也差不少, ...

我也是醉了,都是毫欧级别的,你尽然用自己制的夹子来夹,按照道理说这种接触电阻都不能忽略。还有你那PCB看起来铺铜感觉不是很正轨,好像几乎没有的,看不懂你线路自身干扰和外界干扰是怎么处理的,好像外界干扰弄了一个铁皮来屏蔽,但是线路自身干扰呢?
建议重新优化布局PCB,即将可能产生干扰源的地方布设在一处,然后增加屏蔽仿干扰措施,另4层板会减小干扰,若合理布局2层板应该也还可以,并不是你认为的将线路连通即可,期待你的下一个优化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醉了,都是毫欧级别的,你尽然用自己制的夹子来夹,按照道理说这种接触电阻都不能忽略。还有你那PC ...

夹子一直没买,淘宝上能到农村的快递都不包邮,单独买俩夹子不划算,自己做个也能用,我这个夹子力很大的,排针都能夹弯。

测试的这个是飞线做的,画的板子还在路上。。。我这个确实画的很差劲,今年做了四种了没一个可信的,四种测同一个东西四种读数,肯定都不准,由于是业余爱好者也不懂计算什么的,只能慢慢试验,我也不知道怎么画好,根本没这方面的经验。。

看还有二十多天时间,没时间搞了,我这还要脱粒玉米、晒玉米、种小麦、浇地。。这个板子能做回来焊好正常运行就算完成了,就有机会得到51-50的元器件优惠券, 我这用的单片机也算根正苗红没用别的厂家的MCU。其实自己做的感觉真的心里没底,很多基础知识都不懂,做一个一个样根本不实用,真要用的话不如买个成品靠谱,光测电池內阻的今年可能焊了得有10个了  得考虑换点别的东西玩了。。

网友C:
大佬太强了,但是我不很理解赚钱为什么是不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夹子一直没买,淘宝上能到农村的快递都不包邮,单独买俩夹子不划算,自己做个也能用,我这个夹子力很大的 ...

我觉的你并不理解电桥,其是精密的测量仪器,并不是你想的只要连通就能用或者是个测试夹,能夹住物件就可以,换句话说一些成品的夹子还在接触地方镀金,其目的就是为了测试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能够点亮才是第一步,若测量不准确那这台仪器又有何用呢。所有的努力应该都是为了测量更加准确,或者一致性而作为根本目的。若不以这个为目标那么自行制作又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太强了,但是我不很理解赚钱为什么是不对的。。

我不是啥大佬啦,做的表都测不准,做一个一个样互相对不起来。。

我发个视频赚了5元,别人没得到什么好处,感觉有点不对啊,类似楼道贴小广告的,人人都像我这样发个帖子就贴视频那论坛不乱套了,我前些日子就因为乱贴视频被21IC那的管理员删帖警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的你并不理解电桥,其是精密的测量仪器,并不是你想的只要连通就能用或者是个测试夹,能夹住物件就可 ...

我确实不了解啊,我这也没什么测量仪器,我的测量仪器就四个,网红电笔、万用表UT33D和华秋890、再就有个20M示波器,开尔文测试夹子还没见过实物,感觉就是两根线的夹子就自制了个,单独买两个夹子加上邮费不划算,我都是在立创那买的元器件,但是那里机夹子价格要40元一个所以没买。。 我这夹子先不说影响不影响测量,就是外观也太丑了,等考虑下不行买几个。。

我是业余爱好者啊,做的东西能测个大概不是偏离太大就不错了,类似论坛里面玩音响玩收音机的,只有少数人做的能和成品比,大多数人做的也就出个声,不是为了用就是为了搞DIY玩啊。

我板子已经发货了,希望回来焊起来能正常运行,画第一版能不出严重错误能点亮LCD感觉就不错了,就是好像外观有点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确实不了解啊,我这也没什么测量仪器,我的测量仪器就四个,网红电笔、万用表UT33D和华秋890、再就有 ...

大家都是业余爱好者,但是你这装备实在是太差了,举个例子来说,你希望测量一个电阻比如3.001欧姆,那么你必须至少也要一个能够测量3.001欧的表子来验证,现在的情况是你手头上只有3.0欧的表,而去衡量3.001的准确度,这怎么能够实现呢?
如果你仅仅期望这点亮屏那么实在是有些浪费时间和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是业余爱好者,但是你这装备实在是太差了,举个例子来说,你希望测量一个电阻比如3.001欧姆,那么 ...

确实没表对比,我也不懂电学的基础,欧姆定律都要现用现查怎么算。。比如你说3.001欧这个例子,只要做的表能测出是3欧就行了,小数点后面就不看了,不是差的太离谱就行了。

也不算浪费了,最起码学会单片机怎么用,还学会一些电路怎么连接调试,写程序时候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算法,做出来的表虽然不准但是偏的也不会太大,不看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就行了。

网友D:
为何用这么多电感,L1~L10, 电感的干扰比较大.
淘宝上夹子大概3~10元/个, 如果仪表店里卖的贵些, 这个价也有包邮的.再买点单芯屏蔽线, 可以自己做测试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用这么多电感,L1~L10, 电感的干扰比较大.
淘宝上夹子大概3~10元/个, 如果仪表店里卖的贵些, 这个价也 ...

焊电感感觉会更能抗一些,其实这里搞的很多余,只搞个线绕电阻加TVS应该也没事,我用优惠券买了很多47UH的电感,就当去库存了。

感觉买夹子不划算,到农村邮费就要18,包邮的那些要到镇上拿,农村客车等很久都不来一辆,来回4公里步行为了省这点钱又不值得,我家带轮子的只有小推车。。我的摩托车十多年都没骑了已经报废了,自行车也报废卖废铁了。

夹子自己做的不一定比卖的差就是外观丑,我这也没合适的材料,夹子头是铁丝镀锡,弹簧是我捡的电线杆拉线做的,看网友说成品夹子是镀金的,今天找出我买的镀金排针焊上了,感觉还行,测几十毫欧误差不大,测再小的误差就大了,因为这个恒流是12毫安只放大了210倍,调大放大倍数测1微欧位也会跳几个字,最好恒流的电流调大点,但是我也不会算也懒得仿真了,改的话可能前面2UF电容也要改大点,又感觉换大电容对后面保护电路压力更大,都是凭感觉然后试验能用就行了,不会具体计算多大电阻电容合适。。

刚才我把夹子头上焊上了镀金排针,其实感觉镀金和我原来铁丝的没什么区别,可能测小电阻会有区别,测几十毫欧的应该差不多。

网友D:
你还是经常出来走动的, 所以车还是要搞一个.
4公里走路不行,骑车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还是经常出来走动的, 所以车还是要搞一个.
4公里走路不行,骑车还是可以的.

我都差不多四年没出村了,也就有农活了到农田干活,出门没地方可去,一年买不几次东西都是用顺丰京东这些能到村的快递,在村里转悠容易被怀疑是在踩点,哪里少了东西出了什么事情估计最先怀疑我干的,毕竟35岁光棍还很穷还不务正业,我在村里属于那种人人鄙视的人,所以除了干农活基本不出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都差不多四年没出村了,也就有农活了到农田干活,出门没地方可去,一年买不几次东西都是用顺丰京东这些 ...

你还是不明白我说的意思,你把夹子前面弄成镀金的接触头又有什么意义呢,举个栗子,你修的羊肠小道让汽车开,你觉得这车流在羊肠小道上能开快么?还有你把夹子前面换成镀金的接触头,类似于在羊肠小道入口处弄了个大操场样的入口,但是后面还是羊肠小道呀,你觉得你这样改有什么意义呢?
金属和金属接触的位置就会存在接触电阻,一般人起码会用铜的或者镀金镀银,而你却用铁丝............然后用这来测毫欧级别的电阻,我简直晕死过去了。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最最最起码材质应该是用铜的做。铁的或者铝的基本排除在外。还有你的逻辑有问题,什么划算不划算这什么逻辑呀。要知道你这东西是测量使用的,并不是玩具或者模型,你要指望着做这个是为了仅仅模型用途我无话可说,但是你要想着用它做测量用途,材料必须要用好的。真心想不通你是怎么想的....................

你想想成品电桥为什么那些线用的那么好?正是因为厂家需要将线阻减小到最小,才能用它测量精确的元件,你倒好直接用铁丝,电桥测量通俗的说就是交流振荡测量,而你用铁丝以后就会在前面增加一个类似内阻的物件,并且还会变化,你觉得你这样能有什么用呢。

按照你的逻辑天上飞的灰机也不过如此,仅仅是一块铝块在头顶飘过而已,随便弄个铝块就能上天,差不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不明白我说的意思,你把夹子前面弄成镀金的接触头又有什么意义呢,举个栗子,你修的羊肠小道让汽车 ...

镀金的可能不容易变颜色吧,镀锡的过一段时间就不亮了,铁丝是双股16号铁丝,也就2厘米长电阻不到1毫欧,夹子力很大接触电阻小,测夹子两个腿之间也才3毫欧左右,本身又是四线测量,感觉测毫欧电阻误差不是很大,不看小数点后面只看整数部分就行了,你看我都拍了演示视频了,测的串联的10毫欧检流电阻,不看小数点后面还是可信的,最起码能分辨出是10毫欧还是11毫欧。

我也想用铜丝,以前做夹头都用4平方铜线做,但是感觉好好的电线切断太浪费了,和铁丝做的也看不出什么区别来,可能得精密的仪表才能看出来,但是我做的表本身就不准,表本身的偏差就要比夹子带来的要大了,自己做个夹子演示下能用就行了,毕竟不是真用自己做的表去测什么,反正我自己做的表我自己都不相信测出来的数字,真要用还得是买成品,自己做的也就能测个大概根本不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镀金的可能不容易变颜色吧,镀锡的过一段时间就不亮了,铁丝是双股16号铁丝,也就2厘米长电阻不到1毫欧, ...

那你就是弄了一个会显示数字的电桥模型。只能这样描述了。我一直弄不明白,既然你不在乎小数点后面的数字那你弄电桥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如果仅仅为了测前面的直接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岂不是更好何必要弄电桥呢,看着你的制作我很无语,我觉得楼主的初衷有待商榷,既然你不最求高精度就没必要玩电桥,看你的目的好像是要测量电池内阻或者类似高压装置的内阻为目的的,既然为了测量内阻又抱着“差不多”“省钱”“不在乎小数点尾数”,那么我想知道你到底想弄成什么样子?怪不得说自己做了4个没有一个是一样的。我倒觉得楼主制作之前的目标有待商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是弄了一个会显示数字的电桥模型。只能这样描述了。我一直弄不明白,既然你不在乎小数点后面的数字 ...

这个制作的目标很明确,就是用瑞萨单片机搞个制作,能点亮LCD能出数字就算完成了,就有机会得到51-50的优惠券。

不过确实感觉没什么用,平时用仪表也就测个电压,电阻都很少测,因为我买的都是新电阻和电容根本不用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都差不多四年没出村了,也就有农活了到农田干活,出门没地方可去,一年买不几次东西都是用顺丰京东这些 ...

感觉你这样太费了, 还是出来打工吧, 既然在家没什么好的收入.

不要打技术工, 就找容易上手的, 会骑车,就可以干美国外卖之类的,
会开车,就可以加入滴滴, 看有没有在外面的同学,同乡之类的, 他们做什么,你跟着干什么,  能出力的,也可以做建筑. 也可以送快递, 要到至少二线级别的城市,不要在小城市里(那里工作机会少).

你知道,例如在医院, 50多60多的男的女的都可以打工,当然大多是老乡.有搞卫生的,有陪护的,有专门接送做检查化验的病人的,都不费力,收入还行.都是一群人一群人,其实工作机会还是不少的.

其实上,只要你愿意出力, 各行业都能打工. 感觉种粮食没好收入,除非你承包比较多的农田. 呆在家里真的有点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你这样太费了, 还是出来打工吧, 既然在家没什么好的收入.

不要打技术工, 就找容易上手的, 会骑车, ...

到年底我在家就蹲了16年了,现在干什么一点动力都没有,蹲了这么多年缺乏锻炼身体也不好,每天除了吃饭做饭什么都懒得干,偶尔闲着实在无聊了才搞搞DIY,就连搞DIY玩都没动力了,80岁老头都比我阳光积极,可能在家蹲时间太长心理出问题了,一直感觉除了自我了断没别的路可走,就我这心态怎么可能去努力工作赚钱啊。

网友:
所以你才应该出去, 就是要加入社会, 调整自己的心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不明白我说的意思,你把夹子前面弄成镀金的接触头又有什么意义呢,举个栗子,你修的羊肠小道让汽车 ...

四线夹,对导线的电阻及夹子与被测元件的接触电阻都不敏感。不知道你哪来那么多讲究,你将两线测量的原理照搬到四线测量上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四线夹,对导线的电阻及夹子与被测元件的接触电阻都不敏感。不知道你哪来那么多讲究,你将两线测量的原理 ...

首先你看那图片,夹子位置基本上都是松香残余,虽然楼主说夹子力道很强但是又有什么用呢。试想一下由于松香等非导体的存在,夹住被测物就算再紧中间隔着松香等残留物,接触能好么,就算接触良好,由于是交流振荡,那么无形中电桥的2个臂中就会存在一个变化的阻抗存在。而楼主的要求是小数点前面一位,那么就是毫欧,而这样的状态个人估计误差应该在欧姆级别。

总结起来一句话,看着非常不精致。效果好不好只有楼主自己知道,个人一般认为准确的东西一般都是比较精致的.纯属个人评价,当然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

另外看到了说下视频中,好像是使用贴片电阻串联作为基准测量,你都是测量毫欧级别的了,那么每个电阻焊接用的锡也是有误差存在的,换句话说锡也是有阻值的,不应该用这种作为基准评价,若是欧姆级别的倒还可以勉强使用,毫欧级别了这些微小的误差都要考虑进去的,还有电阻的温飘和精度,顺便说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网友:
楼主的四线夹制作粗糙,不好看,并不影响测量结果,其原理如附图:

不管电流夹的接触电阻有多大(当然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因为接触电阻处于恒流源回路,其大小并不影响恒流值的大小。
不管电压夹的接触电阻有多大(当然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因为接触电阻会远远小于毫伏表的内阻,所以它的存在也不影响毫伏表的测量结果。

曾看见有人用并未彼此绝缘的夹子,通过两条线连接于测量机构,说是可替代标准的四线夹,那才是扯-蛋,那时候的接触电阻才会影响测量结果,我曾经画图分析过其弊端,见下图:

你说的将贴片电阻焊接成串,对于较小阻值的标准电阻而言,确实其连接所用焊锡的阻值可能会影响测量结果,值得重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看那图片,夹子位置基本上都是松香残余,虽然楼主说夹子力道很强但是又有什么用呢。试想一下由于 ...

夹子接触的位置肯定会刮干净的

我没合适电阻做校准和测试,不过做一个读数一个样肯定很不准,测电阻能出数字就算成功,我板子已经焊好了,等写下校准程序,其实能出数字就够了,又不是邮过去实物评测,说实话我真不是搞这个的材料,做了很多都不好用,外观倒是丑的各有特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夹子接触的位置肯定会刮干净的

我没合适电阻做校准和测试,不过做一个读数一个样肯定很不准,测电 ...

既然你将成功定义如此之低,那么恭喜你,你已经成功的点亮屏幕了。换句话说电路板也没有修改的必要了,因为你的要求就是点亮屏幕显示阻值,如此而已。图片中看到的基本都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将成功定义如此之低,那么恭喜你,你已经成功的点亮屏幕了。换句话说电路板也没有修改的必要了,因 ...

目标低了容易做,感觉评审肯定是选好看的,就我这对夹子这么丑直接就被刷掉了,可能连个参与奖都得不到。

给你你看看人家做的多好看

看还有人贴图直接贴个女的。。。这不是选美大赛好不好。。现在美颜一开男的都能变美女,他这么搞太不公平了,明显是觉得女性或者美女头像会得到加分才这么做的。其实没人真的去看功能怎么样,毕竟两千多个作品,不好看的直接就刷掉了,也就最后剩下几个可能才会看看功能做的怎么样。

虽然我目标定的低,但是还是感谢你浪费时间热心指出我搞的制作的一些问题,距离提交结束没多少天了,我这还要干农活还要完善下程序还要写那个参赛的帖子拍视频什么的,没时间再重新画个板了,等以后再搞制作我会注意你说的这些的。

不要   ,应该畅所欲言,特别是觉得哪里不好就应该指出来,现在好怀念bis网友,从我刚学单片机点亮液晶就一路帮我指出缺点,当时也是很反感还和他抬杠,但是后来经过我亲身实践发现他说的那些还真都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标低了容易做,感觉评审肯定是选好看的,就我这对夹子这么丑直接就被刷掉了,可能连个参与奖都得不到。 ...

你已经失去了DIY的灵魂,完全是为了参赛而弄得,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估计最终好看评不上,性能也不咋地,只能自己觉得还不错或者是个省钱的方案罢了。

发现楼主还是比较幼稚,一般这种比赛基本都是东家的选手赢,一为了宣传收益、二就像打了广告类似,没什么意义参加。或者给的那几个奖金或券也只是为了掩人耳目走个流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已经失去了DIY的灵魂,完全是为了参赛而弄得,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估计最终好看评不上,性能也不咋地, ...

闲着无聊给自己找个事情做罢了,我其实没多大兴趣搞DIY了,搞DIY的时间都不如逛论坛的十分之一,看我画的板子就知道,画完了都没怎么检测,焊接的时候发现有的位号都放的很远,有的文字都被覆盖了,能正常运行就不错了。

重在参与啦,你看我本坛DIY大赛都是参与奖,不还是连续参加,人太懒没个理由真的懒得动,就我这次做的这东西,别人就是给我1000元我都懒得搞,我的元器件都是立创买的,电路板也是他们那做的,发到他们那个硬创社有机会得到500元补助的,但是还要和客服沟通感觉太麻烦就没参加那活动,我光今年在立创就花了快1800元了,应该想办法薅回点损失,等下次画板子试试那个500元的活动,不然我这种地一年收入也就不到2000元实在扛不住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闲着无聊给自己找个事情做罢了,我其实没多大兴趣搞DIY了,搞DIY的时间都不如逛论坛的十分之一,看我画的 ...

商家套路很多的,总是要我们多花钱。

金钱是流通的!想办法进多出少,那你就有钱了。

走进社会,钱就会流到你手里。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闲着无聊给自己找个事情做罢了,我其实没多大兴趣搞DIY了,搞DIY的时间都不如逛论坛的十分之一,看我画的 ...

陌生人帮助你的概率是很小的。一般是你的亲友、同学可以给你直接的帮助。其次是同事。

我妹夫,初中毕业就出来做手工艺品出口,习得绘画本领,两年后与另外两个同学合伙办了一个手工艺品外贸公司。公司开创1年,觉得公司没效益,辞职,去参军。转业后,在社会上混了十几年,成为月光簇,一分钱也挣不到。当年合办的外贸公司,早已年产值数亿元。那两位老同学看到我妹夫混得不好,就把他叫回公司上班,两年后创设3D设计部门,请他做高管。有钱后,就想买房,可房价已涨到600万。我给他支个招:大老板在疫情时,调的那批货挣了600万美金,心情肯定好,你们又是老同学,向他借就行。想不到,两小时就借到手。说好两年还钱,实际上4年了,也没还,老板也没意见。老板不傻,当初借钱时,早就知道是不会还的,但他就是要借,因为他们是同学,而且是当年一起创业的同学,说白了,就是要送给他一套房。

我身边的亲友,都是靠家簇、同学互相帮助,凭一自之力打拼的是少数。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一个人关在家里。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你的父母、亲友、同学,就不会把你抛下。尽量争取他们的帮助,有一天你有钱了,回馈他们。

网友G:
交流恒流法测内阻思路没问题,开尔文夹也很强壮。估计楼主欠缺的是对比测试结果。

网友:
还有这两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陌生人帮助你的概率是很小的。一般是你的亲友、同学可以给你直接的帮助。其次是同事。

我妹夫,初中毕 ...

上网这么多年,愿意帮助我的网友一只手就能数过来,现实中一个愿意帮助我的人都没,我爸一直冷眼旁观,从小几乎都不和我说话,更不用说纠正我的一些问题,我妈也是不管我,从小就没给我养成一些生活习惯,我从小就不刷牙不洗澡也没给我吃过肉,以前出去打工的时候在食堂只能吃馒头和油炸花生,菜里有一点肉就吃不下去,后来干脆只吃方便面了。我在家蹲这么长时间她反而很高兴我能天天陪着她,每天监视着我,有人给我打电话她都要几天睡不好觉,就怕我找到工作不在家蹲着。

我的父母也就给饭吃给衣服穿,别的事情从小都要靠自己选择,选择错了也没人给纠正,小时候不爱学习就不学习,初三分流上了半年技校就辍学了,和同学一块找了个装卸工的工作,干了四个月,一个月不到300元,17岁时候又换了个工作,在做刹车盘的工厂干钻孔,一个月一千多工资,干了四个月多线上机器坏了就没好活干了,又不小心砸到脚就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买了台旧电脑,后来回去干了一天适应不了就直接不干了回家玩游戏了,19岁那年又到这家工厂干钻孔,又是干了四个多月线上机器坏了没好活干,那段时间又买了辆旧CBR400,导致下班就修摩托,记得那时候不到一个月就过年了,有一天干了一种很难干的盘而且不赚钱,回家又修摩托车修到晚上十点左右,躺床上打开电脑看爱情动作片被我妈从窗外看到了,于是她从院里快步走到我屋推开门问我看什么,弄得我很尴尬,当时想上班就很累了回家又修摩托车,就随口说了句以后不去上班了。。那天上班时候虽然累但是也没想过不干了,毕竟都快过年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去上班,半个月的工资都没要,提前不打招呼不干了也要不回来。

从那以后我就在家玩游戏,电子DIY还是为了修我那CBR400摩托车的点火器才学的,前几年还有动力出去找工作,现在连找工作的动力都没了,我又没老婆孩子,我自己又是纯素食也不抽烟不喝酒,上班赚那一个月两三千也改变不了什么,现在我妈每天监视着我,今天上午邻居拖拉机水箱管子那开焊了让我用烙铁焊焊,我妈都要偷着在树后面听我们说什么,就刚刚还嘲讽的口气问我邻居要给我找个什么工作,我想干点啥没帮我的却有拖后腿的,现在年龄也大了只能老实在家蹲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商家套路很多的,总是要我们多花钱。

金钱是流通的!想办法进多出少,那你就有钱了。

中了优惠券的套路了,看东西有优惠券就想买,结果买了一堆用不上的东西,立创那有个活动,就是用在他们那买的元器件,在他们那做的板子做一个东西有机会得到500元补助,等试试这个活动没准能得到补助。

我就是走进社会也肯定存不下钱,有钱了买的东西也多,等卖废品就不值钱了,以前我玩一个坦克世界的游戏就是买了车又卖,卖的时候价格折半都玩破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交流恒流法测内阻思路没问题,开尔文夹也很强壮。估计楼主欠缺的是对比测试结果。

你这个测的真准,听说是群里大佬设计的,现在放出电路图没?我好参考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中了优惠券的套路了,看东西有优惠券就想买,结果买了一堆用不上的东西,立创那有个活动,就是用在他们那 ...

确实中套了,人家精得很,给你免费邮寄的东西,都保了5000元的运费险,这笔账有的算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上网这么多年,愿意帮助我的网友一只手就能数过来,现实中一个愿意帮助我的人都没,我爸一直冷眼旁观,从 ...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我北漂十多年了,每天往返70公里辛辛苦苦上班,赚点辛苦钱,仅此而已。还好老家距离这边一百几十公里,可以每个周末都回老家。我是做电路设计的,楼主有兴趣可以聊聊,已经把我的qq号码发给楼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确实中套了,人家精得很,给你免费邮寄的东西,都保了5000元的运费险,这笔账有的算呢。

自从免费打板,每年花的钱比以前多出了很多倍,没免费打板前我一年也就花300元买电子元器件,最近两年都快花到2000了,明年一定要管住手少买不买,多动手参加活动薅羊毛,反正我闲着没事干。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我北漂十多年了,每天往返70公里辛辛苦苦上班,赚点辛苦钱,仅此而已。还好老家距 ...

我连我们小县城都没出过,平时闲着没事了搞搞DIY。

我QQ 3341656346 但是很久都没登陆了,可能有一年多了,QQ软件都删除了,也不知道被收回了没有。

谢谢你想帮我,我感觉我就这样了,现在干什么都没动力懒得动,头发都一年没洗了,也就收割完小麦种上玉米在地里浇地热的实在受不了才往头上喷了点水降温。。

楼主:
总算马马虎虎搞完了,我这口才什么也不会说,没办法也学着介绍了下,这个单片机可以加上电压测量,因为每个通道都有自己单独的寄存器存采样值,但是实在懒得动了,这活动还有十几天就到期不能提交了。

发现个问题,就是耐压不如铁外壳的,仪表运放那里烧了一片运放,那里保护可能比较薄弱,把10K换成100K的电阻了,但是正反测电容还是会液晶不显示,正反测对保护电路压力更大,液晶可能距离板子太近了被干扰了,不过测400V还是没啥问题。

我口才不行什么也不会说,就废话不说直接上传资料

电路图

JLCEDA专业版工程和上次发的差不多,只是有些地方稍微改了下。

源代码和固件

实物

视频

自我介绍

校准方法

功能演示

耐压测试

网友I(2023-12-12):
做得很好 大家对别人包容点

网友J:
业余的话,其实已经超越很多爱好者了。
至于那个说开尔文夹要求镀金的,那个有点吹毛求疵了,不是测几个mΩ以下的,你这个夹子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得很好 大家对别人包容点

其实感觉有人指出问题更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业余的话,其实已经超越很多爱好者了。
至于那个说开尔文夹要求镀金的,那个有点吹毛求疵了,不是测几个m ...

我比较喜欢动手制作,就是由于上学少很多基础都不懂,现在岁数大了也没动力去学了,我其实比较粗心,这个制作是参加立创电赛的,做回板子烧写程序了才发现忘记加个VCC焊盘,就打开LCEDA加上一个也忘记重新铺铜了,结果VCC和GND直接短路了。。有个网友制作才发现的

感觉测电池能大体比较大小就行了,天冷手拿一下电池內阻都变不少,夹子这点误差可以忽略啦

楼主:
根据网友反馈,SWCLK下面的加了个+3.3忘记重新铺铜了,导致3.3和GND直接短路了。。

焊好后用万用表交流档测量各点的电压

1、先查RC滤波电路:单片机PWM经过RC滤波后,万用表交流档测对GND大概39毫伏左右。我实际R15、R16是没焊接的,这个是准备扩展量程用的,程序没写这部分。
2、查恒流电路:夹住1欧电阻,用万用表交流毫伏档测量这个电阻两端看看是不是12毫伏左右,如果是表示恒流电路没问题。
3、查仪表放大器电路:再测三运放仪表放大器后,也就是U12的1脚,对GND应该是252毫伏左右,正常表示仪表放大器也没问题。4、查最后一级放大电路:再测进单片机ADC 对GND是不是252毫伏左右,也正常表示后面这级放大电路也没问题。

网友K:
我用w801做的更惨。短接了hplp然后接短路的电流源竟然能测得电压。去掉隔直电容却又正常,找不到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用w801做的更惨。短接了hplp然后接短路的电流源竟然能测得电压。去掉隔直电容却又正常,找不到问题所在

图片上字太小了看不见啊。。会有耦合啊,夹子短路测到电压也正常啦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用w801做的更惨。短接了hplp然后接短路的电流源竟然能测得电压。去掉隔直电容却又正常,找不到问题所在

你的四线夹子会不会有问题,HC,HP是一个夹子,LC,LP是一个夹子。

网友L:
显示屏能否加上电压显示,一般电池内阻仪都同时显示电压

网友K:
引用 楼主:
图片上字太小了看不见啊。。会有耦合啊,夹子短路测到电压也正常啦

其实就是我写帖子的内容。用个图好理解一点而已。这个共模电压是不应该测出的要不差动放大就完全没有意义。
关于飘0.01m欧12mA也就只有0.12uV,了解下电阻的热噪声?还有漂移!用了精密电阻电容能稳都不是件容易的事。用1K带通波器能大幅减少噪音不知数字滤波是不是也能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实就是我写帖子的内容。用个图好理解一点而已。这个共模电压是不应该测出的要不差动放大就完全没有意义 ...

短路了就类似变压器了,会耦合过去的,得实虚分离,还得校准相位只显示实部才行。

我做这个模拟电路部分都是便宜货,校准算法也不行,也没去好好调,比较电池內阻大小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显示屏能否加上电压显示,一般电池内阻仪都同时显示电压

能倒是能啦,这个MCU不同通道采集的数据存在不同的寄存器里面,电路得改东西,测直流最好要高阻抗输入,要不然会给隔直电容放电导致交流测量部分没法正常测量。我看网上好几种不到50元的,自己做太麻烦了根本没几个人愿意制作

网友K:
引用 楼主:
短路了就类似变压器了,会耦合过去的,得实虚分离,还得校准相位只显示实部才行。

我做这个模拟电路部 ...

如果是变压器那短接电流源和检测端两夹子不短接应该也有电压,现在是接近0的属正常,接上电流源的任意位置却又检测到电压,不用隔离电容又正常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是变压器那短接电流源和检测端两夹子不短接应该也有电压,现在是接近0的属正常,接上电流源的任意位 ...

是不是耦合过去的很容易试出来,夹子短路,夹子走电流的两根线互相缠绕,要是检测的电压明显减小就是线耦合过去的。

这个我也不懂,不太理解你遇到的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耦合过去的很容易试出来,夹子短路,夹子走电流的两根线互相缠绕,要是检测的电压明显减小就是线耦 ...

算了换方案。打算去买个ad620模块,按你最初的用个标准电阻做比较的版本,砍掉恒流部分只做比较。砍掉档位,没了恒流这个电阻越大标准电阻的电流越小比值越大,量程是大大扩展了的,无需换挡。做个最简单最不靠谱的内阻仪。

网友K:
就是用的汇编不知有没有能力改成C,不同的部分太多改汇编有点麻爪

网友M:
帖子好几页没有逐页翻看,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有人指出了,PCB 丝印有文字错误 “电池正

网友K:
那个线绕电阻为何用5.1R?满量程4R压降80mV都没有?为何不用51R100R对满量程没影响吧。电阻太小冲击电流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算了换方案。打算去买个ad620模块,按你最初的用个标准电阻做比较的版本,砍掉恒流部分只做比较。砍掉档 ...

不知道你现在做的是哪个方案? 就是这个帖子里的吗? 到底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我一开始做的那个和电阻比较的反而问题更多,以为参考电阻不能切换,当被测电阻和参考电阻差太多的时候就不准了,而且两路测量信号会在隔直电容后面到1.65V这个地方出问题,大信号的一路会串进小信号的一路,得隔离开才行。。我今年一共做了5种,反而后面的做的能用,前面做的真的是用都不能用的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就是用的汇编不知有没有能力改成C,不同的部分太多改汇编有点麻爪

那个也不好用的,建议做毛哥设计的吧,他那个还有参考电阻切换功能

下面帖子684楼有资料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65408-46-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M:
帖子好几页没有逐页翻看,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有人指出了,PCB 丝印有文字错误 “电池正级”

  哈哈,要不是你说我还真发现不了,我太粗心了,画好了根本没仔细检查,这个还算小错误啦,后来画的这个板子,直接+3.3和GND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个线绕电阻为何用5.1R?满量程4R压降80mV都没有?为何不用51R100R对满量程没影响吧。电阻太小冲击电流太大

改大电阻要换大容量电容,耐压高的大电容贵啊,这里抗住倒是没问题的,反而是仪表放大器前面保护电路搞的不好,用10K电阻时候烧过运放的,后来换成100K的了,但是画的这个板子不行,耐不住测完了+400V再测-400V,闪火花时候也不知道是单片机死机了还是屏幕被干扰到了,一开始做的铁外壳的就没事,感觉还是方案不行,直接抗还是冲击太大,最好还是像成品一样用MOS管切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现在做的是哪个方案? 就是这个帖子里的吗? 到底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我一开始做的那个和电 ...

现在?下面标准采样电阻上面待测电池,用平时0电平让电容充电测时高电平脉冲采样,两个比值就是阻抗了。按芯片手册它是有256*4的双差分pga18位1K采样,研究了下那个256pga是完全没有用的有也只有4倍有效。采样是18位没错但最后两位是无效的。采样也只有1K嗯按手册2ms才能采一次,实际却要超过……做出来是飘得厉害差了几个mR来回跳。难怪厂家只敢标12位有效。这方案是省到极致了,连算法都省。电池内阻倒是可以大致有个数,但导线和法拉电容内阻差得太多。改也只是加个放大模块。越改成本就越高。可能最后还是得打板按你这个做,但cpu可能还是stm的030/070

网友K:
引用 楼主:
改大电阻要换大容量电容,耐压高的大电容贵啊,这里抗住倒是没问题的,反而是仪表放大器前面保护电路搞的 ...

三极管基极做保护我觉得不是很靠谱至少也得基集相连才能过大电流而且会拉高电源电压,这个保护管接电源处也必须有电容吸收。为何不直接用tvs?

网友K:
引用 楼主:
改大电阻要换大容量电容,耐压高的大电容贵啊,这里抗住倒是没问题的,反而是仪表放大器前面保护电路搞的 ...

不是,这个电容和电阻组成一个高通滤波器公式是1/(2piRC)吧5.1R和2u的截止频率是15K,1K是明显衰减了的啊。这电阻要80欧才落在截止频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三极管基极做保护我觉得不是很靠谱至少也得基集相连才能过大电流而且会拉高电源电压,这个保护管接电源处 ...

这里确实保护不行啊,只是以前这样用没遇到问题就这样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这个电容和电阻组成一个高通滤波器公式是1/(2piRC)吧5.1R和2u的截止频率是15K,1K是明显衰减了的啊 ...

这里我不会算啦,正好自己买了很多5.1欧线绕电阻就用在这了,换不是线绕的容易坏

网友K:
电路的恒流部分仿真无法通过。一个在线仿真,一个是adi的仿真都不能恒流,改变负载电流就变。可以看看实物满量程电流和短路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路的恒流部分仿真无法通过。一个在线仿真,一个是adi的仿真都不能恒流,改变负载电流就变。可以看看实物 ...

我没仿真过,也没测过。。我这只有华秋890能测交流毫伏,我刚才测了下以前做的PY32那版,测1欧时候这个1欧上是20毫伏,再串联一个就成19.9了,小了0.1。。。我不知道这么测对不对,原来线性度差就是不能恒流的原因啊,那该怎么改?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没仿真过,也没测过。。我这只有华秋890能测交流毫伏,我刚才测了下以前做的PY32那版,测1欧时候这个1 ...

办法是有也非常简单,但需要接地的采样电阻。采样电阻接反向输入端,负载接运放输出和采样电阻。我们知道运放的两输入端是虚短的,+输入端电压多少,接-输入端的采样电阻也有同样的电压而电阻是恒定的电流这不就是恒流了么?防真通过了,上个图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K:
办法是有也非常简单,但需要接地的采样电阻。采样电阻接反向输入端,负载接运放输出和采样电阻。我们知 ...

我今天测了下后来做的恒流12毫安的,两个1欧电阻串联,万用表交流档测其中一个12.0毫伏,再只夹住一个也是12.0毫伏,夹子短路测采样电阻上是0.403伏,再夹住2欧电阻,测采样电阻上还是0.403毫伏。搞不懂为啥PY32那个差的多,那个是恒流20毫安,反正就是比较下电池大小啦,差不多就行了。

我电路完全是门外汉,这个电路还是抄别人的呢,等你设计好了要是方便的话贴个图让我抄下。

网友N:
电池内阻测试仪一般都带测试电池电压的.
建议楼主将电压测试加上就完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电池内阻测试仪一般都带测试电池电压的.
建议楼主将电压测试加上就完整了.

当时考虑一般玩电池的都有万用表就没加测电池电压的,今年搞这个搞了好几个没多大兴趣搞了,想玩玩别的东西了,感觉也没几个网友愿意自己动手焊接,多数人还是自己买成品,现在成品价格也不高就50元

网友:
大佬这程序flash用了多少?今天调通了lcd然后塞了armdsp用fft一编译超了50k。game over 不可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