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能得到有经念的师傅帮忙一下。

楼主(2023-09-29):
我一台美的压力电饭煲的温控器可能坏了!因为烧出来的飯熟不透(夾生飯)压力电饭煲的形号是MY一YL50EaSY501。温控器的外形如图。现用万用表测量阻值是24K。不知道原来正常情况下是多少K?希望有维修家电的老师傅能指点一下。假如我的判断是对的话,那我就再买一只换上去。淘宝网上又经看过了有的买。谢谢。

楼主:
䃼上温控器型号:MY一CS5035。现在想知道此温控器常温下应该是多少K。现在該器件只有24K。(用47指针表测得)。谢谢。

网友A:
      我遇到的这种热敏电阻常温下有50K和100K二种。这种故障应该首先查一下阻容降压部分那个电容是否容量减少,这是此类降压电路的通病!

网友:
送维修部换个温控器吧,最好能买到同型号温控器的,不然那饭不是焦了就是生的,招来损失大米钱更多,可能还要被责骂。

网友:
像这种情况我一般上T宝查参数,卖家会标注,

具体型号自己去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的这种热敏电阻常温下有50K和100K二种。这种故障应该首先查一下阻容降压部分那个电容是否容量 ...

谢谢你的指点。我在百度上又查了一下。说是常温下50K的。刚才我在淘宝上5元7角包邮买了一只。並指明要求是50K的。待买回来后换上试试。暫时先用老式的电飯煲烧几天再说吧。

网友:
你锅底或发热盘脏不脏?

网友:
有经念,无经念^_^

网友(2023-11-18):
照型号买就行,不用经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