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工业锅炉推动汽轮机发电的效率大概是多少?

楼主(2023-09-29):
前置条件:普通工业锅炉每小时蒸发量5~6吨,工作压力0.8~1.0Mpa,产生的蒸汽推动汽轮机和发电机,
假如使用的是5500大卡的标准电煤,这时候的发电效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
        这个算不出,也没见过这种机型,不经济.而且少参数,进汽温度多少,汽轮机背压还是冷凝,叶片级数,排汽温度.

        冷凝机这参数很低的,估计发电效率 十 左右巳经很好了,  中温中压3.49MPa/435度进汽的6000KW抽凝机冷凝状态大概7 800克标煤一度电,十多年前早拆了,记不清了.

网友:
我们单位有中温中压锅炉、超高压锅炉、超临界锅炉,反正蒸汽压力越高,效率越高。

网友:
我记得原来说过热效率,汽轮机好像是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