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外差收音机改独立本振

楼主(2023-09-29):
超外差收音机改独立本振,需要注意的①信号源内阻不能太大,否则会导致变频电路增益急剧减小②本振信号不能过大或过小。这里我设计了一个极其简单的电路,这个电路可以极大地减小信号源的内阻,另外信号源电压过大的话,可以加一个电位器分压,电压过小可以直接从集电极取电压。
楼主使用AD9833作为本振,发现该芯片产生信号Vpp为20mV左右,显然是太小了。于是换成MC1648振荡器,Vpp800mV,搭配我这个电路可以满足要求。本振信号太小了声音小,太大了声音完全消失。这个现象还是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有没有老师解释一下为啥本振信号太大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把收音机改短波

明白,不过现在短波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

网友:
这个现象还是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有没有老师解释一下为啥本振信号太大也不行。

把管子堵死了呗。
科学说法要计算啥工作点,啥状态的,反正我不会。

我的经验是,本振宁可小点,这样底噪小。当然不能太小,基本在最佳值的2/3左右比较好。
但独立本振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规律。还请指教。

网友A:
改独立本振的意义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独立本振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打算把收音机改短波

网友:
短波已经没几个可听的了,是没必要。如果学习练手支持一下

网友B:
主贴讲"AD9833作为本振,发现该芯片产生信号Vpp为20mV左右,显然是太小了。"

看了眼AD9833手册,输出幅度不低,是哪里没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贴讲"AD9833作为本振,发现该芯片产生信号Vpp为20mV左右,显然是太小了。"

看了眼AD9833手册,输出 ...

是这样的,AD9833最高频率12.5M,如果本振频率很高的话,输出幅度确实会缩小

网友:
建议楼主阅读《晶体三极管混频器性能仿真分析》这篇文章。振荡幅度对混频器性能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