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3-09-29):
这个是从电脑电源上下拆下来的,两边绕阻都是1.8欧

网友A:
想问啥?共模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啥?共模电感

谢谢,我以为是变压器那一类

网友:
披着羊皮的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以为是变压器那一类

这也算是一种特殊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用这个小玩意

打算拿去绕个输出变压器

网友:
1.8欧姆大了,应该接近于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