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短波矿石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23-09-29):
求一张短波矿石收音机电路图。原先尝试做过,但效果都不理想

网友:
简洁高效的短波矿石收音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08797

网友A:
来自本坛:简洁高效的短波矿石收音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来自本坛:简洁高效的短波矿石收音机

老师请教一下天线为什要连接一个200p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师请教一下天线为什要连接一个200p电容!

不安也可以的,有电容是提高选择性。

网友:
要有室外天线,否则很难保证效果。

楼主:
短波矿石收音机线圈一定要大吗

网友:
这可调电容有历史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安也可以的,有电容是提高选择性。

老师我用了10平方铜线仿制了您的作品,  不接地线,  天线用鳄鱼夹,夹在不锈钢防盗网,能搜到几个台,  中国之声,还有一英文台,粤语台   ,   但是有一个疑问,我搜到的是中波 还是短波台?  中国之声应该是中波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用了10平方铜线仿制了您的作品,  不接地线,  天线用鳄鱼夹,夹在不锈钢防盗网,能搜到几个台,   ...

短波中国之声,频点很多,应该就是短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