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做一个REW测试电路

楼主(2023-09-29):
近期重温audioCAT关于音箱测试的文章,就有弄一个测试电路的想法。于是到某宝搜索相关设备,发现大部分不符合自己的想法,注意原因还是需要连接的线路太多。实际测试中难免发生错误。于是萌发了自己做一个的念头。电路结合经典测试电路+USB声卡的方案,将USB声卡和测试电路合一,这样使用相对简单且不容易发生意外。
USB声卡选择了X模块。
这个声卡的主要指标满足REW软件的要求  ,最大的原因还是便宜。具体电路图如下
3D模型如下
明天拿去嘉立创打样,等东西到了以后再说说实际使用的情况

补充内容 (2023-10-1 09:17):
电路图中发现错误,NE5532的5、6脚错误。由于已经不能编辑帖子。在后面补上正确的电路图

补充内容 (2023-10-1 09:29):
经验教训,立创EDA跟使用导出BOM表功能时,会进行标准化监测,发现元件不符合标准时会要求替换元件。在替换元件后一定要再三检查原理图和PCB图,昨天在做这一步时留意了NE5532的左边部分,没有核对全部。

楼主:
外壳使用损坏的PC开关电源外壳,散热器也使用ATX电源中的。

楼主:
设计一个MIC支架,使用1/4 20螺距接口,可以方便的连接三脚架。这两天用光固化3D打印出来。 WM-61A和支架  WM-61A和支架  WM-61A和支架

楼主:
更新正确的原理图 SCH_测试仪原理图_1-P1_2023-10-01.png

楼主:
今天打印完成,明天做下喷漆

楼主:
由于USB声卡、变压器和散热器没有现成的3D封装,时间主要花在做这几个东西的3D封装上了

网友:
集成在一起,使用方便,很好。

网友A:
由于说明书有名称似广告成份,请删去名称后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说明书有名称似广告成份,请删去名称后再发。

发的时候没有注意,感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说明书有名称似广告成份,请删去名称后再发。

版主你编辑过后,我是不是就没有编辑入口了。

楼主:
我这里测试成功后,会在嘉立创开源。其实这个东西也简单,没有新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你编辑过后,我是不是就没有编辑入口了。

你应还可再编,但如过了可编时限,可发补充或在下面以回贴形式再发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还可再编,但如过了可编时限,可发补充或在下面以回贴形式再发内容。

OK,感谢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打印完成,明天做下喷漆

您这个“激光航母杀手发射架“ 有没有考虑固体传声影响测量精度?

建议在MIC和“炮管“之间,加入吸音良好的品种的一圈筒毛毯。重新打一个改良尺寸的炮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激光航母杀手发射架“ 有没有考虑固体传声影响测量精度?

建议在MIC和“炮管“之间,加入吸 ...

您说的很有道理,明天重新打印一个。正好今天有事没有做喷漆,现在这个确实有瑕疵。

网友B:
感觉麦克风的校准是整个项目最难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麦克风的校准是整个项目最难的地方

业余条件下,已经不考虑MIC的校准了。能量化扬声器的参数对业余制作已经是很大帮助了,毕竟不要靠不可靠的耳朵去听了

楼主:
今天打印需要7个小时,现在还没有打好。先上设计图,打印的成品明天再上

楼主:
终于终于打印完成了,第一次用柔性的树脂打印东西。原以为很容易,没有想到光测试就用了2天,才成功打印出来。今天稳定以下,明天做下喷漆。

楼主:
完成喷漆后的支架,现在就等嘉立创的PCB到货了。正好碰到假期,等死

楼主:
昨天嘉立创到货,今天初步完成组装,准备明天开始调试。安装中由于是第一次焊接TYPE C接口,比USB其他的接口难多了,焊的我要死要活的,总算最后搞定,声卡测试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之前发现运放设计错误时,已经将PCB发给嘉立创了,联系嘉立创准备修改时已经开始加工了。所以以后打样前还是要增加审图特别是时间上适当拖一拖。

楼主:
这两天安装测试完成,REW测试正常。
使用ATX电源外壳进行改造
最后装机后的外壳

楼主:
购买的USB声卡测试时低频增益不够平滑,对USB声卡进行少量的调整
将C35拆除并短路,重新测试没有改善,测量C35容量为10μF
低频不平滑估计为line in的电容引起,见下图
由于设计的电路中没有设计电容耦合,为避免可能的直流进入USB声卡,没有对图中的2个电容拆除短路处理。REW软件能对声卡进行自行校正,因此不再调整。如再次设计电路会对该项进行修改。
另外,使用工频变压器是个比较大的错误,对组装完成后的底噪消除需要花费较多时间。以后再设计还是要用开关电源。

网友C:
楼主是做什么的?pcb设计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做什么的?pcb设计师?

是个不成功的生意人 ,这个是业余爱好

网友D:
正在学习REW,楼主能放个声卡的内测频响图吗,声卡的性能对测量影响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在学习REW,楼主能放个声卡的内测频响图吗,声卡的性能对测量影响大吗?

明天我抓个图给你,REW对声卡可以进行校正所以影响不大。我看REW的说明书,里面有提到如果声卡性能达不到要求在进行声卡测试时会进行提示。

楼主:
这下有时间测试了一下,可以看到声卡曲线并不好。红色为声卡频响,绿色为REW校正曲线。
下面这个图是校准后的声卡曲线,黑色为原来的曲线。一般情况下不要太担心声卡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下有时间测试了一下,可以看到声卡曲线并不好。红色为声卡频响,绿色为REW校正曲线。
下面这个图是校准 ...

把PCB的版图和声卡芯片的型号发来观察下,你的校准图的纵向坐标最好拉到0.5~1DB一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PCB的版图和声卡芯片的型号发来观察下,你的校准图的纵向坐标最好拉到0.5~1DB一格...........

USB声卡的IC的型号没有,买来的USB声卡芯片上什么标识都没有 ,买这个声卡就是想看看这种便宜到20~30元的声卡能否满足测量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PCB的版图和声卡芯片的型号发来观察下,你的校准图的纵向坐标最好拉到0.5~1DB一格...........

从实际测试结果看,测试阻抗还是够用,测量结果和我用电桥测试(1KHZ)出的结果相同。说明REW这个软件,确实完全用数学方式实现了需要很高精度设备才能做到的事情。

楼主:
从我发的频响曲线已经可以看出声卡性能很差,100HZ到20HZ,就掉了10个dB。这两年购买的任何一款计算机的板载声卡,性能都可以超过这个烂声卡。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从实际测试结果看,测试阻抗还是够用,测量结果和我用电桥测试(1KHZ)出的结果相同。说明REW这个软件 ...

如果你只是想用这玩意测个阻抗,随便在电脑的声卡上用线接出几个分压电阻也可以达成。 如果这个用于频率响应等测试,可以算设计完全不及格

那声卡当然啦,偷工减料,你在声卡的LINE IN 口加个10UF到22UF的输入电容,低频马上可以提起来不少,它原本的输入要么没有电容,要么一般是100NF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只是想用这玩意测个阻抗,随便在电脑的声卡上用线接出几个分压电阻也可以达成。 如果这个用于频 ...

主要就是拿来测阻抗,不想拉一堆线,避免因为出错造成计算机或扬声器的损坏是我的主要目的。还有验证REW到底够做到什么,也是对audioCAT文章里的思想做一个验证,哪怕是一个很容易获得的设备(甚至可以用手机)也比靠耳朵去听要好的多。REW让所有愿意动手的人都可以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我个人也认为没有必要为了一个极小的偏差花费太大的代价,用这样一个很垃圾的设备就可以做到30年前想做却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所有专业的人会购置专业的设备去进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只是想用这玩意测个阻抗,随便在电脑的声卡上用线接出几个分压电阻也可以达成。 如果这个用于频 ...

有空的时候我会按您说的方法,再对USB声卡做下改造。看看到底是不是由于line in的输入电容造成的低频端衰减,还是声卡IC本身就存在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是拿来测阻抗,不想拉一堆线,避免因为出错造成计算机或扬声器的损坏是我的主要目的。还有验证REW ...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这个设备的本身并不垃圾,器件也不是。甚至你还用3D打印去给麦克风做外壳这就真是更不是说垃圾的理由。 Audiocat所说的手机法其实也仅仅是最容易的方法。     我的意思是,你把器件摆放和得到的电路图,好像有问题

楼主:
电路图没有拿到原始的电路图,是在论坛里找的2个电路图,然后结合REW说明书最后画了一个验证电路图。拿去打板前我也是有很多疑问的。  测试仪PCB(bottom).png 。比如电路图中用运放做一个5V供电一个9V供电就很难理解。同时功放电路是否适合大面积铺铜也做一个验证。制作中还发现嘉立创提供的封装也有错误的,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进行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这个设备的本身并不垃圾,器件也不是。甚至你还用3D打印去给麦克风做外壳这就真是更不 ...

应该是我理解错误,PCB已发。也帮忙看看,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功放底噪很低,电位器最大时有轻微50HZ噪音。其他没有,电路接地点选择MIC地连接机箱和交流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图没有拿到原始的电路图,是在论坛里找的2个电路图,然后结合REW说明书最后画了一个验证电路图。拿去打 ...

不知道你是激情过盛还是啥,没有确定就做成了成品.........   那个电路的麦克风供电在使用驻极体话筒的时候只有5.3V。至于那个9V出来的,那边线路是接外接的三线话筒 用的,没有三线话筒,那边器件不用装。

1.按照电流的大小,功放电路需要最靠近电源的出口,也就是整流滤波附近,到功放的电源走线尽量加宽

2 给功放供电的电压不用也不能过7系列单稳压器,瞬时功率不够,也会造成低频快速衰减和不稳

3 给功放电路供电居然还过孔,功放的退藕电容远离功放引脚,是不可的

4 线太密,我看不清地线啦,,一般电位器不会过半,所以无需管。   整体走线太密 我看不清

5 声卡的供电口可加大对地退藕电容增加稳定性  我也曾有这类声卡,增加输入电容可以大大提高低频曲线

6 20KHZ的声音波长有1.7CM,频率越低越长,炮仓的横向长度远超这个值,并且炮管短,测试中声音必定反射回来给麦克风拾取

恕我直言,PCB的布局和走线一塌糊涂.........

楼主:
做这个板子确实就是突然想实验下,5.3V供电和9V供电在数字电路中我一般会单独使用供电来实现,我主要是对9V供电的MIC完全没有概念,之前不知道那种MIC用9V供电。你说明了我就知道怎么去找。
功放的PCB布局问题基本看不到有说服力的资料。身边的人也完全没有经验,这点感谢指导。
1.感谢指导。我会进行调整。
2.你看我最大的目的就实现了,终于有人对我这里存在的问题进行指导了。以前做的都是MCU的板,更多考虑的是接口问题和接地问题。对功放电路PCB以前也就偶尔弄弄简单的电路,纯功放。有足够空间完全不用考虑这些问题。
3.用过孔也主要考虑电流满足要求即可。看来我单纯了
4.7812瞬时流不足的问题,我考虑过。看到论坛原理图,也有过疑问,后面考虑到使用功率一般在1W左右,不会超过1.5A的供电电流,也就照葫芦画瓢了。
5.第6点的问题,REW不是通过窗口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E:
这个电路中也是要处理接地问题的。 其实那个话筒供电电路和放大并不算为某种话筒量身订制的,只是原本设计那电路的几个人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就为了便于DIY者调教使用和保险起见才弄成了这样,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微调达到更极致,我就懒得说了。
功放供电部分过稳压那是你找到的那个抄板的人抄错的一份资料,有另外一个人抄了份正确的,我这些年报废了两个硬盘,资料已经不在了,无法提供。

窗口是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不会能这样随意解决所有问题啊....... ,版主之前告诉你弄吸音材料包住那其实并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中也是要处理接地问题的。 其实那个话筒供电电路和放大并不算为某种话筒量身订制的,只是原本设计 ...

1.我新打印的支架,按版主的建议在MIC和支架之间留了加防震材料的空间。但是波长的影响我一直没有考虑过,看REW说明书没有说明这个问题,于是认为窗口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看了很多人用笔杆制作支架。
2.这个测试仪,可以很好的解决测试TS参数的问题。特别是对有很多连线的测试环境始终是不喜欢的。以前搞通信工程,测试工具全部都是使用专业设备,避免很多意外情况发生。也见过很多测试人员使用临时搭建的测试环境在测试过程中损坏昂贵设备的场景。
3.另现在打板成本确实很低,我公司设计产品时一般都是先把想法弄出来,再根据情况不断迭代来完成。以前还会搭实验板来进行测试,现在都是直接就是干 行不行弄出来再说。PCB再差也比洞洞板和面包板测试环境好。对于比较贵的MCU就单独做个接口板来解决。正好画板子那天离国庆放假还有2/3天,弄封装花了太多时间没有对其他东西进行验证,事实证明这样赶工的东西并不好。
4.3D打印现在成本很低,自己就有的东西,平常都是拿来打印机壳。也是手上正好有几个之前做实验剩下的便宜扬声器,准备打印一个音箱。开始弄才发现不知道扬声器的参数。查看资料后才有了弄个测试仪的想法,本来想买成品考虑到实际工作中用不到,而且东西都是现成的,才会自己做。
5.实际制作后才发现音箱这个东西明显比功放麻烦。之前的产品只要能出声音就行,从来没有真正搞过音频类的东西,之前弄的功放由于都是用IC我看来都很简单,看看datasheet后按范例搞搞就是。这次才认真看了相关资料。但是就像我前面说过,关于功放PCB设计基本就没有可靠的资料可以参考,能找到的都是古老的东西其中玄学的东西有多,没有定量分析的数据。而且可以查询到的资料也有相当多的资料其实可以发现是互相抄袭的。各个论坛里真的很难找到原始资料。如您所说,这个测试仪只能找到2个抄板的资料,其中一个还是错误的。我也拿两个资料做过对比,觉得有问题。最后还是觉得先搞出来再说,有问题再调整。而且发出来说不定会有弄过的人会来说明。
6.通过这次制作,实际上学习到很多东西。特别是音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了定性的了解。最近在看《扬声器系统设计与制作进阶-修订版》也学习到很多新的东西,也发现这本书有些公式的结论实际上有问题,我自己通过公式推导得到的结论和书中给出的应用公式有些许的差别。
7.最后还是要感谢您的指导。现在还有可以讨论问题的地方不太多了。

网友E:
电路上的问题,如果你之前发的电路图再大些,附带了板图,shiuyipyuen版主早看出来了,我当初犯过的错误就是shiuyipyuen版主指正的,他的技术和经验,超乎想象。
功放接地确实麻烦,放大器设计的书有讲原则,TI在某些资料也有讲,但是系统性的基本是要多试,多看官方提供的样板来揣摩。   至于音箱设计嘛,可能比分立功放设计要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上的问题,如果你之前发的电路图再大些,附带了板图,shiuyipyuen版主早看出来了,我当初犯过的错误就 ...

看了你的介绍后,去看了下版主的资料。原来是在美国而且是在专门搞声学的。
今后要经常在论坛里发发东西,这样才能得到更多的指导和学习的机会。

楼主:
对声卡输入和功放电源修改后的声卡测试曲线   小的凸起为50HZ和其谐波干扰,应该说增大输入的电容基本没有改善,估计频响不好还是声卡本身原因。好在校准后的曲线还过得去

网友:
嗯,这个USB声卡虽然像玩具似的性能,但校准后完全没问题。看样子软件对声卡的要求不严。也没必要购高端的声卡。谢谢!

网友(2023-12-20):
引用 楼主:
设计一个MIC支架,使用1/4 20螺距接口,可以方便的连接三脚架。这两天用光固化3D打印出来。。

  请问你的MIC 驻极体话筒 去哪里购买的?

网友:
什么时间在立创开源啊,也想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