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1上的CJ10电容用什么电容替换好?

楼主(2023-09-30):
一台222-1收信机上的CJ10电容上大多有一层绿色的漆一样,不知是啥。想全部换掉,但不知用什么样的电容替换,请有经验的坛友指教。

网友A:
薄膜电容,容量再小的,如果有合适的云母,可用。

网友B:
CJ10就是普通金属化纸介电容。适。用于直流和脉动电路中ing做旁路,隔直流,退耦等用。外面塑料包封CJ10为两端轴向引出式。你只要耐压与容量相同什么电容都可以代用。当然CBB(金属化聚丙烯电容)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J10就是普通金属化纸介电容。适。用于直流和脉动电路中ing做旁路,隔直流,退耦等用。外面塑料包封CJ10为 ...

学习了,谢谢。网上搜来说有的CBB电容热稳定性较差,不太适应高频电路和高温场合,所以不知道到底怎么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膜电容,容量再小的,如果有合适的云母,可用。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谢谢。网上搜来说有的CBB电容热稳定性较差,不太适应高频电路和高温场合,所以不知道到底怎么选 ...

CJ10纸介电容是最普通相对最差成本最低的电容。
纸介与金属化纸介电容:纸介电容器因其比率电容较大,电容量范围宽,工作电压高,成本低而被广泛应用,在电信工程中,纸介电容器有相当大一部分被合成膜电容器代替,但高压纸介电容还仍占有一定的地位,纸介电容的缺点是损耗大,稳定性差。所以主要应用在低频电路或直流电路中。
CBB(聚丙烯电容)与聚苯乙烯电容(CB10等)比较,体积小,容量稳定性较差,可代替云母,纸介电容,用于交流,激光,耦合,滤波及补偿电路中。电视机洗衣机电风扇等家用电器中也广泛采用。
复合薄膜电容器: 此电容器选择了两种不同的薄膜(或纸与薄膜)复合做介质,如:用聚苯乙烯薄膜与聚丙薄膜复合制作的电容器,这种电容比聚苯乙烯电容提高了抗电强度和上限工作温度,减小了体积,但电容量的温度系数和损耗角正切较差
最好的电容是CBF10(聚四氟乙烯)电容。特点损耗小,耐温性极好,电参数稳定,用于一般直流,交流和脉动电路以及喷气发动机,雷达发射机等电子设备这种电容就是俗称的特佛龙电容。
早前高频电路用瓷管,瓷片,云母电容。但是容量都比较小,体积大些。高频瓷片现在还用。其他两种已经被取代。

网友:
外壳颜色是类似绿色漆的那种的话,应该属于密封式的,这种基本不会漏电,其实不用换,除非真的坏了

网友:
不坏的话没必要换

网友:
CJ10电容普遍的漏电大,还有就是容量偏大,甚至100%的正误差。

网友C:
不知道楼主为啥要更换掉CJ10的电容?222-1本身是AM收讯机中频带宽只有6K,这和高保真不沾边!用这玩意搞音质那就是发疯。222-1的优点在于接收,比如灵敏度,频率稳定度,和本机噪声。提高听感不如换个输出变压器去带动个小全频喇叭来的实在!这种专业的基地接收机有一条良好的天线也是很有必要的!注意天线阻抗匹配,222的输入阻抗好像是300Ω的,现在的HAM天线一般都是阻抗50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为啥要更换掉CJ10的电容?222-1本身是AM收讯机中频带宽只有6K,这和高保真不沾边!用这玩意搞音 ...

从外观来看象是坏的,因为另一台机器同样的电容表面都没有绿漆样的物质。另12-20频段15M以下貌似不起振,换了振荡管及检测周边元件没见损坏元件,到了不可思议地步了。所以猜想这些电容会不会有影响,故想换之。与音质没关系。要说中频带宽,对AM来说6K的带宽已经可以了,在现役机中用过12K和6K带宽作对比,没听出音质明显改善躁音倒是增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外观来看象是坏的,因为另一台机器同样的电容表面都没有绿漆样的物质。另12-20频段15M以下貌似不起振, ...

老机器了,波段开关也看看吧。重点检查本振管6K4栅极和帘栅的电容。检查本振管电压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