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ovna也能作信号发生器和扫频仪使用?

楼主(2023-09-30):
请问好用么?

网友A(2024-04-03):
引用 楼主:
具体怎用?可否简要说说

常规的扫频仪就可以用来测试LC回路,根据回路的特性,屏幕上会显示相应的图形,读出谐振峰的频率值,已知谐振的两个参数,还有一个求出就不难了。

网络分析仪由于具有更好的扫频性能,在S21模式下,用起来更好。nanovna网分完全可以像常规的扫频仪那样操作。性能更好的LiteVNA网分具有专门的LC测量功能,甚至可以将LC回路的几个主要参数都能显示出来。具体怎么操作,需要去理解和实践。

网友A(2023-09-30):
能用,也好用。只有两个不足:信号是载波(无需调制的场合)、输出幅度一般无法步进调节(可外接可调衰减器)。

频率值准确、扫宽可以精确设置(窄带宽带都行)、频标可以精确读出、电平幅值可以准确读出.....

网友:
几百元买了一个NanoVNA-F 矢量网络分析仪,从扫频测试开始玩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08797

网友:
优点:频率高,频率较准确,1ppm够用了。相比于专业AWG和FG的缺点:无法出复杂波形,幅度可调功能太弱,无法自己编辑波形。

网友B:
测量LC谐振非常好用

网友:
扫频没问题,本身VNA就是扫频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也好用。只有两个不足:信号是载波(无需调制的场合)、输出幅度一般无法步进调节(可外接可调衰减器 ...

需要外接附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外接附件?

作为信号发生器使用(扫频也是),如果测试有源电路(放大器),因为网分无法任意设置输出信号的大小,所以需要外接可调衰减器来实现。合格的可调衰减器价格至少需要200元左右,也可以用几只固定值的衰减器,比方说10-20-30dB的衰减器组合(60元估计可以买到),可获得0-10-20-30-40-50-60dB的衰减值),使用时根据需要串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信号发生器使用(扫频也是),如果测试有源电路(放大器),因为网分无法任意设置输出信号的大小, ...

楼主:
感谢老师们的回复

网友C:
NanoVNA是网络分析仪,测试放大器、天线……当然可以替代扫频仪,用作信号发生器只能输出频点,无调制而且是方波

好像有两款,价位稍有差异,其中之一固定采样点数101点,因为点数少,曲线看上去不细腻,但价位低些;另一款样点数401点,价位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noVNA是网络分析仪,测试放大器、天线……当然可以替代扫频仪,用作信号发生器只能输出频点,无调制而且 ...

网友(2023-11-18):
也买了一个, 不错.

网友:
这东西输出信号是方波,测量无源网络是没有问题的,测有源网络并不是太友好,某些测量情况下容易导致放大器饱和而产生错误的测量结果,需要自己分辨并规避。如果你是调收音机,并且需要操作上无脑一点儿,这个不太推荐。

网友C:
自己决定能不能当信号发生器

网友:
当谐波发生器是可以的。

楼主(2024-04-02):
引用 网友B:
测量LC谐振非常好用

具体怎用?可否简要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决定能不能当信号发生器

不太明白,根据这波形情况,请问可否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的扫频仪就可以用来测试LC回路,根据回路的特性,屏幕上会显示相应的图形,读出谐振峰的频率值,已 ...

感谢JHXC老师解答

楼主:
是这样测试的吧?请问需要专门的测试架?需(添加阻、容元件)进行阻抗匹配么?
@JHXC 老师

网友D:
不用通电也可以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测试的吧?请问需要专门的测试架?需(添加阻、容元件)进行阻抗匹配么?
@JHXC 老师

频率不高夹子也方便。

你选择的是测量晶体的档位吧,这档比较适合高Q谐振电路,用测量LC的档位测量效果如何?

晶体有两个谐振峰,一个是串联(山峰)、一个是并联(凹坑),两个谐振频率相差不大,大概在几个KHZ到几十KHZ之间。LC回路也有两个谐振峰,有点相似,不过两个峰间距较大,那个凹坑主要由电感的自谐频率决定。

你这个网分看起来很像Lite VNA,面板上却标注的是Nano VNA,这个网分频率范围是多少?多少钱买的?

楼主:
LC、XTAL测量如图所示。

买的是NanoVNA-H4,三百多圆。测量频率好像是10k~1.5G。原打算买LiteVNA,但觉的有些贵。

请问这个用于扫频测量要考虑阻抗匹配么?

LC

LC

XTAL

XTAL

网友A:
引用 楼主:
LC、XTAL测量如图所示。

买的是NanoVNA-H4,三百多圆。原打算买LiteVNA,但觉的有些贵。

用于扫频测量要考虑匹配,仪器的输出是50Ω、输入也是50Ω,如果不匹配,测试出来的曲线图会失真。你可以用三端陶瓷滤波器实验一下,陶瓷滤波器的输入输出大概是几个千欧吧(根据实际型号查找),如果直接接上,因为失配曲线会波动很大,如果你用磁环绕两只升压变压器(阻抗变换,低阻升到高祖或高阻降到低阻),你就能够测试出非常满意的曲线来。455KHZ的陶瓷滤波器、10.7MHZ的陶瓷滤波器、晶体滤波器这类成品非常明显,LC滤波器也是一样的,因为少有成品,自制时容易忽视。对于有源电路也是这样的,根据电路的输入输出阻抗进行匹配,否则测试的结果不真实。

只是了解一下LC回路的电感、电容、频率值的话,不需要匹配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LC、XTAL测量如图所示。

买的是NanoVNA-H4,三百多圆。原打算买LiteVNA,但觉的有些贵。

你测试这么低的频率,不买lite是对的。lite的射频电桥有个balun,对低频的通过性和平衡性影响挺大,低于1M就越来越不准了。
即使是用nano,也得看版本。有的nano版本电桥到混频器之间是只通过电容直耦的,我想应该用于低频会好些。有的nano版本也有balun,可能低频也会受影响。具体情况得到网上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测试这么低的频率,不买lite是对的。lite的射频电桥有个balun,对低频的通过性和平衡性影响挺大,低于1 ...

嗯,是得多了解仪器的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于扫频测量要考虑匹配,仪器的输出是50Ω、输入也是50Ω,如果不匹配,测试出来的曲线图会失真。你可以 ...

电路中不同部分输入、输出阻抗是怎样测量得知的呢? 有测量仪器?

网友:
测试三端滤波器时,即使大致匹配一下,曲线也变得好看多了。

楼主:
嗯,阻抗多少是怎知晓的?阻抗如果能像用万用表测电阻那样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通电也可以测量?

测试元件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阻抗多少是怎知晓的?阻抗如果能像用万用表测电阻那样就好

网分就是阻抗测试仪器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分就是阻抗测试仪器之一。

绕变压器是计算出来的圈数吗,还是直接圈数比大概绕一下就行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规的扫频仪就可以用来测试LC回路,根据回路的特性,屏幕上会显示相应的图形,读出谐振峰的频率值,已 ...

这个Q值是电感的吗?准确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