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汽车收音机灵敏度是特别高的

楼主(2023-09-30):
想找收音灵敏度最高的汽车收音机  朋友们来说说你们知道的有哪些车的收音机效果是你们认为最好的,我想找一款合适的改装到我车上 我是常年都在乡里用车的, 我车的收音机效果不怎么好

网友:
凯哥4B20卡带机!

网友:
灵敏度最高的应该还在研究中,要不再等等,OK??

网友A:
车机灵敏度高大都是FM,你在山里估计也就收听AM,车机还是算了吧

网友B:
多年前电子报讨论热的烫手道奇车机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电子报讨论热的烫手道奇车机研究一下?

2000年左右还真买过一台  也收不到两个台  那时好像花了15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机灵敏度高大都是FM,你在山里估计也就收听AM,车机还是算了吧

这里AM更差  FM还能收两个台

楼主:
这个机子还没接触过  找一个来试试

网友(2024-02-11):
我 觉得在北京地区车机收听AM,FM挺好的。

网友:
真正越野车的原配车机。因需满足野外使用,灵敏度都很高,并且大多带短波。比如普拉多车机。

网友C:
我是这样看车机灵敏度高不高的:
由于采用的是密封式电感调节(无磁棒),接收信号完全来自外接天线,我的低档车旧车机只需要用一个小改刀插进那个天线插口(手拿小改刀尚未接触但靠近了就出声了)(这个插口外部长度10cm左右而且是屏蔽线自身感应不到信号的),AM和FM都能正常收台;而我手里的其它FM、收录机FM通常都要把拉杆天线拉出来才能正常收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看车机灵敏度高不高的:
由于采用的是密封式电感调节(无磁棒),接收信号完全来自外接天线,我的 ...

车机这样设计,是为了避免来自点火系统的高压脉冲干扰,所以接收信号完全来自外接天线,以前我住路边房子2楼,下面有汽车驶过收音机就会发出一阵一阵的噪音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车机这样设计,是为了避免来自点火系统的高压脉冲干扰,所以接收信号完全来自外接天线,以前我住路边房子 ...

明白了,有道理

网友:
车机的灵敏度都很高,你应该无法分辨哪个是最高的。

网友:
丰田新威驰志炫收音机.用6686芯片。

网友:
车机灵敏度高是需要天线的

网友E:
大众2000的收放机,是由三家汽车音响厂家配套的,上海的凯歌禄达公司, 惠州的飞利普公司,  徐州的徐港公司,当时按照所谓的德国最高标准生产并经过德国专门的检测机构认证,尤其是灵敏度非常高,我在天津塘沽曾稳定收到台北的立体声调频广播,平时调频总有四十多个台.有几个还是国外的.

网友:
找一台带有短波的丰田车机就行了。丰田车机的灵敏度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众2000的收放机,是由三家汽车音响厂家配套的,上海的凯歌禄达公司, 惠州的飞利普公司,  徐州的徐港公司,当 ...

传播来了,都可以收到

网友:
手上一台奥迪车上蓝宝车机不错,灵敏度和音质都不错,我的头像上的机子就是

网友:
自己用的是先锋短波磁带车机  在西安用自带的汽车拉杆天线接收NHK的中文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