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ad18c正常漏电是多少

楼主(2023-09-30):
c e极反向9.3k欧,正向184欧正常吗?

楼主:
1.5伏时c  b漏电1.534ma   c  e漏电140ua

楼主:
e  b漏电110ua

网友A:
1.5v电压太低,测试时要与工作电压相近,对这型号管子而言,一般ce反向电流5~10mA都是正常的。3AD6≤2mA,3AD30≤5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v电压太低,测试时要与工作电压相近,对这型号管子而言,一般ce反向电流5~10mA都是正常的。3AD6≤2mA, ...

12伏的时候6ma

网友:
我曾经有数百AD18.
AD18合格品穿透电流6毫安,15V测量.
市场大多不合格.

网友B:
Iceo在12V電源下爲6mA,這是正常的,使用的時候還需要在基-射之間加上小於等於10欧姆的下偏置電阻,以便旁路Icbo的影响并大幅减小Iceo。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eo在12V電源下爲6mA,這是正常的,使用的時候還需要在基-射之間加上小於等於10欧姆的下偏置電阻,以便 ...

还有c b极正向63欧,反向122欧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c b极正向63欧,反向122欧正常吗?

鍺大功率管看的不是電阻,要加上反向電壓,看漏電流。

网友C:
这管俺就没遇到过好用的。感觉拿到手里就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鍺大功率管看的不是電阻,要加上反向電壓,看漏電流。

c b极反向320ma不稳定,正向600ma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管俺就没遇到过好用的。感觉拿到手里就是坏的。

我也一样,感觉小功率还好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一样,感觉小功率还好点

还有3AD30也是个残废管。3AD6相比之下还是有不错的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3AD30也是个残废管。3AD6相比之下还是有不错的可用。

功率越大,放得越久性能越不稳
但不明白别人放得比我久的那些都能用
我这管子是湛江无线电一厂造的当时是
大厂还是小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