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VG-SDR-中波直采

楼主(2023-10-01):
SDR开发还是一个蛮复杂的任务,上次虽然用python把基本流程跑通了,但是移植到具体的单片机上时还是遇到了不少的困难,突破困难后再看以前遇到的问题可能简单的不值一提,

由于基础差,sdr依赖的知识点又比较多,在未突破前几乎是困难重重,但是最终突破后的成就感还是令人欣慰的。

***************************************************************************************************

这是我设计的流程图

初期为了简化硬件依赖,尽可能充分利用单片机内的自带资源,架构采用的是中波直采架构,

直采架构的优点是不用因硬件变频而需再引入si5351和模拟开关

天线信号,经过LNA低噪放大,直接进入单片机的ADC引脚进行采样,ADC的采样率设置的是2.4M理论上讲可以接收1.2M以内的中波信号

数字化的射频信号经DDC数字下变频,分解为IQ信号,

由于经过下变频,此时的IQ信号在基带,已经不需要2.4M的采样率,下一步经过DEC数据抽取降低到48K,

48K的IQ信号经过AM解码转变为音频数字信号

音频数字信号经过dac转换为模拟信号

模拟信号再经LM386放大后驱动喇叭

***************************************************************************************************

这是我设计的LNA的电路图,为了简化低通网滤波,我直接用磁棒天线和可调电容调谐到一个固定的频率

在LNA上我卡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初犯了一个低级而致命的错误,LNA放大倍数不够而导致无法采集到足够的射频信号,因中波信号强度在10uv-到100uv,

经过一级放大有时信号太弱

***************************************************************************************************

这是我放大20倍时的信号波形,可以看到峰峰值只有4mv,此时经过ad转换后无法进行后续解析出音频信号

***************************************************************************************************

这是我增加一级放大后,20x20=400倍的信号波形,可以很明显的看到AM信号了,你们可能想象不到当我看到这个AM波形时自己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

***************************************************************************************************

这是项目的依赖列表

单片机我选用的是stm32f407vg,选用f4主要是看中f4具有浮点运算能力

开发工具我还是选用我熟悉的vscode

插件还是platfromio

框架是选用的stm32cube框架,也就是基于HAL库来进行的单片机编程

***************************************************************************************************

由于是用stm32cubeide进行的可视化配置,我这里把核心配置做一个说明

工程配置,代码生成勾选第一个选项

***************************************************************************************************

时钟配置144M,这样PCLK2为72M,二分频后36M,36M/15=2.4M可以达到f407的最大采样率

***************************************************************************************************

SYS配置Timebase Source为SysTick

***************************************************************************************************

RCC配置时钟为外部晶振

***************************************************************************************************

ADC1采用通道IN0,时钟二分频,12位精度,数据右对齐,开启持续转换,开启DMA请求,为了达到最大采样率,使用软件启动

***************************************************************************************************

DMA开启循环模式,内存指针递增,数据宽度半字

***************************************************************************************************

DAC开启通道1,启用缓存,time6触发

***************************************************************************************************

DMA开启循环模式,内存指针递增,数据宽度半字

***************************************************************************************************

启用TIM6,72分频,计数模式向上,计数装填21,这样72M/72/21=47.6K,开启自动装填,触发事件为updateEvent

***************************************************************************************************

这是项目结构

***************************************************************************************************

docs是相关截图说明文件

***************************************************************************************************

include是头文件

***************************************************************************************************

dsp.h只公开了compute_lo,process_sig两个函数

***************************************************************************************************

main.h是公共头文件和常量

***************************************************************************************************

src/core文件夹下的内容是通过stm32cubeide可视化工具配置自动生成的代码原样复制过来的,这里面的文件不建议直接修改,方便后期在可视化工具变更后同步覆盖

***************************************************************************************************

dsp.c文件是dsp处理的核心文件,几乎所有的dsp相关处理逻辑都在这里,为了提高性能,调用了cmsis-dsp库函数

***************************************************************************************************

lo_i,lo_q是NCO查表数据变量

***************************************************************************************************

compute_lo是根据选择的频率生成NCO查表数据

***************************************************************************************************

mix_sig是数字混频函数

***************************************************************************************************

sum_filter是我自己编写的移动求和过滤抽取器,后面会用多级cic进行替代

***************************************************************************************************

demod_am是am解码函数

***************************************************************************************************

int2float是把数字射频信号映射到[-1,1]之间方便混频,混频数据值也在[-1,1]这个范围

***************************************************************************************************

float2int是把[-1,1]范围的数据重新映射到[0,4096]之间

***************************************************************************************************

process_sig是把上面的dsp处理逻辑串联起来进行数据处理

***************************************************************************************************

main.c是程序主文件

***************************************************************************************************

adc_value,dac_value是adc,dac数据存储变量

***************************************************************************************************

Error_Handler是异常处理函数

***************************************************************************************************

SystemClock_Config是系统时钟配置函数

***************************************************************************************************

main函数是程序入口文件,在这里进行硬件初始化设置

***************************************************************************************************

HAL_ADC_ConvHalfCpltCallback,HAL_ADC_ConvCpltCallback是adc采集一半和完成回调,回调函数里面把adc数据传递给process_sig进行数据处理,处理后的音频数据填充到dac

***************************************************************************************************

这里有个注意事项就是platfromio默认配置是未开启浮点运算的,需要增加一个脚本和配置项才能正常启用浮点运算

***************************************************************************************************

Test目录是我用python写的算法测试

creatSignal是模拟信号创建

sum_filter是滑动求和过滤器

compute_lo是NCO数据表创建

***************************************************************************************************

我们来测试一下NCO数据表创建和滑动求和过滤器

***************************************************************************************************

项目工程介绍完了,我们来试听一下效果,由于未进行进一步的滤波处理,噪音较大,但是能够出声,说明整体逻辑是正确的,这是艰难而伟大的一步跨越,为后续学习优化奠定了基础。

项目地址:direct-rf分支

https://gitee.com/zhuxianguo/stm32-f407vg-sdr

视频链接:

【STM32-F407VG-SDR-中波直采架构-哔哩哔哩】 https://b23.tv/ohKx7ZD

网友:
做SDR最枯燥、也是最有興味的精髓是信號解調,搞明白相闗的數學變換過程,就可以寫自己的函數了。

网友:
很棒的项目,后续应该可以通过数字滤波降噪

网友A:
我记得老外有做一个叫arm radio的收音机,是用F429开发板外加电路实现中波直采的,提供了电路和算法实现

这是它的主页  https://hackaday.io/project/171053-arm-radio-for-system-workben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老外有做一个叫arm radio的收音机,是用F429开发板外加电路实现中波直采的,提供了电路和算法实现

...

这个项目有在看,不过还没完全理解这个项目的算法

网友:
非常好。

可惜老衲不懂c语言。如果源码是basic就好了,老衲可以研究学习一下dsp变频检波原理。

估计至少99%的坛友搞不懂数字信号的变频检波原理。
模拟信号或多或少知道一些。

网友:
流程图中文就好了,有几个没有看懂是什么意思,简单的应该这样吧:AD采集—数字信号处理—DA转换—功放—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两个9018做模拟射频放大,然后送到STM32单片机直接对射频信号进行AD转换,得到的数据用一个预定接 ...

是这个流程,不过我发现我构造的nco表有一点问题,后面会修正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用两个9018做模拟射频放大,然后送到STM32单片机直接对射频信号进行AD转换,得到的数据用一个预定接 ...

为什么要用90度的信号混频呢,直接数字解调不可以啊,搞的好复杂

楼主:
  2023-10-2 14:35 为什么要用90度的信号混频呢,直接数字解调不可以啊,搞的好复杂

实际AM信号完全可以不用IQ解调,用数字半波检波,IQ信号优势更多的是可以解调SSB边带信号,ASK,FSK,PSK等数字信号,这里用IQ信号解调AM纯粹是因为AM信号算法最简单,方便学习信号处理入门而已

网友C:
楼主这个实践非常好!

接收效果试听中背景噪声较大,这是信号最强的电台吗?

如果电台信号够强,不变频直接检波然后进DAC,是否噪声仍然较大?

据说STM32的ADC本底噪声大,不知道是否这个原因。如果是的话,外挂性能更好的ADC或许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实践非常好!

接收效果试听中背景噪声较大,这是信号最强的电台吗?

嗯,噪音比较大,一是目前未进行更近一步的滤波处理,stm32自带的adc底噪问题也可以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