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矿坛一位老师短波收音机

楼主(2023-10-01):
    天线用原来的,是从5楼拉到2楼,用短波线圈搜到1个台,   先前做的中波双回路矿友能搜到3个台,    短波用10平方铜线,绕了8圈,    不知道是不是天线问题,中波和短波的天线不一样?   检波3dq   外接12v小功放,  肯请 前辈们指点一下小白!

网友:
短波接收相对于中波来讲更容易一些。但是应该在晚上。因为晚上短波信号强。收到一个台。应该是频率覆盖的问题,减小一下可变电容。或者减少几圈儿电感。。短波对天线要求不高。几米长的天线就可以。不需要接地线。当然接上地线信号会更强。

网友:
线圈不能闭门造车,要找实际收到多台的成功机的线圈数据精确仿造,才能成功

否则,即使机子成功了,但接收频率落在非广播段,那还是能收音,却收不到广播台

天线向上/水平的优于靠墙但很长的。这是很多矿机失败的主因。

也许有人会说;谁谁贴墙天线又收到?不同机址场强差不止千倍万倍!这你无法看齐。

网友:
1精密重绕线圈,绕好后在侧/上方等用尼龙线扎固定好整个型状和园度/尺寸。

2 ;找条小长竹/或一定长度塑料管,伸出墙外并想法固定好,使原下垂天线离墙尽量

架得比原天线多二三米,甚至四米。

祝您成功!希附上天线改装前后照片。

楼主:
非常感谢朋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