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sp收音机的磁棒天线参数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3-10-01):
我发现很多现代收音机的磁棒天线变得短小,也不太讲究分段,有的甚至故意乱绕。这和dsp的磁棒不再调谐有关这我知道。我还见过用一个工字电感也能收音的。

我也见过有人要把dsp机内的短磁棒改成长棒,dsp机的磁棒天线就没有什么要讲究的了吗?它们的电感量该如何测算?

我尝试给6686和7751来加磁棒,但是怎样做,怎么样绕制才最合理?

图中我是用28股李兹线,在10cm上绕了两层,实测为460uh左右,这样的是否合适?

网友A:
自己下載一個相闗芯片的datasheet,有説明的。一般收音機的SDR芯片都只需要配備一個参數相當寛松的磁棒電感就行了。

网友:
芯片规格书会有相关说明

一般内部有颗变容二极管,在频率低段与外置的电感组成谐振回路,对电感的要求不严格
如果能减少电感的寄生电容,提升自谐振频率更好

网友B:
Si473X系列一般实际选用磁棒线圈电感值为320uh,参考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下載一個相闗芯片的datasheet,有説明的。一般收音機的SDR芯片都只需要配備一個参數相當寛松的磁棒電感 ...

是这个7751没有提及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473X系列一般实际选用磁棒线圈电感值为320uh,参考试一下。

不知道7751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