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请教贴,关于松下rf-na030

楼主(2023-10-01):
这机器,am有台但是底噪大。fm没有台,沙沙响,调节旋钮时,沙沙响没有任何变化。  b
不知哪位大侠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还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机子本来就少,不检查就很难确定故障原因。

楼主(2023-11-01):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本来就少,不检查就很难确定故障原因。

多谢回复,后来出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后来出掉了

一了百了,这下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了百了,这下没问题了

这话,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