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与与本振相连的中周选频性能差

楼主(2023-10-01):
拆了一个收音机,测量混频级输出的信号,发现是1Mhz的本振信号,心中疑惑难道收音机坏了?于是又拆了另一个收音机,混频级输出的仍然是1M的本振信号。然后又测第一中放的输出,发现本振频率已经几乎没有了。按理说本振频率和中频相差几百千赫兹,由于中周的过滤,混频级不应该出现本振信号。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变频电路的中周选频作用弱而中放选频作用强。

网友:
这个中周调试得再好,也会有本振信号的泄漏。在这里你可以测量到本振信号也很正常,说明你的测试仪器灵敏度很高。
甚至,你还可以在这里测量到本振信号的倍频呢,试下?

楼主:
随便找个图说说测量点位,我分别测了BZ1与三极管基极相连的部分,第二个三极管的集电极,发现基极进入的信号混有大量的本振分量。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混频电路那个中周拧一下音量马上变弱,难道是本振信号太强了?

网友:
没有不應該出現的事,只有出現多少的事。

网友:
奇怪的问题,变频级就是本振+信号,要不然中周滤什么?本振远强于信号,这是正常情况。

网友A:
本振信号与中频信号相差约20db,远大于中周一的衰减量,从一中放测出本振信号理所当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振信号与中频信号相差约20db,远大于中周一的衰减量,从一中放测出本振信号理所当然。

原来一个中周的衰减量这么少啊

网友:
我觉得这是对中周的输入与输出关系的误解--:
1)混频后的中周(一中放输入中周)是一个选频回路,既是选频,说明这中周初级有不同的信号频率到来(本振及其倍频、差频、和频,,),
2)中周初级的谐振电容是要通过本振信号的,因为本振通路要经过该电容,但向右通不过,被滤掉了,没有被选;
但也有一个现象倒是和楼主说的选择性有关:那就是一个调好了中频的收音机,把一中放中周磁芯左右调节时的敏感度与一中放输出、二中放输出的感觉都不一样,这里主要受AGC影响,如果断开AGC再调就不是这样了。
个人理解不一定都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