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的优惠券怎么选?不明白区别!

楼主(2023-10-01):
上个月去嘉立创做了个150块的实单。
然后这个月显示送我了10张优惠券,可以任选2张使用,如图。
但是这个既是PCB 又是SMT,除了沉金又是喷锡的,,不知道怎么选了,都有啥区别。
这个月我画了个小板子,普通双面板,也没几个直插元件,同样也没几个贴片元件,怎么选优惠券?》

网友:
之前还喜欢嘉立创免费打板,好久不去嘉立创薅羊毛了,简单的洞洞板,复杂的热转印腐蚀。

网友A:
现在画板子必须控制在10X10CM以内,大一点也不行,注意

网友B:
个人理解应该是用立创EDA设计的PCB选EDA专用券,如果上月有现金订单的选通用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画板子必须控制在10X10CM以内,大一点也不行,注意

我这个板子正好在10厘米以下边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理解应该是用立创EDA设计的PCB选EDA专用券,如果上月有现金订单的选通用券。

大概明白了。
但是这个pcb+smt 怎么理解,难道打板必须表贴贴片元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明白了。
但是这个pcb+smt 怎么理解,难道打板必须表贴贴片元件吗?

如果抓到pcb+smt的券就必须贴片 不贴不行

网友C:
盲盒。。。。。就是有几率抽到Smt,抽到了,比需SMT,但是,你可以贴几个电阻,几分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抓到pcb+smt的券就必须贴片 不贴不行

这样啊,看来我这个必须打板带smt贴片了,是板子上所有的贴片元件都必须贴还是说可以自己控制贴哪几个,那怎么告诉嘉立创贴哪些,不贴哪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盲盒。。。。。就是有几率抽到Smt,抽到了,比需SMT,但是,你可以贴几个电阻,几分钱

就是说全板上的贴片元件可以自己要求哪些贴,哪些不贴吗?
那该怎么告诉嘉立创,哪些贴,哪些不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啊,看来我这个必须打板带smt贴片了,是板子上所有的贴片元件都必须贴还是说可以自己控制贴哪几个, ...

你抓到SMT的券才必须贴片,不贴不行, 未抓到就不需要贴,你非要贴还要收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抓到SMT的券才必须贴片,不贴不行, 未抓到就不需要贴,你非要贴还要收费的,

我抓到这个是PCB+SMT优惠券。

网友:
能贴的有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微调电位器 种类不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抓到这个是PCB+SMT优惠券。

那必须贴 不贴不给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必须贴 不贴不给做,

那我怎么告诉嘉立创,板子上的几十个表贴元件中,哪些要他贴,哪些不要他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全板上的贴片元件可以自己要求哪些贴,哪些不贴吗?
那该怎么告诉嘉立创,哪些贴,哪些不贴?》

所以,这个是引流,给人体验的,

SMT,需要上传坐标文件和bom表,选择每个元件的参数,方向,LCEDA画图时选择了正确的参数,后面就会自动匹配,有仿真模拟图的,贴不贴都可以完全自主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