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不用磁棒线圈的收音机图

楼主(2023-10-02):
此机没用磁性天线,而是用了个56mmX56mm的框形天线线圈。用0.15mm漆包线缠了39匝。

网友A:
这个电路没有必要用二极管,三极管就可以直接检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耳机分外眼熟,很像某个军用产品

苏联人的东西,大概就是助听器耳机多了个掛在耳朵上的掛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没有必要用二极管,三极管就可以直接检波了

这是个2V1电路。按你说的就会变成1V1或2V0。你觉得改好还是不好?

网友B:
这个耳机分外眼熟,很像某个军用产品

网友C:
        这个框型线圈就是一个直径较大的大线圈,跟磁棒线圈一样都是天线谐振线圈,不同的是这个属于空心线圈,为了提高灵敏度外面还有一段拖线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框型线圈就是一个直径较大的大线圈,跟磁棒线圈一样都是天线谐振线圈,不同的是这个属于空心线 ...

没有拖线,线是耳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拖线,线是耳机的。

        看走眼了,见笑。

网友:
又挖出老古董了,先收藏改天玩玩,谢谢分享!

网友:
电子元器件都在框状线圈内,会减低线圈的Q值